LED复用研究分析

楼主(2016-06-21):
LED的特征的是发光,压差因颜色而改变(红色1.6-1.8V,绿色1.8-2V,白色3-3.3V)
当放在光线下时会把光转化成电压,
还有两极间有寄生电容
复用发光管如下:
1,利用发光管做指示灯
2,反向利用做光检测
3,利用压差做降压或者做粗基准
4,利用寄生电容做电容式触摸开关

做光检测就是把IO切换成输入状态就可以了(要并个电容滤波)
做降压就简单啦,串联就可以了,粗基准就是串个电阻到供电后取压差值
做触摸开关就是利用单片机翻转输出充电然后读取(如果手接近就会把电极上的电带走,并且灌入工频干扰)

楼主:
强化LED的光敏特性会有什么反应,巨大的户外LED产生的电压对控制电路有什么影响?

难道用来做太阳能电池?控制电路设计会很复杂了

网友A(2017-07-08):
做基准不行,稳压就不合格,看曲线,比稳压管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