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热式电磁热水器原理结构分析

楼主(2016-06-21):
我家的热水器超级慢的烧水,
所以偶尔YY下极热式电磁加热的!
原理流程:
水通过门阀开启电磁加热系统(也就是一个普通电磁炉组件加个小锅)
限制输入水压以达到恒定水压(避免温度突变)
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放入存储罐缓存(为了避免水压突变)
最后输出热水,
此装置可以做成即时加热水龙头或者电热水器(包括饮水机和洗澡那个)

控制方面采用单片机处理计算,
面板采用电容隔离触摸式开关(防水)
显示可以用数码管!

楼主:
应该要考虑功率限制,家用电器一般不超过10A。冬天冷的时候自来水水温只有几度,如果是储热式的热水器,以这种功率烧水,烧到足够淋浴用的水量,不久才怪。如果是即热式的热水器,需要8kW的功率,家里的开关和电表带不起。
想要提高热水器性能,要从电能利用率的根源想办法。电磁涡流加热是一种比较好的加热方法,但是跟电阻发热式。
我也想过浴室用水怎么解决,我觉得淋浴的水可以再利用。一,可以回收淋浴流下的水,二,回收这些水的所带的废热。前者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因为淋浴过的水不太干净,而且回收的处理过程麻烦。回收废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使用热传递的方法对即将进入热水器的自来水进行预热。那么进入热水器的水温度就会提高,热水器所耗的电能会大大的减少,能效大大的提高。
我想以后自己房子的浴室要搞成智能的,不仅水温有温控,浴室与外界的空气对流也要有温控,冬天洗热水澡的时候窗子吹点冷风进来,极其不爽!做些人性化的设计,让生活更舒适。我看了下燃气热水器的功耗,24kW,这些能量烧出来的水从喷头出来后直接就进下水道了,多浪费,现在不提倡节能减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