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和PCF8591T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6-21):
PCF8591和PCF8591T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管脚不同?

网友A:
下载DATASHEET,看一下就有了.

网友B:
没什么区别。

楼主:
那为什么管脚不太一样?我在别的程序中看到过8591的模拟量输出有DAO但是我的8591T中是A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DATASHEET,看一下就有了.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A:
IC的数据手册

网友C:
没有,最后的字母不影响使用,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D:
芯片一般都是看它的数据手册,里面都是详细的介绍了它们的特点

网友E:
下载一个手册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管脚不太一样?我在别的程序中看到过8591的模拟量输出有DAO但是我的8591T中是AOUT?

只是标法不一样,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F(2020-03-12):
芯片数据手册,在使用不熟席的芯片时查datesheet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