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设计19264的屏程序 包括点、线、圆、矩形、反显、任意位置的读写、汉字字符...

楼主(2016-06-21):
包括点、线、圆、矩形、反显、任意位置的读写、汉字字符的写,内容丰富,很有用 ,在产品中已经应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wdg.h"


//        STM32F103RB控制LCD19264
//  LCD数据接口   DB0-DB7    PA0--PA7  写:推挽输出,读:上拉输入
//        LCD_CS1    PC9        CS1 CS2:00:左1/3屏,01:中1/3,10:右1/3    推挽输出
/// LCD_CS2    PB11     推挽输出
//  LCD_E      PB0      推挽输出
//  LCD_RW     PB1      推挽输出
//  LCD_RS     PB10     推挽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字库函数
*******************************************************************/
void SPI_init(void)     //      SPI初始化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初始化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CK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MISO 输入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MOSI 输出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初始化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8位数据帧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波特率预分频值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数据传输从高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5);
        SPI_Cmd(SPI2, ENABLE);

}
//SPI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 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要读取的字节
u8 SPI_Send_byte(u8 data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SET)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aa);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SET)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u8 SPI_Receive_byte(void)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SET)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
//  从字库芯片中读取len字节长度的数据   地址为24位
//////////////////////////////////////////////////////
void read_bytes_fromZIC(u8 *pbuffer,u32 addr,u16 len)
{
        u8 highaddr,middaddr,lowaddr;
        u8 i;
        u8 res;
        highaddr=(u8)((addr)>>16)&0xff;
        middaddr=(u8)((addr)>>8)&0xff;
        lowaddr=(u8)(addr)&0xff;
#        if read_fast_ic==0
        ZIC_CS=0;
//        ZIC_SCK=0;
        SPI_Send_byte(0x03);
        SPI_Send_byte(highaddr);
        SPI_Send_byte(middaddr);
        SPI_Send_byte(lowaddr);
        for(i=0;i<len;i++)
        {
                res = (u8)SPI_Receive_byte();
                pbuffer[i] = res;
        }
        ZIC_CS=1;
# else
        ZIC_CS=0;
//        ZIC_SCK=0;
        SPI_Send_byte(0x0B);
        SPI_Send_byte(highaddr);
        SPI_Send_byte(middaddr);
        SPI_Send_byte(lowaddr);
        SPI_Send_byte(0XFF);
        for(i=0;i<len;i++)
        {
                res = (u8)SPI_Receive_byte();
                *pbuffer = res;
                pbuffer+=1;
        }
        ZIC_CS=1;
#endif
}

/**************************************************
                 LCD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LED IO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数据口初始化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LED0-->PA.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LCD-->PC.10  背光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PD.2 输出高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LCD控制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输出高

}
void LCD_confing(void)
{
        LCD_Init();
        LCD_clear();
        LCD_CS1=0;
        LCD_CS2=0;
        LCD_write_command(BEGIN_ROW) ;
        LCD_write_command(LCD_ON);
        LCD_CS1=0;
        LCD_CS2=1;
        LCD_write_command(BEGIN_ROW) ;
        LCD_write_command(LCD_ON);
        LCD_CS1=1;
        LCD_CS2=0;
        LCD_write_command(BEGIN_ROW) ;
        LCD_write_command(LCD_ON);
        SPI_init();
}
//////////////////////////////////////////////////
//     函数名  Light_control()
//     功能   背光控制  0 关背光  1 开背光
/////////////////////////////////////////////////
void Light_control(u8 light_flag)
{
        PCout(10) = light_flag;
}
//////////////////////////////////////////////////
//查询状态位
void checkbusy(void)
{
        u8 k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A->CRL = 0x44444444;
        GPIOA->BSRR=0X00FF;
        while(1)
        {
                LCD_RW=1;
                LCD_RS=0;
                LCD_E=1;
                delay_us(7);
                kk = (GPIOA->IDR&0xff)&0x80;
                delay_us(3);
                LCD_E=0;
                if(kk!=0x80)break;
        }

//        while(kk==0x80) ;
        GPIOA->CRL = 0x3333333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mand)
{
        checkbusy();
        LCD_RW=0;
        LCD_RS=0;
        delay_us(1);
//        GPIOA->ODR = GPIOA->ODR&0xff00;
        GPIOA->ODR =  command;

        LCD_E=1;
        delay_us(3);
        LCD_E=0;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t)
{
        checkbusy();
        LCD_RW=0;
        LCD_RS=1;
        delay_us(1);
//        GPIOA->ODR = GPIOA->ODR&0xff00 ;
        GPIOA->ODR = datt;

        LCD_E=1;
        delay_us(3);
        LCD_E=0;
}
//////////////////////////////////////读数据
u8 LCD_read_data(void)
{
        u8 a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_us(6);
        GPIOA->CRL = 0x88888888;                       //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PA0-7
        GPIOA->BSRR=0X00FF;                             //假读一次
        LCD_RW=1;
        LCD_RS=1;
        LCD_E=1;
        LCD_E=0;

        GPIOA->BSRR=0X00FF;
        LCD_RW=1;
        LCD_RS=1;
        LCD_E=1;
        delay_us(3);                        //
        aa=(u8)(GPIOA->IDR&0xff);
        delay_us(2);
        LCD_E=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CRL = 0x33333333;        //////推挽输出
        GPIOA->BSRR=0X00FF;
        return aa;
}
///////////////////////////////////////////////连续读
//                                   函数名:LCD_read_n_dat()
//                                        功能  :在指定的位置读取n列数据
//
//
///////////////////////////////////////////////
void LCD_read_n_da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
        u8 i;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page);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
        delay_us(6);
        GPIOA->CRL = 0x88888888;                             //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PA0-7

        GPIOA->BSRR=0X00FF;
        LCD_RW=1;
        LCD_RS=1;
        LCD_E=1;
//        delay_us(1);
        LCD_E=0;

        GPIOA->BSRR=0X00FF;
        LCD_RW=1;
        LCD_RS=1;

        for(i=0;i<n;i++)
        {
                LCD_E=1;
                delay_us(3);
                buffer[i] =~((u8)(GPIOA->IDR&0x00ff));
//                buffer[i] = ~buffer[i];
                delay_us(2);
                LCD_E=0;
                delay_us(3);
        }
        GPIOA->CRL = 0x33333333;        //////推挽输出
        GPIOA->BSRR=0X00FF;

}

void LCD_read_zheng_da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
        u8 i;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page);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
        delay_us(6);
        GPIOA->CRL = 0x88888888;                             //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PA0-7

        GPIOA->BSRR=0X00FF;
        LCD_RW=1;
        LCD_RS=1;
        LCD_E=1;
        LCD_E=0;

        GPIOA->BSRR=0X00FF;
        LCD_RW=1;
        LCD_RS=1;

        for(i=0;i<n;i++)
        {
                LCD_E=1;
                delay_us(3);
                buffer[i] =(u8)(GPIOA->IDR&0x00ff);
                delay_us(2);
                LCD_E=0;
                delay_us(3);
        }
        GPIOA->CRL = 0x33333333;        //////推挽输出
        GPIOA->BSRR=0X00FF;
}
///////////////////////////////////////////////////////////
//    函数名 :display_onepage_reverse_cor
//    功能   :在指定的页反色显示
//
//
///////////////////////////////////////////////////////////
void display_onepage_reverse_cor(u8 onepage,u8 y1,u8 len)
{
        u8 y2;
        u8 andy;
        u8 oddy;
        u8 strdata[190];
        y2 =y1+len-1;
        if((y1<64)&&(y2<64))
                {
                        LCD_CS1 =0;
                        LCD_CS2 =0;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y1,len);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 len);

                }
                else if((y1<64)&&(y2>=64)&&(y2<128))
                {
                        oddy =64-y1;
                        andy =len-oddy;
                        LCD_CS1 =0;
                        LCD_CS2 =0;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y1,oddy);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 oddy);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0,andy);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0, andy);

                }
                else if((y1<64)&&(y2>=128))      //1、2、3屏中
                {
                        oddy =64-y1;
                        andy =y2-127;
                //        andy = len-64-oddy;
                        LCD_CS1 =0;
                        LCD_CS2 =0;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y1,oddy);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 oddy);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0,64);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0, 64);

                        LCD_CS1 =1;
                        LCD_CS2 =0;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0,andy);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0, andy);

                }
                else if((y1>63)&&(y1<128)&&(y2<128))
                {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y1-64,len);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64, len);
                }
                else if((y1>63)&&(y1<128)&&(y2>=128))
                {
                        oddy =128-y1;
                        andy =len-oddy;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y1-64,oddy);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64, oddy);

                        LCD_CS1 =1;
                        LCD_CS2 =0;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0,andy);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0, andy);

                }
                else
                {
                        LCD_CS1 =1;
                        LCD_CS2 =0;
                        LCD_read_n_dat(strdata,onepage,y1-128,len);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128, len);
                }
}
///////////////////////////////////////////////////
//      函数名 :Set_byte_reverse()
//      功能   :单字节取反
/////////////////////////////////////////////////
u8 Set_low_byte_reverse(u8 datt,u8 len)    //从低位开始取反
{
        static u8 aa;
        u8 i;
        aa =datt;
        for(i=0;i<len;i++)
        {
                if(datt&0x01)aa &= (u8)(~(1<<i));       //取反
                else aa |= (u8)(1<<i);
                datt=datt>>1;
        }
        return aa;
}

u8 Set_high_byte_reverse(u8 datt,u8 len)     //从高位开始取反
{
        static u8 aa;
        u8 i;
        aa =datt;
        for(i=0;i<len;i++)
        {
                if(datt&0x80)aa &= (u8)(~(1<<(7-i)));
                else aa |= (u8)(1<<(7-i));
                datt=datt<<1;
        }
        return aa;
}

//        函数名: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
//        功能  :不足一页的反显
//        corflag表示一页中向上取还是向下取值 0:上  1:下

void 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u8 onepage,u8 onerow,u8 y1,u8 ylen,u8 corflag)
{
        u8 i;
        u8 y2;
        u8 oddy,andy;
        u8 strdata[70];
        u8 strdata1[70];
        u8 strdata2[70];
        y2 =y1+ylen-1;
        if((y1<64)&&(y2<64))                ///////第一屏
                {
                        LCD_CS1 =0;
                        LCD_CS2 =0;
                        IWDG_Feed();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onepage, y1,ylen);
                        if(corflag==0)
                        {
                                for(i=0;i<ylen;i++)
                                {
                                        strdata[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else
                        {
                                for(i=0;i<ylen;i++)
                                {
                                        strdata[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IWDG_Feed();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 ylen);
                }
                else if((y1<64)&&(y2>=64)&&(y2<128))        /////第一 屏和第二屏
                {
                        oddy =64-y1;             //di yi ping
                        andy =ylen-oddy;
                        LCD_CS1 =0;
                        LCD_CS2 =0;
                        IWDG_Feed();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onepage, y1,oddy);
                        if(corflag==0)
                        {
                                for(i=0;i<oddy;i++)
                                {
                                        strdata[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else
                        {
                                for(i=0;i<oddy;i++)
                                {
                                        strdata[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 oddy);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1,onepage, 0,andy);
                        if(corflag==0)
                        {
                                for(i=0;i<andy;i++)
                                {
                                        strdata1[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1[i], onerow);
                                }
                        }
                        else
                        {
                                for(i=0;i<andy;i++)
                                {
                                        strdata1[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1[i], onerow);
                                }
                        }
                        IWDG_Feed();
                        write_page_8bit(strdata1,onepage,0, andy);
                }
                else if((y1<64)&&(y2>=128))           /////////////第123屏
                {
                        oddy =64-y1;
                        andy =y2-127;
                        LCD_CS1 =0;
                        LCD_CS2 =0;
                        IWDG_Feed();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onepage, y1,oddy);
                        if(corflag==0)
                        {
                                for(i=0;i<oddy;i++)
                                {
                                        strdata[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else
                        {
                                for(i=0;i<oddy;i++)
                                {
                                        strdata[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 oddy);
                        IWDG_Feed();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1,onepage, 0,64);
                        if(corflag==0)
                        {
                                for(i=0;i<64;i++)
                                {
                                        strdata1[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1[i], onerow);
                                }
                        }
                        else
                        {
                                for(i=0;i<64;i++)
                                {
                                        strdata1[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1[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1,onepage,0, 64);
                        IWDG_Feed();
                        LCD_CS1 =1;
                        LCD_CS2 =0;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2,onepage, 0,andy);
                        if(corflag==0)
                        {
                                for(i=0;i<andy;i++)
                                {
                                        strdata2[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2[i], onerow);
                                }
                        }
                        else
                        {
                                for(i=0;i<andy;i++)
                                {
                                        strdata2[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2[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2,onepage,0, andy);     ///////////////////////////////////
                        IWDG_Feed();

                }
                else if((y1>63)&&(y1<128)&&(y2<128))        ///////第 2  屏
                {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onepage, y1-64,ylen);
                        if(corflag==0)
                        {
                                for(i=0;i<ylen;i++)
                                {
                                        strdata[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else
                        {
                                for(i=0;i<ylen;i++)
                                {
                                        strdata[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64, ylen);     //先把一整页字节取出来 后再处理
                        IWDG_Feed();
                }
                else if((y1>63)&&(y1<128)&&(y2>=128))          //////2  3
                {
                        oddy =128-y1;
                        andy =ylen-oddy;
                        LCD_CS1 =0;
                        LCD_CS2 =1;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onepage, y1-64,oddy);
                        if(corflag==0)
                        {
                                for(i=0;i<oddy;i++)
                                {
                                        strdata[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else
                        {
                                for(i=0;i<oddy;i++)
                                {
                                        strdata[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64, oddy);

                        LCD_CS1 =1;
                        LCD_CS2 =0;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1,onepage, 0,andy);
                        if(corflag==0)
                        {
                                for(i=0;i<andy;i++)
                                {
                                        strdata1[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1[i], onerow);
                                }
                        }
                        else
                        {
                                for(i=0;i<andy;i++)
                                {
                                        strdata1[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1[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1,onepage,0, andy);
                        IWDG_Feed();
                }
                else
                {
                        LCD_CS1 =1;
                        LCD_CS2 =0;
                        LCD_read_zheng_dat(strdata,onepage, y1-128,ylen);
                        if(corflag==0)
                        {
                                for(i=0;i<ylen;i++)
                                {
                                        strdata[i] =Set_high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else
                        {
                                for(i=0;i<ylen;i++)
                                {
                                        strdata[i] =Set_low_byte_reverse(strdata[i], onerow);
                                }
                        }
                        write_page_8bit(strdata,onepage,y1-128, ylen);
                        IWDG_Feed();
                }
}
////////////////////////////////////////
//     函数名 :display_reverse_cor
//     功能   :反色显示
// display_onepage_reverse_cor(u8 onepage,u8 y1,u8 len)
//  LCD_read_n_da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 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u8 onepage,u8 onerow,u8 y1,u8 ylen,u8 corflag)
///////////////////////////////////////
void display_reverse_cor(u8 x1,u8 y1,u8 x2,u8 y2)
{

        u8 i;
        int xlen;       // x长度
        int ylen;       //y 长度
        u8 temp;
        u8 wholepage1;   // 是否是处在整页的开始
        u8 wholepage2;
        u8 wholepage;
        u8 remainrow1;
//        u8 remainrow2;
        u8 whererow1;
        u8 whererow2;
        u8 temppage;

        if(y1>y2)
        {
                temp =y1;
                y1 =y2;
                y2 =temp;
        }
        if(x1>x2)
        {
                temp =x1;
                x1 =x2;
                x2 =temp;
        }

        xlen = x2-x1+1;
        ylen = (y2-y1)+1;
        wholepage1 =x1/8;       //
        wholepage2 =x2/8;   //
        whererow1 =x1%8;           //是否是整页的起始
        whererow2 =(x2+1)%8;

        if(xlen==8)               // 如果是一个字节
        {
                if(whererow1==0)              //如果是整页
                {
                        IWDG_Feed();
                        display_onepage_reverse_cor(wholepage1,y1, ylen);
                }
                else                     //如果不是
                {
                        IWDG_Feed();
                        remainrow1 = 8-whererow1;
                        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 wholepage1, remainrow1,y1, ylen, 0);
                        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 wholepage2, whererow2, y1,ylen, 1);
                }
        }                        //多余一个字节
        else if(xlen>8)
        {

                if((whererow1==0)&&(whererow2==0))
                {
                        wholepage = xlen/8;
                        for(i=0;i<wholepage;i++)
                        {
                                display_onepage_reverse_cor(wholepage1+i,y1, ylen);
                        }
                }
                else
                {
                        remainrow1 = 8-whererow1;        ////首页行数    末页行数是whererow2
                //        remainrow2 = 8-whererow2;
                        temppage = xlen-(remainrow1+whererow2);   //判断有几个整页
                        if(temppage>=8)
                        wholepage = temppage/8;
                        else wholepage=0;
                        IWDG_Feed();
                        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 wholepage1, remainrow1,y1, ylen, 0);   //上半部分

                        for(i=0;i<wholepage;i++)                          //中间整页部分
                        {
                                display_onepage_reverse_cor(wholepage1+1+i,y1, ylen);
                        }
                        IWDG_Feed();
                        display_lossonepage_revcor( wholepage2, whererow2, y1,ylen, 1);   //下半部分

                        
                }

        }

}
////////////////////////////////////////清屏
//
// write_wherepage_8bit(u8 data,u8 page,u8 y)
/////////////////////////////////////////
void LCD_clear(void)
{
        u16 count;
        u8 page,temp=1,num;

        LCD_CS1=LCD_CS2=0;
        for(num=0;num<3;num++)
        {
//                LCD_write_command(0xc0);             ////////////行显示
                for(page=0xb8;page<0xc0;page++)
                {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write_command(page);
                        for(count=64;count>0;count--)
                        {
                                LCD_write_data(0x00);
                        }
                }
                LCD_CS1=LCD_CS2;
                LCD_CS2=temp;
                temp=LCD_CS1;

        }
}
///////////////////////////////////////////////////////
//    在一屏内指定的页指定的列写n列数据
//函数名: write_page_8bit
///////////////////////////////////////////////////////
void write_page_8bi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
        u8 i;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page);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
        for(i=0;i<n;i++)
        {
                LCD_write_data(*buffer);
                buffer++;
        }
}

////////////////////////////////////////////////////////
// 函数名:write_xy_piont
// 功能: 在指定的行和列 画一个点或者删除一个点
// flag:  0  删除一个点 ,1  画一个点
// CS1 CS2 :00     ,01    ,10
////////////////////////////////////////////////////////
void write_xy_point(u8 x,u8 y,u8 flag)
{
  u8 oddwei;
        u8 wholepage;
        u8 rowdata;
        rowdata=0;
        wholepage=x/8;             //行所在的页数
        oddwei=x%8;                //所在页数的第几页
        if(y<64)
        {
                LCD_CS1=0;
                LCD_CS2=0;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wholepage);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
//                checkbusy();
                rowdata= LCD_read_data();
                if(flag==1)
                rowdata |= 1<<oddwei;
                else
                rowdata &=~(1<<oddwei);
                write_page_8bit(&rowdata,wholepage,y,1);
//                LCD_write_data(rowdata);

        }
        else if((y>=64)&&(y<128))
        {
                LCD_CS1=0;
                LCD_CS2=1;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wholepage);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64);
//                checkbusy();
                rowdata= LCD_read_data();
                if(flag==1)
                rowdata |= 1<<oddwei;
                else
                rowdata &=~(1<<oddwei);
                write_page_8bit(&rowdata,wholepage,y-64,1);
//                LCD_write_data(rowdata);

        }
        else
        {
                LCD_CS1=1;
                LCD_CS2=0;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wholepage);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128);
//                checkbusy();
                rowdata= LCD_read_data();
                if(flag==1)
                rowdata |= 1<<oddwei;
                else
                rowdata &=~(1<<oddwei);
                write_page_8bit(&rowdata,wholepage,y-128,1);
//                LCD_write_data(rowdata);

        }
}

//       画圆
//
//

void draw_circle(u8 x0,u8 y0,u8 r,u8 flagg)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
        while(a<=b)
        {
                write_xy_point(x0-b,y0-a,flagg);             //3
                write_xy_point(x0+b,y0-a,flagg);             //0
                write_xy_point(x0-a,y0+b,flagg);             //1
                write_xy_point(x0-b,y0-a,flagg);             //7
                write_xy_point(x0-a,y0-b,flagg);             //2
                write_xy_point(x0+b,y0+a,flagg);             //4
                write_xy_point(x0+a,y0-b,flagg);             //5
                write_xy_point(x0+a,y0+b,flagg);             //6
                write_xy_point(x0-b,y0+a,flagg);
                a++;
                //Bresenham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write_xy_point(x0+a,y0+b,flagg);
        }
}

//  函数名:  draw_line
//  功能  :  在任意两点间画一条直线或者删除一条直线
//Bresenham算法-直线光栅法算法  flag : 0  删除,1 画一条直线

void draw_line(u8 x0,u8 y0,u8 x1,u8 y1,u8 flag)
{
        u16 t;
        int nowrow,nowcol;   //   行 列
        int incx,incy;    //   基准
        int distance_x,distance_y,distance;
        int xerr=0,yerr=0;

        nowrow=x0;
        nowcol=y0;
        distance_x=(int)x1-(int)x0+1;
        distance_y=(int)y1-(int)y0+1;
        if(distance_x>0)incx=1;   //  判断x1 yu x0 大小,然后给基准x赋值
        else if(distance_x==0)incx=0;
        else
        {
                incx=-1;
                distance_x=(-distance_x)+2;
        }
        if(distance_y>0)incy=1;  //判断y1 与 y0 大小,然后给基准x赋值
        else if(distance_y==0)incy=0;
        else
        {
                incy=-1;
                distance_y=(-distance_y)+2;
        }
        if(distance_x>distance_y)distance=distance_x;
        else distance=distance_y;
        for(t=0;t<distance+1;t++)
        {
                write_xy_point(nowrow,nowcol,flag);
                xerr+=distance_x;
                yerr+=distance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now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nowcol+=incy;
                }
        }
}
//////////////////////////////////////////////////////
//   函数名: draw_dect
//   功能  : 画一个矩形(x1,y1)(x2,y2)或者删除一个矩形
////////////////////////////////////////////////////////
void draw_dect(u8 x1,u8 y1,u8 x2,u8 y2,u8 flag)
{
        draw_line(x1,y1,x1,y2,flag);
        draw_line(x1,y2,x2,y2,flag);
        draw_line(x2,y1,x2,y2,flag);
        draw_line(x1,y1,x2,y1,flag);
}
/////////////////////////////////////////////////////
//   函数名:fill_rect
//   功能  :填充指定的矩形区域
////////////////////////////////////////////////////
void fill_rect(u8 x0,u8 y0,u8 x1,u8 y1,u8 flag)
{
        u8 i;
        u8 distance_x;
        if(x0>x1)
        {
                distance_x=x0-x1;
                for(i=0;i<=distance_x;i++)
                {
                        draw_line(x1+i,y0,x1+i,y1,flag);
                }
        }
        else
        {
                distance_x=x1-x0;
                for(i=0;i<=distance_x;i++)
                {
                        draw_line(x0+i,y0,x0+i,y1,flag);
                }
        }
}
////////////////////////////////////////////////////////
//   函数名: write_xy_8bit
//   功能  :在任意的x,y点写一列数据
//   为在任意的位置写字符和汉字做准备
////////////////////////////////////////////////////////
void write_xy_8bit(u8 datt,u8 x,u8 y)
{
        static u8 tempdat;
        static u8 read_datt;
        u8 wholepage,frontpage_wei,nextpage_wei,whererow;
        read_datt=0;
        tempdat=datt;
        wholepage=x/8;                                 ////// 行所在的当前页
        whererow=x%8;                                                                 /////// x所在页的第几行
        frontpage_wei=8-whererow;                      /////// 当前页需要用到几行
        nextpage_wei=8-frontpage_wei;                //////下一页需要用到几行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wholepage);         /////读当前页数据前先写入地址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
        read_datt= LCD_read_data();                  ////// 读取当前页数据
        read_datt&=0xff>>frontpage_wei;
        tempdat=tempdat<<whererow;
        tempdat|= read_datt;
        write_page_8bit(&tempdat,wholepage,y,1);
        tempdat=0;
        read_datt=0;
        tempdat=datt;
        LCD_write_command(BEGIN_PAGE+wholepage+1);         /////读取下一页数据
        LCD_write_command(BEGIN_Y+y);
        read_datt= LCD_read_data();                  ////// 读取数据
        read_datt &= 0xff<<nextpage_wei;
        tempdat=tempdat>>frontpage_wei;
        tempdat |=read_datt;
        write_page_8bit(&tempdat,wholepage+1,y,1);
}

//       函数名: write_xy_nbit
//                         功  能 :在任意的位置写 N 列数据
//   LCD_read_zheng_da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void write_xy_n8bit(u8 *pbuff,u8 x,u8 y,u8 len)
{
        static u8 i;
        u8 tempdat[35];
        u8 read_datt[35];
        u8 wholepage,frontpage_wei,nextpage_wei,whererow;

        wholepage=x/8;                                 ////// 行所在的当前页
        whererow=x%8;                                                                 /////// x所在页的第几行
        frontpage_wei=8-whererow;                      /////// 当前页需要用到几行
        nextpage_wei=8-frontpage_wei;                //////下一页需要用到几行

/*        for(i=0;i<35;i++)
        {
                read_datt[i]=0;
                tempdat[i]=0;
        }*/
        for(i=0;i<len;i++)
        tempdat[i]=pbuff[i];
        LCD_read_zheng_dat(read_datt,wholepage,y,len);
        for(i=0;i<len;i++)
        {
                read_datt[i]&=0xff>>frontpage_wei;
                tempdat[i]=tempdat[i]<<whererow;
                tempdat[i]|= read_datt[i];
        }
//        LCD_write_command(BEGIN_ROW);
        write_page_8bit(tempdat,wholepage,y,len);

/*        for(i=0;i<len;i++)
        {
                read_datt[i]=0;
                tempdat[i]=0;
        }*/
        for(i=0;i<len;i++)
        {
                tempdat[i]=pbuff[i];

        }
        LCD_read_zheng_dat(read_datt,wholepage+1,y,len);

        for(i=0;i<len;i++)
        {
                read_datt[i]&=0xff<<nextpage_wei;
                tempdat[i]=tempdat[i]>>frontpage_wei;
                tempdat[i]|= read_datt[i];
        }
//        LCD_write_command(BEGIN_ROW);
        write_page_8bit(tempdat,wholepage+1,y,len);
}

//   函数名:write_angwhere_English
//   功能  :在任意的(x,y) 的位置处写一个字符
//  一个字符占16个字节,上下8个字节(8*16)

void write_8x16_English(u8 *pps,u8 x,u8 y)
{
        u8 i;
        u8 andwei;            // y行加上8个字节后新的行数
        u8 oddwei;
        u8 oddwei1;
        u8 tempwei;
        u8 tempwei1;
        andwei=y+7;

        if(andwei<64)            //位于第一屏
        {
                LCD_CS1=0;
                LCD_CS2=0;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y+i);
                        write_xy_8bit(*(pps+8),x+8,y+i);
                        pps++;
                }

        }
        else if((y<64)&&(andwei>=64))    //位于第一屏和第二屏之间
        {
                oddwei=andwei-63;           //  位于第2屏的位数
                tempwei=8-oddwei;           //  位于第1屏的位数
                LCD_CS1=0;
                LCD_CS2=0;
                for(i=0;i<tempwei;i++)      //位于第1屏
                {
                        write_xy_8bit(*pps,x,y+i);
                        write_xy_8bit(*(pps+8),x+8,y+i);
                        pps++;
                }

                LCD_CS1=0;
                LCD_CS2=1;
                for(i=0;i<oddwei;i++)     //位于第2屏
                {
                        write_xy_8bit(*(pps),x,i);
                        write_xy_8bit(*(pps+8),x+8,i);
                        pps++;
                }

        }
        else if((y>=64)&&(andwei<128))     //位于第二屏中
        {
                LCD_CS1=0;
                LCD_CS2=1;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y+i-64);
                        write_xy_8bit(*(pps+8),x+8,y+i-64);
                        pps++;
                }
        }
        else if((y>63)&&(y<128)&&(andwei>=128))    //位于第2屏和第3屏之间
        {
                oddwei1=andwei-127;          //位于第3屏的位数
                tempwei1=8-oddwei1;           //位于第2屏
                LCD_CS1=0;
                LCD_CS2=1;
                for(i=0;i<tempwei1;i++)       //位于第2屏
                {
                        write_xy_8bit(*pps,x,y+i-64);
                        write_xy_8bit(*(pps+8),x+8,y+i-64);
                        pps++;
                }
                LCD_CS1=1;
                LCD_CS2=0;
                for(i=0;i<oddwei1;i++)        //位于第3屏
                {
                        write_xy_8bit(*pps,x,i);
                        write_xy_8bit(*(pps+8),x+8,i);
                        pps++;
                }
        }
        else if((y>=128)&&(andwei<192))   //位于第3屏
        {
                LCD_CS1=1;
                LCD_CS2=0;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y+i-128);
                        write_xy_8bit(*(pps+8),x+8,y+i-128);
                        pps++;
                }

        }
        else if((y<192)&&(andwei>=192))
        {
                LCD_CS1=0;
                LCD_CS2=0;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16,i);
                        write_xy_8bit(*(pps+8),x+24,i);
                        pps++;
                }
        }
}

//     函数名:write_7x8_English
//     共能  :在任意的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大小为7x8)
//     共占用8个字节
//     write_page_8bi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void write_7x8_English(u8 *pps,u8 x,u8 y)
{
        u8 andwei;            // y行加上8个字节后新的行数
        u8 oddwei;
        u8 tempwei;
        u8 oddpage;
        u8 wholepage;

        oddpage = x%8;
        wholepage = x/8;
        andwei=y+7;

        if(oddpage==0)
        {
                if(andwei<64)            //位于第一屏
                {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ps,wholepage,y,8);

                }
                else if((y<64)&&(andwei>=64))    //位于第一屏和第二屏之间
                {
                        oddwei=andwei-63;           //  位于第2屏的位数
                        tempwei=8-oddwei;           //  位于第1屏的位数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ps,wholepage,y,tempwei);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page_8bit(pps+tempwei,wholepage,0,oddwei);

                }
                else if((y>=64)&&(andwei<128))     //位于第二屏中
                {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page_8bit(pps,wholepage,y-64,8);

                }
                else if((y<128)&&(andwei>=128))    //位于第2屏和第3屏之间
                {
                        oddwei=andwei-127;          //位于第3屏的位数
                        tempwei=8-oddwei;           //位于第2屏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page_8bit(pps,wholepage,y-64,tempwei);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ps+tempwei,wholepage,0,oddwei);

                }
                else    //位于第3屏
                {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ps,wholepage,y-128,8);
                }

        }
        else          //write_xy_nbit(u8 *pbuff,u8 x,u8 y,u8 len)
        {
                if(andwei<64)            //位于第一屏
                {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ps,x,y,8);
/*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y+i);
                                pps++;
                        }*/
                }
                else if((y<64)&&(andwei>=64))    //位于第一屏和第二屏之间
                {
                        oddwei=andwei-63;           //  位于第2屏的位数
                        tempwei=8-oddwei;           //  位于第1屏的位数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ps,x,y,tempwei);
/*                        for(i=0;i<tempwei;i++)      //位于第1屏
                        {
                                write_xy_8bit(*pps,x,y+i);
                                pps++;
                        }*/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xy_n8bit(pps+tempwei,x,0,oddwei);
/*                        for(i=0;i<oddwei;i++)     //位于第2屏
                        {
                                write_xy_8bit(*(pps),x,i);
                                pps++;
                        }*/

                }
                else if((y>=64)&&(andwei<128))     //位于第二屏中
                {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xy_n8bit(pps,x,y-64,8);
/*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y+i-64);
                                pps++;
                        }*/
                }
                else if((y<128)&&(andwei>=128))    //位于第2屏和第3屏之间
                {
                        oddwei=andwei-127;          //位于第3屏的位数
                        tempwei=8-oddwei;           //位于第2屏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xy_n8bit(pps,x,y-64,tempwei);
/*                        for(i=0;i<tempwei;i++)       //位于第2屏
                        {
                                write_xy_8bit(*pps,x,y+i-64);

                                pps++;
                        }*/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ps+tempwei,x,0,oddwei);
/*                        for(i=0;i<oddwei;i++)        //位于第3屏
                        {
                                write_xy_8bit(*pps,x,i);

                                pps++;
                        }*/
                }
                else if(y>=128)   //位于第3屏
                {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ps,x,y-128,8);
/*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ps,x,y+i-128);

                                pps++;
                        }*/

                }

}
}

//    函数名:display_str_en
//    功能  :在任意地址显示字符串   7*8
//    read_bytes_fromZIC(u8 *pbuffer,u32 addr,u16 len)
//     tiao shi cheng gong

void display_str_en8(u8 *text,u8 x,u8 y)
{
        u8 i=0;
        u32 address;
        u8 pbuffer[10];
        u8 temp_y;

        while(text[i]>0)                    //先判断字符的ASCII码是否为0,
        {
/*                        LCD_CS1 = 0;
        LCD_CS2 = 0;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CS1 = 0;
        LCD_CS2 = 1;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CS1 = 1;
        LCD_CS2 = 0;*/
        LCD_write_command(0xc0);
                temp_y=y+8;                       //判断剩余列数是否可以写完一个字符
                if(temp_y>192)                    //如果剩余列数小于8
                {
                        x+=8;                           // 行地址增加一页,列地址为0
                        y=0;
          }
                address=(text[i]-0x20)*8+0x66c0;  //取点阵地址
                read_bytes_fromZIC(pbuffer,address,8);   //取点阵数据,存储在 pbuffer
                write_7x8_English(pbuffer, x, y);      //xian shi
                i+=1;                                 //字符地址加1,
                y+=8;                                // 列数加8
                IWDG_Feed();
        }
}
/////////////////////////////////////////////////////////
//     函数名: display_str_en16
//     功能  : 显示 8*16字符
//   tiaoshi cheng gong
///////////////////////////////////////////////////
void display_str_en16(u8 *text,u8 x,u8 y)
{
        u8 i=0;
        u32 address;
        u8 pbuffer[18];
        u8 temp_y;
        while(text[i]>0)                    //先判断字符的ASCII码是否为0,
        {
                temp_y=y+16;                       //判断剩余列数是否可以写完一个字符
                if(temp_y>191)                    //如果剩余列数小于8
                {
                        x+=8;                           // 行地址增加一页,列地址为0
                        y=0;
          }
                address=(u32)((text[i]-0x20)*16+0x3b7c0);  //取点阵地址
                read_bytes_fromZIC(pbuffer,address,16);   //取点阵数据,存储在 pbuffer
                write_8x16_English(pbuffer, x, y);      //xian shi
                i+=1;                                 //字符地址加1,
                y+=8;                                // 列数加8
        }
}

//   函数名:write_xy_ch
//   功能  :在任意的行和列写一个汉字
//   1个汉字占用32个字节,占16行16列
//     tiao shi cheng gong
//    write_page_8bi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void write_xy_15x16_ch(u8 *p,u8 x,u8 y)
{
        u8 wholepage;
        u8 oddpage;
        u8 andwei=0;
        u8 oddwei=0;
        u8 tempwei=0;
        oddpage = x%8;
        wholepage = x/8;
        andwei=y+15;

        if(oddpage==0)
        {
                if(andwei<64)               //在第1屏中
                {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wholepage,y,16);         //上左字节
                        write_page_8bit(p+16,wholepage+1,y,16);  //下左字节

                }
                else if((y<64)&&(andwei>=64))   //在第1屏和第2屏之间
                {
                        oddwei=andwei-63;
                        tempwei=16-oddwei;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wholepage,y,tempwei);
                        write_page_8bit(p+16,wholepage+1,y,tempwei);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page_8bit(p+tempwei,wholepage,0,oddwei);
                        write_page_8bit((p+16+tempwei),wholepage+1,0,oddwei);

                }
                else if((y>=64)&&(andwei<128))   //位于第2屏中
                {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page_8bit(p,wholepage,y-64,16);
                        write_page_8bit(p+16,wholepage+1,y-64,16);
                }
                else if((y<128)&&(andwei>=128))    //位于第2屏和第3屏之间
                {
                        oddwei=andwei-127;
                        tempwei=16-oddwei;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page_8bit(p,wholepage,y-64,tempwei);
                        write_page_8bit(p+16,wholepage+1,y-64,tempwei);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tempwei,wholepage,0,oddwei);
                        write_page_8bit(p+16+tempwei,wholepage+1,0,oddwei);

                }
                else if(y>=128)    //位于第3屏中
                {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page_8bit(p,wholepage,y-128,16);
                        write_page_8bit(p+16,wholepage+1,y-128,16);
                }
        }
        else
        {
                if(andwei<64)               //在第1屏中
                {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x,y,16);
                        write_xy_n8bit(p+16,x+8,y,16);
/*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x,y+i);         //上左字节
                                write_xy_8bit(*(p+8),x,y+8+i);   //上右字节
                                write_xy_8bit(*(p+16),x+8,y+i);  //下左字节
                                write_xy_8bit(*(p+24),x+8,y+8+i); //下右字节
                                p++;
                        }*/

                }
                else if((y<64)&&(andwei>=64))   //在第1屏和第2屏之间
                {
                        oddwei=andwei-63;
                        tempwei=16-oddwei;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x,y,tempwei);
                        write_xy_n8bit(p+16,x+8,y,tempwei);
        /*                for(i=0;i<tempwei;i++)
                        {
                                write_xy_8bit(*p,x,y+i);
                                write_xy_8bit(*(p+16),x+8,y+i);
                                p++;
                        }*/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xy_n8bit(p+tempwei,x,0,oddwei);
                        write_xy_n8bit(p+16+tempwei,x+8,0,oddwei);
/*                        for(i=0;i<oddwei;i++)
                        {
                                write_xy_8bit(*p,x,i);
                                write_xy_8bit(*(p+16),x+8,i);
                                p++;
                        }*/
                }
                else if((y>=64)&&(andwei<128))   //位于第2屏中
                {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xy_n8bit(p,x,y-64,16);
                        write_xy_n8bit(p+16,x+8,y-64,16);
/*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x,y+i-64);
                                write_xy_8bit(*(p+8),x,y+i-56);
                                write_xy_8bit(*(p+16),x+8,y+i-64);
                                write_xy_8bit(*(p+24),x+8,y+i-56);
                                p++;
                        }                */
                }
                else if((y<128)&&(andwei>=128))    //位于第2屏和第3屏之间
                {
                        oddwei=andwei-127;
                        tempwei=16-oddwei;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xy_n8bit(p,x,y-64,tempwei);
                        write_xy_n8bit(p+16,x+8,y-64,tempwei);
/*                        for(i=0;i<tempwei;i++)
                        {
                                write_xy_8bit(*p,x,y+i-64);
                                write_xy_8bit(*(p+16),x+8,y+i-64);
                                p++;
                        }*/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tempwei,x,0,oddwei);
                        write_xy_n8bit(p+16+tempwei,x+8,0,oddwei);
/*                        for(i=0;i<oddwei;i++)
                        {

                                write_xy_8bit(*p,x,i);
                                write_xy_8bit(*(p+16),x+8,i);
                                p++;
                        }        */
                }
                else if((y>=128)&&(andwei<192))    //位于第3屏中
                {
                        LCD_CS1=1;
                        LCD_CS2=0;
                        write_xy_n8bit(p,x,y-128,16);
                        write_xy_n8bit(p+16,x+8,y-128,16);
        /*                for(i=0;i<8;i++)
                        {
                                write_xy_8bit(*p,x,y+i-128);
                                write_xy_8bit(*(p+8),x,y+i-120);
                                write_xy_8bit(*(p+16),x+8,y+i-128);
                                write_xy_8bit(*(p+24),x+8,y+i-120);
                                p++;
                        }        */
                }
        }

}

/////////////////////////////////////////////////////
//     函数名:write_xy_11x12_ch
//     功能  :在任意的地址写1个11x12的汉字
//     1个汉字占11列12行,24个字节
//   tiao shi cheng gong
//////////////////////////////////////////////////////
void write_xy_11x12_ch(u8 *p,u8 x,u8 y)
{
        u8 i;
        u8 andwei;
        u8 oddwei;
        u8 oddwei_1;
        u8 tempwei;
        u8 tempwei_1;
        andwei=y+11;

        if(andwei<64)          //在第1屏中
        {
                LCD_CS1=0;
                LCD_CS2=0;
                for(i=0;i<12;i++)
                {
                        write_xy_8bit(*p,x,y+i);       //上字节
                        write_xy_8bit(*(p+12),x+8,y+i);  //下字节
                        p++;
                }

        }
        else if((y<64)&&(andwei>=64))   //在第1屏和第2屏之间
        {
                oddwei=andwei-63;
                tempwei=12-oddwei;
                LCD_CS1=0;
                LCD_CS2=0;
                for(i=0;i<tempwei;i++)
                {
                        write_xy_8bit(*p,x,y+i);
        //                writedata_8bit(*(p+8),x,y+8+i);
                        write_xy_8bit(*(p+12),x+8,y+i);
        //                writedata_8bit(*(p+24),x+8,y+8+i);
                        p++;
                }
                LCD_CS1=0;
                LCD_CS2=1;;
                for(i=0;i<oddwei;i++)
                {
        //                writedata_8bit(*p,x,y+i);
                        write_xy_8bit(*p,x,i);
        //                writedata_8bit(*(p+16),x+8,y+i);
                        write_xy_8bit(*(p+12),x+8,i);
                        p++;
                }
        }
        else if((y>=64)&&(andwei<=128))   //位于第2屏中
        {
                LCD_CS1=0;
                LCD_CS2=1;
                for(i=0;i<12;i++)
                {
                        write_xy_8bit(*p,x,y+i-64);
                        write_xy_8bit(*(p+12),x+8,y+i-64);
                        p++;
                }
        }
        else if((y<128)&&(andwei>=128))    //位于第2屏和第3屏之间
        {
                oddwei_1=andwei-127;
                tempwei_1=12-oddwei_1;
                LCD_CS1=0;
                LCD_CS2=1;
                for(i=0;i<tempwei_1;i++)
                {
                        write_xy_8bit(*p,x,y+i-64);
        //                writedata_8bit(*(p+8),x,y+8+i);
                        write_xy_8bit(*(p+12),x+8,y+i-64);
        //                writedata_8bit(*(p+24),x+8,y+8+i);
                        p++;
                }
                LCD_CS1=1;
                LCD_CS2=0;;
                for(i=0;i<oddwei_1;i++)
                {
        //                writedata_8bit(*p,x,y+i);
                        write_xy_8bit(*p,x,i);
        //                writedata_8bit(*(p+16),x+8,y+i);
                        write_xy_8bit(*(p+12),x+8,i);
                        p++;
                }
        }
        else if((y>=128)&&(andwei<192))    //位于第3屏中
        {
                LCD_CS1=1;
                LCD_CS2=0;
                for(i=0;i<12;i++)
                {
                        write_xy_8bit(*p,x,y+i-128);
                        write_xy_8bit(*(p+12),x+8,y+i-128);
                        p++;
                }
        }
/*        else if((y<192)&&(andwei>=192))
        {
                LCD_CS1=0;
                LCD_CS2=0;
                for(i=0;i<12;i++)
                {
                        write_xy_8bit(*p,x+12,i);
                        write_xy_8bit(*(p+12),x+20,i);
                        p++;
                }
        }*/
}

//     函数名: display_str_gb2312
//     功能  :显示文本,字符 (7x8)汉字(11x12)
//    一个汉字占用两个ASCII码
//    tiao shi cheng gong

void display_str_gb2312(u8 *text,u8 x,u8 y)
{
        u8 i=0;
        u8 buffer1[26];
        u8 buffer2[10];
        u8 temp_y;
        u32 address;
        while(text[i]>0)
        {
                if((text[i] >=(0xA1-0xa0)) && (text[i] <= (0Xa3-0xa0)) && (text[i+1] >=(0xA1-0xa0)))
                {
                        temp_y=y+12;
                        if(temp_y>191)
                        {
                                x+=12;
                                y=0;
                        }
                        text[i] = text[i] + 0xa0 ;
                        address =(u32)(((text[i]-0xA1)*94 +(text[i+1] - 0xA1))*24+ 0x3cf80);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1,address,24);
                        write_xy_11x12_ch(buffer1, x, y);
                        i+=2;
                        y+=12;
                }
                else if((text[i] == (0Xa9-0xa0)) && (text[i+1] >=(0xA1-0xa0)))
                {
                        temp_y=y+12;
                        if(temp_y>191)
                        {
                                x+=12;
                                y=0;
                        }
                        text[i] = text[i] + 0xa0 ;
                        address =(u32)((282 + (text[i+1] - 0xA1))*24+ 0x3cf80);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1,address,24);
                        write_xy_11x12_ch(buffer1, x, y);
                        i+=2;
                        y+=12;
                }
                else if((text[i] >=(0xB0-0xa0)) && (text[i] <= (0xF7-0xa0)) && (text[i+1] >=(0xA1-0xa0)))
                {
                        temp_y=y+12;
                        if(temp_y>191)
                        {
                                x+=12;
                                y=0;
                        }
                        text[i] = text[i] + 0xa0 ;
                        address = (u32)(((text[i] - 0xB0) * 94 + (text[i+1] - 0xA1)+ 376)*24+ 0x3cf80);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1,address,24);
                        write_xy_11x12_ch(buffer1, x, y);
                        i+=2;
                        y+=12;
                }
                else if ((text[i] >= 0x20) && (text[i] <= 0x7E))
                {
                        temp_y=y+8;                       //判断剩余列数是否可以写完一个字符
                        if(temp_y>191)                    //如果剩余列数小于8
                        {
                                x+=12;                           // 行地址增加一页,列地址为0
                                y=0;
                        }
                        address=(u32)((text[i]-0x20)*8+0x66c0);  //取点阵地址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2,address,8);   //取点阵数据,存储在 pbuffer
                        write_7x8_English(buffer2, x, y);      //xian shi
                        i+=1;                                 //字符地址加1,
                        y+=8;                                // 列数加8
                }
                else
                        break;
        }
}

//    函数名:display_str_15x16_ch
//    功能  :显示15x16汉字串
//    调试成功

void display_str_15x16_ch(u8 *text,u8 x,u8 y)
{
        u8 i=0;
        u8 buffer[34];
        u8 temp_y;
        u32 address;

        while(text[i]>0)
        {

                LCD_write_command(0xc0);
                IWDG_Feed();

                if((text[i] >=0xA4) && (text[i] <= 0Xa8) && (text[i+1] >=0xA1))
                {
                        temp_y=y+16;
                        if(temp_y>192)
                        {
                                x+=16;
                                y=0;
                        }
                        address=0;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address,32);
                        write_xy_15x16_ch( buffer, x, y);
                        i+=2;
                        y+=16;
                }
                else if((text[i] >=0xA1) && (text[i] <= 0Xa9) && (text[i+1] >=0xA1))
                {
                        temp_y=y+16;
                        if(temp_y>192)
                        {
                                x+=16;
                                y=0;
                        }
                        address =((text[i] - 0xA1) * 94 + (text[i+1] - 0xA1))*32;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address,32);
                        write_xy_15x16_ch( buffer, x, y);
                        i+=2;
                        y+=16;
                }
                else if((text[i] >=0xB0 )&& (text[i] <= 0xF7) && (text[i+1] >=0xA1))
                {
                        temp_y=0;
                        temp_y=y+16;
                        if(temp_y>192)
                        {
                                x+=16;
                                y=0;
                        }
                        address = ((text[i] - 0xB0) * 94 + (text[i+1] - 0xA1)+ 846)*32;

                        read_bytes_fromZIC(buffer,address,32);
                        write_xy_15x16_ch( buffer, x, y);
                        i+=2;
                        y+=16;
                }
                else
                {
                        break;
                }

        }
}

//           函数名 :write_wherepage_8bit
//           功能   :在一页的指定地址写1列数据
//

void write_wherepage_8bit(u8 data,u8 page,u8 y)
{

        if(y<64)
        {
                LCD_CS1 = 0;
                LCD_CS2 = 0;
                LCD_write_command(0xc0);
                write_page_8bit(&data,page,y,1);
        }
        else if((y>=64)&&(y<128))
        {
                LCD_CS1 = 0;
                LCD_CS2 = 1;
                LCD_write_command(0xc0);
                write_page_8bit(&data,page,y-64,1);
        }
        else
        {
                LCD_CS1 = 1;
                LCD_CS2 = 0;
                LCD_write_command(0xc0);
                write_page_8bit(&data,page,y-128,1);
        }

}

//           函数名 :write_wherepage_nbit
//           功能   :在一页的指定地址写n列数据  ,数据不超过一页
//

void write_wherepage_nbit(u8 *ps,u8 page,u8 y,u8 len)
{
        u8 i;
        for(i=0;i<len;i++)
        {
                write_wherepage_8bit(*ps,page,y+i) ;
                ps++;
        }
}

//        函数名: write_string_dat
//        功能  :在指定的地址写入n列数据串
//       write_xy_8bit(u8 datt,u8 x,u8 y)
//       write_page_8bit(u8 *buffer,u8 page,u8 y,u8 n)

void write_string_dat(u8 h_addr,u8 l_addr,u8 *ps,u16 len)
{
        u8 where_page,where_y;
        u8 remain_y;
        u16 Address;
        Address = (u16)(h_addr<<8);
        Address = Address + l_addr;
        where_page = Address/192 ;     //把总的地址变为 页地址 和 列地址
        where_y    = Address%192 ;
        remain_y   = 192 - where_y ;     //在起始页中剩余的列数
        if(len<=remain_y) remain_y = len ;   //如果要写入的数据长度小于起始页中剩余的列数,则把长度字节赋予列数字节
        while(1)
        {
                write_wherepage_nbit(ps,where_page,where_y,remain_y) ;    //在指定的页指定的列写入remain_y个数据
                if(len==remain_y) break;                                //如果 len 与 remain_y 相等,则退出循环
                else     //len > remain_y
                {
                        ps += remain_y ;                         //数组数据地址加remain_y
                        where_page += 1;                        //页地址加一
                        where_y = 0;                           //列地址归零

                        len = len - remain_y;               //数据长度减去remain_y
                        if(len>=192)remain_y=192 ;          //如果剩余的数据长度大于192,则把192赋予remain_y
                        else remain_y = len ;               //否则,把len 赋予remain_y
                }
        }
}

19264屏

网友A:
这个我收藏了,很有用哦

网友B(2016-09-06):
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C(2016-10-29):
楼主有联系qq号给我

网友C:
我的1023010634请你吃大餐加我

网友D(2016-12-19):
挺有用的,受益颇多

网友E(2017-05-02):
这个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F(2017-06-29):
有项目要用,学习了

网友G:
好    这个不错!!正需要呢

网友H(2017-09-16):
很好的程序  谢谢啦

网友I(2017-10-17):
正缺这个东西呢

网友J(2017-11-20):
h文件跟c文件都下载

网友K(2018-01-23):
您好:我用这个程序没有显示啊好难受

网友L(2018-04-19):
不错刚好在整理这方面资料

网友M(2018-07-18):
这个很有好,正好学习用,楼主给力啊

网友M:
这个正合适新手学习使用,楼主给力啊

网友N(2019-02-02):
19264 都是3片选的,好像……

网友O:
想下载····分不够······

网友P(2019-07-22):
正好需要呢,感谢

网友Q(2019-09-05):
楼主这个是啥屏吧,只有CS1/CS2。没有CS3,我的12964有CS3

网友R(2019-12-02):
初学者表示反显是那一部分阿

网友S(2023-10-28):
Ks0108的19264屏,如何画圆?

网友T:
真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