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焊台设想

楼主(2016-06-21):
另类焊台设想
大家都知道凡是导体就有电阻,
有电阻的话,当电流流过就会发热,
因为焊锡电阻很小,
如果利用一个超低压的两个焊针对焊锡一插。。。。。。。。。
焊锡超快的融化,
利用电焊机原理!

接着。。。。。。。。。。。
用单片机做一个电流控制电路,用温度传感器(好像不大可行,除非有超高速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焊台就做好了!
优势-无加热芯,高速焊接
缺点-需要做超低的电压过压保护,以及脉冲控制!
如果不采用低压限制的话你的电路板上的零件就等着挂吧!

有空可以玩一下哦。。。。。。
这个是我几年前恶搞用自制的电焊机对电路板焊接试验(最后肯定是悲剧了,焊点因为电流失控把铜皮打穿了)

楼主:
回复汇总
-------------------------
建议用一种特殊502通电点一下就成固体焊好,节省锡矿资源

这种烙铁有成品卖的,也不用那么复杂的控制方法

原来有用变压器做的电焊机,但是也不是很方便。
能做一个电池供电的吗?携带方便而且不受电源的限制?

不大可行.就算做出来了,焊接技术也要很高,学会拉弧,空气电离把焊锡融化,焊锡和被焊的地方一直有段空气,经过训练才能焊

bb哥这次想得太复杂了。我见过好多电路焊接的时候,先涂上焊锡膏,把芯片贴上摆正,然后热风机一吹,整块板就好了。而且焊锡膏有粘性,芯片摆好后不会乱走,有极高的易操作性及实用性。

早已经有 这样的 速热 电烙铁 了,但不是电子控制的。

可以这样
1焊锡作为触点1
2焊针接触焊盘为触点2
3两者结合 焊锡触及焊盘会有轻微电阻 。。。。。发热点在焊盘上所以。。。。

网友A(2019-04-06):
这个不现实,不现实

网友B(2019-06-25):
不容易做的 电流太大的

网友C:
想法很好,实用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