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电饭锅设想

楼主(2016-06-21):
估计一看这个你会问:全自动电饭锅不是有了吗?
我说的是真正全自动的,
也就是市场上买来的米直接倒进电饭锅的米仓,
然后每天接收你的指令(可以远程,也可以直接按键)
然后进行洗锅洗米放水煮饭。。。。。。。。。
嘿嘿,这是个极品偷懒的东西!

楼主:
KAO ,买了你这个玩意,都变成大懒虫了!
照你这种思路想下去,
远程遥控并不最过瘾,要一个指令,远程送饭到面前,岂不更好?
再想的远点,一个指令,它替人类咀嚼,下一个指令,代消化、带吸收,代排泄,
我KAO ,人类变成植物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和

有没跺下脚就能吃饭的机器?最多等1分钟,做好先高价批量卖给快餐店.

一分钟是不可能把米煮熟的!除非是冷饭加热!

网友A(2020-09-15):
想多了你们两个。

网友B(2020-10-15):
还得集成在床式机器人系统上,具有自动喂饭功能的

网友C(2020-12-01):
做个机器人给挖士 搬砖。

网友D:
洗米不需要了,直接买免淘洗米。
米也不需要主人去买,现在是6段IP地址,足够用,给电饭锅配置一个固定IP,米不够了,它会自动在网上下单,米箱在门外有一个接口,送货上门输入正确的验证码,米箱门打开,接受配送来的米。
主人吃饭时,电饭锅还会偷听主人的谈话,主动收集有关饭是否好吃的内容,经过大数据分析处理,为下一次买米提供决策依据。
胡乱发表一通意见,见笑了。

网友E:
努力赚钱,请个保姆,连米都不用碰,有饭还有菜。

网友F:
其实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可以更简单的,直接网上下载香喷喷的米饭还有好吃的菜就是了。

网友G:
这个思路可以有的!

网友H:
请一个钟点工就可以了。不好吗?

网友I(2021-01-12):
同一想法。努力实现

网友J:
楼主,产品实现了没有?

网友K:
楼主最后选择点外卖了

网友L(2021-02-19):
以前冬天比现在冷的时候我比你想的还要美好  被孩他娘说了句:你歇着吧  剧终

网友M(2021-05-16):
在我学电子那时,曾经想过做碎饭机,嚼饭都省了。

网友N:
开发一款家务型机器人,把所有家务事全包了!不香吗??

网友O:
呵呵~~懒的还不够!
吃完饭 还要用纸巾擦嘴,还要收拾碗筷并洗干净,干脆点让它全包了懒就懒到底~~~~~~

网友H:
我师傅曾跟我说,变压器能把高电压变成低电压,也能把低电压变成高电压,于是我就问:能把电池电压升到220V带动抽水机吗?这样,地里灌水就方便多了。他说:滚蛋!

网友P(2021-06-22):
其实楼主的想法也不为过,大家就别讽刺的回复呢,有钱请保姆当然是最好最好的选择了,所以没钱请保姆当然是绝大部分的人家。现在的电饭煲大多有定时功能吧,定时煮饭、定时煮粥。我们家就经常用定时煮粥,晚上淘好米,定时早上6点钟煮好,让它们一会,一般6点半起床就有热粥吃了,吃完就出门上班,所以有这个定时功能还是很实用的,起码不用早起一个小时来煮粥了对不对?当然家里有老妈起早做饭或者由保姆起早做饭的不在讨论之列。那么,定时煮粥冬天确实没多大问题的。就是夏天天气热,米淘好放电饭煲里泡一个晚上,这个煮出来的粥总是感觉味道有点点的不好。跟天气凉的时候煮的粥味道总有点点不同。这个跟米没有关系,家里吃习惯了一个牌子的大米,没有换过大米的牌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想,要是电饭煲能自动淘米就好了,要煮饭煮粥的时候能自己淘米下锅,不用泡一个晚上的米,味道就会更加好了。所以有想法肯定有需求的,而且这个需求我觉得市场容量不低。

网友Q:
这个思路,我赞成
楼上的那个兄弟,说的,米仓,开门的方案
其实这个方案,适合冰箱厂家,特别是海尔这样的冰箱大厂
通过日日顺零售物流体系,菜品,大米,肉类,全部可以实现自动配送
并切好配送
冰箱,链接自动厨房,一体化设计
直接炒菜,蒸饭,全自动完成,
并不是梦
电饭锅等厨具,加入工业设计元素
设计成箱体式
放在家庭2米以上空间
这样,装修就可以避免厨房的占地
依照现在都市房价
节约5-6平方面接
就可以实现8-20万的房价
用此成本,改造厨房
不是没有市场的
现在的咖啡机,可以自动磨豆,自动冲泡
用现有的自动化技术,这些都不是难点

网友R:
可以实现,但必要,市场需求不大,还不如换全自动机器人(能洗菜、切菜、煮炒菜的这种)

网友S:
定外卖不好吗

网友T:
那你的电饭锅做饭还得自动淘米才行啊,自动洗锅怎么实现?机械手臂?还是滚筒式洗衣机那样?如何判定锅洗没洗干净?内胆上还要加上感应装置么?问题是做饭时内胆温度会升到很高,你搞什么感应不会被烧废掉呢

网友U:
如果能座出来,,肯定好大市场的

网友V(2021-08-02):
这个思路网上有的,体积比较大,集成淘米器,漏米器,注水器,自动电饭锅等

网友W:
你可以设计自动加米,自动加水,自动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