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USB调光照明灯制作

楼主(2016-06-21):
晚上开电脑又不想开灯的朋友就知道键盘看不见的麻烦事,
不想买成品就自己动手制作一个吧,
没调光的肯定更简单啦,
搞个调光的只是多了个电位器而已,
上图再说,

原理分析:
先串一个电阻接Q1,当电流流过R2时会有电压产生,当电压超过0.6后Q1就会开始导通,因为C接到Q2的B脚,
所以限制了最大电流输出为100mA左右(看你的三极管放大能力),如果不要调光可以把R1拆了把R3直接Q1的B脚,
图中电流算法:I=0.6/R2,因为三极管功率小,所以尽量不要超过0.3A,如果需要大于0.3A可以用更大的三极管,
还要加相应的散热片,超过0.5A的话可以考虑使用34063等开关电源IC,
LED我用白色的8mm三芯发光管(就是里面有三根灯丝的白色发光管啦),
LED最大功耗1W,我使用0.1A,所以是三分一功率(打算长时间使用的最好用器件的一半以下功率)
电源使用USB接口取电(笔记本的懒得再拉线了)

发展空间。。。。。。。。。。用个单片机做PWM调光,加个按键调光

楼主:
问个问题,发光二极管的,功率怎么算,上面的三分一是什么意思,三分之一吗?

-----------------------------------

功率=电压乘以电流,一般电子器件的极限功率和正常功率,如果你想用得久一点就打折一下,比如某光耦极限电流为1A(10mS),常规电流为20mA,如果你按照人家说的去做的话估计没到几个月就半击穿了!

网友A(2017-11-26):
就是DIY手电筒呀,用上了高大上的恒流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