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变频电源和数字电源原理和制作简易方案

楼主(2016-06-21):
模拟是原理就是一个正弦波振荡器加一个功率放大器或者一个可调开关电源,           数字的就是利用单片机或者FPGA做SPWM驱动场效应管后LC滤波合成正弦波.                       原理说完好就说下制作方案,     先说模拟的,               先做一个正弦波振荡器,电路百度一下啦!             然后取一个稳压电源(LM317或者LM2567等可变电源组成正负两组),输出端接电阻分压去运放+输入,信号电压去运放-,然后比较,大于或等于就会输出高电压去稳压电源的反馈脚控制得到对应电压!           调节信号源频率就可以变频啦!调节信号幅值就可以得到对应的输出.          模拟的估计现在没人玩了吧!              然后是数字的,        用单片机做SPWM做正弦波读表扫描输出PWM,         然后控制场效应管做功率放大,最后串个电感再并个电容就可以得到正弦波了,注意电感和场效应管间要反并一个续流二极管(这个叫法好像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