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42焊台原理分析

楼主(2016-06-21):
942用的焊头为T12型一体化焊头,热电耦串联在加热丝前更接近焊嘴.供电部分:110v交流通过变压器得到30v整机供电,30v交流经过桥式整流再串一个二极管后得到正向全波脉冲,其中串二极管是为了得到双倍的压差,原因接下看,另外一路通过半波整流滤波再经过贴片7805和7905一类的稳压iC得到+-5v.放大部分:由OP07进行第一级放大22倍,第二级由LM358的其中一个运放放大到符合AD采样的电压范围,其中一路电阻接到手柄的冷端热电阻什么的(山寨手柄没有的,直接短路)另外一个运放做射随把由5v分压得到的2.545v提供给单片机按到基准.开关部分:脉冲通过一个P槽的场效应管去焊头的加热丝,单片机控制一个NPN三极管驱动场效应管.过零检测部分:脉冲通过一个三极管做过零检测.主控部分:由一个单片机来控制,三个独立的数码管来显示温度,四个按键控制,一个对射式红外发射和接收组成开关设置锁定,一个蜂鸣器用来做故障报警.整机加热流程分析:先检测手柄是否接上,没接好就报警和切断输出.读取上次关机前EEPROM里面的设定值,检测通过后开始等待过零中断,脉冲过零时接通加热丝进行加热,开始等待下一个过零中断,过零中断后,单片机输出电平控制场效应管切断脉冲,读取串联在加热丝的热电耦温度并对比设定值,如果温度未达到则继续进行加热(因为桥堆和串联的二极管有1v多的压差,所以一个脉冲过零时会有一段时间足够单片机读取温度以及控制场效应管通断)如果温度达到后就停止加热并等待温度降到设定值的最低范围后继续加热,如此不停的通断加热来达到恒温目的,(关于PID的算法我就不大清楚了)当检测到有卡片插入挡住对射的红外光时就进入设置状态直到最后确认保存入EEPROM,注:需要电路图的就用一份白光942焊台的中文说明书文档交换吧,百度可以搜到,但我没有积分下载!

网友A(2016-09-09):
我有说明书

网友A:
想要一份电路图

网友B(2017-02-22):
谢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05-19):
想要电路图可是我没有说明书,邮箱:1292001473@qq.com

网友D(2017-12-08):
我的942用1321铬铁心的,手柄同936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