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芯片的红外线遥控器解码简易流程

楼主(2016-06-21):
设备:
数字示波器一台, 红外发射管一个(遥控接收IC也可以,但那个要供电)
目标: 未知遥控器一个

流程:
先把示波器探头接好红外线发射管(这里的发射管做红外光接收用,看好了哦,是发射管,不是接收管)
然后调好电压和扫描速度,还有触发电压,按遥控可以知道电压和扫描速度,
我用的是10mS/200mV,触发电压是400mV
接着把触发换成单次,调好起始位置到最左边,
再接着就是把视窗扩展打开,
按开始等待触发,
按下遥控器的某个要读码的按键,
触发完成后记录每个高低的时间,
到此一个按键就采集完了,
把全部按键记录后就可以用用单片机进行反向读取解码了!
学习型遥控器也可以这样采集代码,
要看好的波形就用遥控接收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