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压?降压?还是翻转?电路原理分析,以及用降压IC做负压升压

楼主(2016-06-21):
大家都知道有升压IC和降压IC,
但是负压升压的IC估计怎么找都找不到几个吧!
其实负压升压也算是降压电路的一种,
三种结构中其实就是换个参考地而已!
先来个熟悉的MC34063的电路分析吧!

先把过流电路无视,做一个最简单的9V降5V结构,

其中一开始电流通过1和2脚导通向电感充能其中C2在开始可以视为导通,
当电压到达5V后经过分压反馈回5脚得到1.25V,
反馈大于34063内部基准时1和2脚会切断电流,
此时电感有能量转成电压并经过D1向C2继续维持,
当电流向R3放电后电压降低比34063内置基准低时导通1和2脚继续充能,
其中34063有内部PWM占空比自动调节,
整个死循环就不停下去工作了!

接着是升压,也是无视过流保护的3.3升到5V

当电流一开始接通后经过电感流向1脚,
IC工作后首先把1和2脚导通,
电感充能,由于有PWM的原因,
所以在1和2脚切断后在电感上有电保留,
这时的D3左端相当于3.3V串着一个电池,
D3是单向导通,
电压通过D3向电容充电,
随着PWM不停振荡,
电容充的电压越来越高,
当电压到达设定的5V后停止导通1和2脚,
电压放电后继续充电,
死循环后整个结构就稳定下来了!

接下来才是技巧活了,

这个电路属于降压电路的非常规使用,
其中地的参考点发生了改变,
从电路启动前可以把蓄能电容C4当做导通的,
这时34063的4脚和VCC输入脚是3.3V,
此时两个地是在一起,
34063开始启动后1和2脚导通,
电流流向电感对地充能,
当PWM翻转时电感放能通过二极管对蓄能电容充电,
此时电容电压开始提升,大于VCC。。。。。。。。。。。。
由于电压只高不低,所以一直运行下去,
当输出电压到达设定值时,
VCC和4脚已经是8V多了(VCC+设定值),
其中输出端就是整个电路的虚拟地了,
整个结构也叫做自举升压电路(自给自足啦),
整个电路是降压电路演变来的!
所以一般降压IC改一改就能做翻转升压,
还有降压IC做升压时,
主要满足IC供电就能维持循环,
比如有低输入升压电路,
资料说最低电压是3V,
实际在1V已经能导通了,
这时可以通过自举升压后用二极管反接回VCC就可以用了,
这种用法在百度随便搜就能找到了!

网友A(2019-10-26):
请问有mc340637 5v升12v的电路吗。网上的找出来都不好用

网友B(2019-11-25):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C(2024-10-22):
你做的很好,试一试,练一练,自己就学会了,自己就掌握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