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谁有用51驱动128x64的LCD,驱动芯片是ST7567

楼主(2016-06-21):
各位大神帮帮忙,程序的时序没有问题,硬件方面参考手册,现在贴上c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 4线SPI接口 驱动

sbit    RSTB        =P1^3;

sbit    SDI     =P1^0;
sbit        SCL                =P2^0;
sbit    CS0          =P1^4;
sbit    A0      =P1^2;

sbit    KEY            =P1^5;
//sbit    LED            =P2^0;
unchar code graphic1[]=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81,0xC1,0x41,0x41,0x4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
void Init_ST7567();
void Write_ST7567_COM(unchar COMDADA_4SPI);
void Write_ST7567_DISPLAY_DATA_serial_4SPI(unchar DADA_4SPI);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value);
void HDReset();
void Keypress(void);
void clear_screen(unchar xx);
void Display_pic1();

void main()
{
//      Write_ST7567_COM(0xe2);
//        SCL=1;
        Init_ST7567();

        while(1)
        {
//         clear_screen(0x33);
//                 Keypress();
//         clear_screen(0xff);
//                 Keypress();
//         clear_screen(0x55);
//                 Keypress();
//         clear_screen(0xaa);
//                 Keypress();
//         Display_pic1();
//         Keypress();
//          Write_ST7567_COM(0xa7);           // //0xa6正向显示,0xa7反向显示
         Display_pic1();
         Keypress();
         }

}

//--------------------------------------------------------------------------

void Init_ST7567()
{
        HDReset();
        Delay_ms(100);

       Write_ST7567_COM(0xe2);          //SOFT RESET//寄存器复位

       Write_ST7567_COM(0xaf);          //0xaf显示器开
       Write_ST7567_COM(0x2f);          //0x2f升压电路,电压管理电路,

       Write_ST7567_COM(0x25);           //0x20-0x27为V5电压内部电阻调整设置

       Write_ST7567_COM(0x81);           // SET EV 调对比度
       Write_ST7567_COM(0x1F);           //0x01-0x3f电量寄存器设置模式

       Write_ST7567_COM(0xa0);           //0xa0为Segment正向,0xa1 为Segment反向

       Write_ST7567_COM(0xc8);           //0xc0正向扫描,0xc8反射扫描

       Write_ST7567_COM(0xa6);           // //0xa6正向显示,0xa7反向显示
       Write_ST7567_COM(0xa4);           // //0xa4正常显示,0xa5全屏点亮

//      Write_ST7567_COM(0xac);           //
//      Write_ST7567_COM(0x00);

       Write_ST7567_COM(0xf8);           // //背压比设置
       Write_ST7567_COM(0x00);                 //00--10
}

void clear_screen(unchar xx)
{
unchar i,j;
for(i=0;i<8;i++)
        {
                CS0=0;
                Write_ST7567_COM(0xb0+i);         //SET PAGE 0---8
            Write_ST7567_COM(0x10);         //SET COLUMN MSB
                Write_ST7567_COM(0x00);          //SET CLUMN LSB
                for(j=0;j<128;j++)
                {
                        Write_ST7567_DISPLAY_DATA_serial_4SPI(xx);
                }
         }
}

void Display_pic1()
{
        unint i,j,adressd=0;

        for(i=0;i<8;i++)
        {
                CS0=0;
                Write_ST7567_COM(0xb0+i);
            Write_ST7567_COM(0x10);
                Write_ST7567_COM(0x00);
                for(j=0;j<128;j++)
                {
                        Write_ST7567_DISPLAY_DATA_serial_4SPI(graphic1[adressd]);
                        adressd++;
                }
        }
}
//***************************************************************************SPI4
void Write_ST7567_COM(unchar COMDADA_4SPI)
{
        unchar bit8;
        A0=0;
        CS0=0;
        for(bit8=0;bit8<8;bit8++)
        {
                Delay_ms(10);
                SCL=0;
                Delay_ms(10);
                if((COMDADA_4SPI&0x80)==0x80)
                SDI=1;
                else
                SDI=0;
                        Delay_ms(10);
                SCL=1;
                        Delay_ms(10);
                COMDADA_4SPI=(COMDADA_4SPI<<1);

        }
    CS0=1;

}

void Write_ST7567_DISPLAY_DATA_serial_4SPI(unchar DADA_4SPI)
{
        unchar bit8;
        A0=1;
        CS0=0;

        for(bit8=0;bit8<8;bit8++)
        {
        Delay_ms(10);
                SCL=0;
                Delay_ms(10);
                if((DADA_4SPI&0x80)==0x80)
                SDI=1;
                else
                SDI=0;
                Delay_ms(10);
                SCL=1;
                DADA_4SPI=(DADA_4SPI<<1);

        }
        CS0=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value)
{
        unint i,j;
    for (i=0;i<value;i++)
                for (j=0;j<500;j++);
}

void HDReset()
{
        RSTB=0;
        Delay_ms(2);
        RSTB=1;
        Delay_ms(4);
}

void Keypress()
        {
        while(KEY)
        Delay_ms(10);
        }

楼主:
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各位大神帮帮忙,或者能提供一份已经调试成功的51版本ST7567LCD驱动,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23-04-16):
程序没错,编译下载可用

网友B:
还是自己写一个吧,驱动12864是基本功,这个不会自己写,路很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