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和Keil联机仿真

楼主(2016-06-21):
先装好Proteus 7.5和Keil uVision3,
然后画好仿真图和写好程序编译完毕,
接着点击仿真器菜单上的“调试”,
再接着点击“使用远程调试监控”,
最后在编译器Keil uVision3点菜单的工程(Project)再点设置项目(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里点“Debug”,
最后把右上角的Use的圆圈里点一下后在右边点进去选最后一个“Proteus VSM Simulator”,
点确定后关闭编译器和仿真器后再重启Proteus 7.5和Keil uVision3,
这回就点击编译器的那个仿真(放大镜里面有个d的图标)就可以做硬件仿真了。
PS:可以单步和看寄存器之类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