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出稳压问题!

楼主(2016-06-21):
普通的多路输出开关电源都是反馈一路稳压,
要求多路稳压的都是采用二次稳压电路,
比如在输出12V前加7812或者低压差稳压IC,
突发灵感之用同步整流控制每一路的PWM占空比来实行多路稳压方案!
先测定最低输出的一端,然后进行反馈保证最低一个输出达到稳压,
然后高电压的就通过修改同步整流的开关管进行降低占空比来实现调压!

网友A:
这才叫设计!
最重要的就是构思!
力顶!!!

网友B:
想法不错,通过修改占空比达到稳压的目的,不过成本高了电路复杂了!

网友C:
太复杂了,不实用。

网友D:
有些电路是通过采样输出的某一路,反馈后调整占空比来稳压,次级是通过调整变压器的次级圈数来实现的。所有的输出只整流不再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