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器的ARES的PCB文件改成CAM350的PCB格式

楼主(2016-06-21):
在ARES中,所有的元件的封装,在画电路图时就可以指定,且封装预览一目了然,很是方便,而且制板功能一点都不弱!
下面就讲下Proteus的 ARES制板的一般过程
Proteus的 ARES画的电路板,在我们国家,制板商不能直接识别,所以必需导出制板商能识别的格式,为了能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还需要一个软件 CAM350 ,这个软件生成的格式,制板商都能识别,而且是一个标准
步骤如下:
1、 用 ARES画完图制完板后,在菜单 “Output” 中选 “CADCAM output”,会出现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
①、在folder 中,确定你要导出文件的位置
②、根据需求,选择你要导出的板子哪一层,如 Top copper 、Buttom copper 等,
     其中Drill层一定要选中,这是钻孔数据。
③、Gerber format 一定要选成 RS724X
其它都不用动,然后点 “OK” 将文件导出
2、导出的文件是一系列文本文件,你做的板子,所选中每一层都会生成一个文本文件
Demo - CADCAM Bottom Copper.TXT
Demo - CADCAM Bottom Solder Resist.TXT
Demo - CADCAM Drill.TXT
Demo - CADCAM READ-ME.TXT     此文件中有重要信息
Demo - CADCAM Top Copper.TXT
Demo - CADCAM Top Silk Screen.TXT
Demo - CADCAM Top SMT Paste Mask.TXT
以上是我以 Demo 为导出文件 生成的结果 他们都是以 .TXT为结尾的文本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3、用CAM350 将这些文件导入,转成CAM格式
①、打开任意版本的 CAM350 ,在 菜单“File” 里选 “Import” 然后选“Auto import”
    此时会出来 一个向导窗口,选择刚才 导出时文件的位置(文件夹) 然后选 “finish ”就行了
②、导入结束时,会有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是告诉我们,有几个过孔和焊盘的大小 没指定
    不过,这时你已经能在主窗口里看到你所制的板子的样子了,只是过孔和焊盘大小不对
    过孔和焊盘的信息就在 XXX - CADCAM READ-ME.TXT 这个文件中。这个数据要人工输进去才行
③、打开 XXX - CADCAM READ-ME.TXT文件 ,找到 NC Drill Setup 这一段
这一段下面就会有
T01 15th (0-15)
T02 60th (0-15)
T03 40th (0-15)
T04 118.1th (0-15)
...
...
  等数据 ,每一行代表一个钻孔数据 如 T01  15th , 前者是钻孔序号,后者是钻孔大小,记下这些数据
④、在CAM350菜单 “Tables”里选 “NC Tables tools”
    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窗口, 在窗口的中间部分有 Tools Definitions 的数据显示
    显示的数据,每行代表一个钻孔的数据
    行的顺序和 文件XXX - CADCAM READ-ME.TXT文件 NC Drill Setup 段的顺序是对应的
    依次在 Size Mil 栏中填上对应的 钻孔数据就行了
4、在CAM350中将文件保存(你会发现文件很小,比protel的文件小多了,哈哈)
    好了,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文件拿给制板商制板了,告诉他,你的是CAM350格式就行了,如果更可能的话,告诉他你用的 CAM350是多少版本 如,8.5

说了一大堆,好像有点麻烦,其实很简单,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好,只要你对应做,就能做出板子来
最后,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