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设计电子密码锁,有会的吗?求大神教我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设计电子密码锁,有会的吗

网友A(2016-06-21):
主要是密码方式的构思,分级,重置......

网友B:
我的电子密码锁功能如下,G、g先生有什么新的和必要的高级功能,提出来。

网友B:
先Proteus仿真一下,验证上述功能。未达到要求,请提出来。
实验28

网友A:
楼主:
把你的构思做成框图(细一点),我帮你参谋一下.
如能画出原理图,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或者有更好功能(与电子密码锁无关的功能无效)的电子密码锁,请放上网来,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注意,口说无凭,以Proteus仿真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密码方式的构思,分级,重置......

什么叫密码方式的分级?

网友A:
硬件上:可以去除74HC21.
软件上:可以增加防偷窥功能。可以使每次开锁的码不一样,且合法人员还不会记不住。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只有生产商才有的特权码,且特权码是动态的,且每机一码。
用于特殊情况下,生产商帮用户解锁。

网友A:
如果选择带内部数据EEPROM的单片机,则可以省去24Cxx.(不用89C51)

网友A:
密码分级:
普通用户密码,由用户自己设定,修改,使用。
二级管理员密码,由楼层管理员设定,修改,使用,可注册或删除新普通用户。
一级管理员密码,由物业管理员设定,修改,使用,可注册或删除新二级用户。
超级码,由生产商控制。(一机一码,动态变化,需计算求得或网上申请核准后获得,并限时使用。)可复位原始出厂数据。
复位原始出厂数据:两种方式,一开盖拆机后,用内置按钮配合键盘完成;或用超级码完成。

网友B:
我的电子密码锁是用于一家一户的,不是用于多用户的。要说分级也只有2级。当用户忘记密码时,由生产厂商高级维修人员在规定的步骤下,键入特权码,将密码锁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码分级:
普通用户密码,由用户自己设定,修改,使用。
二级管理员密码,由楼层管理员设定,修改,使用 ...

动态密码、分级密码等高级电子密码锁的仿真有没有?不需要程序,只需仿真,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B:
实际上,电子密码锁最好是密码加钥匙,太复杂了反而不好。就像照相机,傻瓜机最受大众欢迎。

网友A:
"密码","锁"从字面上就有“排它性”
而将二者合在一起,更必须在"排它"上下功夫。
但在最终端的用户操作上,应当"简单","傻瓜"。否则,不易大面积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