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开发板及核心板diy制作资料 含PCB 电路原理图下载 带基础外设板

楼主(2016-06-21):
开放所有制作资料方便大家diy
KBLSTM32基础套件主要由核心板(CB)以及基础外设板(PB-B)构成。核心板和外设板采用专有接口接插方式连接。

KBLSTM32基础套件的整体效果图(外形尺寸:15cm*10cm):

    A——MCU,STM32核心板
    B——电源模块,提供了两种供电方式:5V圆头适配器或者USB方式,同时提供了电源引出插针,方便实验调试等用处。
    C——USB转串口模块,目前计算机上拥有串口的已经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去掉了串口,直接设计了USB转串口,可以提供STM32和计算机的串口通信和对STM32的ISP下载。
    D——六位数码管,用于数码显示实验。采用两片锁存器,实现了处理器管脚的复用。数码管采用共阴极数码管,高电平点亮。
    E——LCD1602和LCD12864的接口。
    F——两个电位器,用于调节LCD1602和LCD12864屏幕对比度。
    G——8位LED,可用于发光二极管,GPIO的实验。采用了共阳极接法。
    H——键盘,包括K1到K16矩阵键盘和K01到K04独立键盘。
    I——DS18B20温度传感器接口。注意丝印指示温度传感器的接法。
    J——红外接收管。
    K——AT24C02电路。
    L——蜂鸣器电路,低电平控制使能。
    M——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经过锁存器控制使能,以及2003的驱动。
    N——步进电机外部驱动电源的引入端口,步进电机可以由外部电源提供电流驱动。
    O——继电器电路。

    A——Boot0,Boot1启动顺序选择,使用跳线帽。
    B——系统时钟电路,高频8MHz,低频32768Hz。
    C——核心板上发光二极管,低电平使能。
    D——复位按键。
    E、F——STM32所有管脚引出。
    G——PD0,1,2和电源端口,向外提供3.3V输出。
    H——STM32F103RB主芯片。
    I——两位按键,触发低电平。
    J——ISP下载电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K——JTAG/SWD下载调试电路
    L——上电电源指示灯。
    M——miniUSB接口,同时可以为核心板供电。
    N——5V-3.3V电路,使用优质滤波电容保证电源。
    O——RTC后备电池。

PCB:
原理图:

下面是这个stm32板子的测试程序资料包
主程序如下:
/*
/////////////////////////////////////////////////////////////////////////////////
//     _______  _______                                                        //
//    |____   ||  ____ \                                                       //
//        /  / | |    \ Author  : ZeDis                                        //
//       /  /  | |      E-mail  : zedis@sina.com                               //
//      /  /   | |      QQ      : 1599882166                                   //
//     /  /___ | |____/ Subordination:  Kinlby S&T Co.,Ltd.                    //
//    /_______||_______/                                                       //
//                                                                             //
/////////////////////////////////////////////////////////////////////////////////
//   Filename   :  main.c
//   Project    :  PROJECT
//   Develop-T  :  Keil MDK 4.2 & STM32STDPERIPH_LIB 3.5
//   Version    :  v1.0
//   Releas Date: 2012.06.26
//   Description:
//
////////////////////// (C) COPYRIGHT 2012 KINBLY S&T/////////////////////////////
//  This project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eriph-device library  of STMicroelectr
//-onics,we declare the copyright of STMicroelectronics periph-device library.
/////////////////////////////////////////////////////////////////////////////////
//   History Releas Version
//    2012.06.26  V1.0
//        Update records: Achieved the funciton in <description>.
//                                                                    —— By ZeDis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function.h"
/*-------------------------- Macros -------------------------------------------*/
/*-------------------------- Private typedef ----------------------------------*/
/*-------------------------- Variables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char TestType ;
u8 OfflineFullTest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_GPIO_init(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estMenu(void);
void ScanK1_OffLine(void);
void EXTI9_5_Config(void);
/*-------------------------- Function body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程序入口
参数介绍:无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无
*****************************************************************************/
int main(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几个关键管脚
        SYS_GPIO_init();
        //  配置串口
        Usart_Init();
        //  配置中断向量
        NVIC_Configuration();
        //  清除整板测试标志位
        OfflineFullTest = 0 ;
        //  先不设置测试项目
        TestType = NULL_TYPE  ;
        //  上电4s内检测离线全板测试命令
        ScanK1_OffLine();
        //  打印测试项目菜单
        TestMenu();
        while(1)
          {
                Function(TestType);
        }
}

/****************************************************************************
函数名称:SYS_GPIO_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开发套件上几个关键管脚
参数介绍:无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SYS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核心板上的两个LED的引脚:PB14,PB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关闭继电器,          电动机 的锁存器的使能,不让其工作。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ELY_MOTO_DIS;
///////
//关闭板上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SEG_WEI_DIS;
        SEG_DU_DIS;
////////
//关闭蜂鸣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FM_BEEP_OFF;
/////////
//配置K01,K02,K03,K04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NVIC_Configuration
函数功能:配置中断向量控制器
参数介绍:无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0组:4位响应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使能串口中断
        //  指定串口全局中断向量号:3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指定相应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1组:1位抢占优先级,3位响应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RTC全局中断: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  指定抢占优先级别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使能RTC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配置RTC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称:RCC_Configuration
函数功能:配置系统时钟树
参数介绍:无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复位RCC(只用在调试模式)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高速时钟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HSE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HSE 稳定后,开始配置系统工作时钟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设置高速总线时钟=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设置低速总线2时钟=高速总线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设置低速总线1的时钟=高速时钟的二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令Flash处于等待状态,2是针对高频时钟的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使能flash预读取缓冲区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利用锁相环讲外部8Mhz晶振9倍频到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使能锁相环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锁相环输出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将锁相环输出设置为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等待校验成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使能串口1的时钟,开发套件上使用串口1作为通信接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使能定时器3时钟,用于蜂鸣器产生音量的变化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使能GPIO A,B,C和复用引脚外设,允许外设工作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函数名称:TestMenu
函数功能:测试项目菜单
参数介绍:无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TestMenu(void)
{
        USART1_Puts("\r\n ********************************************************");
        USART1_Puts("\r\n **============= HRB KBL S&T Co,.Ltd. =================**");
        USART1_Puts("\r\n **========= 用 * 心 * 做 * 到 * 更 * 好 ! ============**");
        USART1_Puts("\r\n **====================================================**");
        USART1_Puts("\r\n * 请按照项目编号进行相应的外设测试:                  **");
        USART1_Puts("\r\n *    F - 执行全板测试;                                **");
        USART1_Puts("\r\n *    1 - 板上发光二极管测试;                          **");
        USART1_Puts("\r\n *    2 - 板上多位数码管测试;                          **");
        USART1_Puts("\r\n *    3 - 板上LCD1602测试(请断电换屏);                 **");
        USART1_Puts("\r\n *    4 - 板上矩阵键盘测试;                            **");
        USART1_Puts("\r\n *    5 - 板上LCD12864测试(请断电换屏);                **");
        USART1_Puts("\r\n *    6 - 板上RTC测试;                                 **");
        USART1_Puts("\r\n *    7 - 蜂鸣器测试;                                  **");
        USART1_Puts("\r\n *    8 - AT24C02测试;                                 **");
        USART1_Puts("\r\n *    9 - 红外遥控器测试;                              **");
        USART1_Puts("\r\n *    0 - 温度传感器18b20测试;                         **");
        USART1_Puts("\r\n *    a - 继电器,步进电机测试;                        **");
        USART1_Puts("\r\n *    Other - 显示测试项选择菜单;                      **");
        USART1_Puts("\r\n ********************************************************");
}

/****************************************************************************
函数名称:ScanK1_OffLine
函数功能:扫描核心板上K1动作,以返回离线全板测试命令
参数介绍:无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ScanK1_OffLine(void)
{
        u16 Coun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C7,核心板上的K1,用于产生离线全板测试命令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关闭D2,开始离线整板测试命令扫描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一共查询500次,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K1按下,则认为产生离线整板测试命令
        for(Count = 500 ; Count>0;Count--)
        {
                DelayMs(5);
                //   闪烁指示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5)));
                //   K1按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        //   消抖
                        Delay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  置位:离线整板测试标志位;测试全部项目;置位:全部测试标志位
                                OfflineFullTest = 1 ;
                                TestType = FULL_TYPE  ;
                                FullTestFlag = 1 ;
                         ///////
                        }
                }
        }
/////////
        // D2 亮起,结束离线命令扫描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  (C) COPYRIGHT KBL ** END OF FILE   **********************/

开发板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2016-08-26):
一定要顶起来,感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B(2016-12-08):
原理图是在哪一个压缩包呀?

网友C:
吊,大神啊

网友D(2017-01-16):
新人,顶贴, 求下载

网友D:
新手想借用你的资料做个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E(2017-02-22):
你好,能把资料直接发给我一份吗?2468635978@qq.com   谢谢拉

网友F:
很不错  收下了

网友G(2017-05-17):
怎样才能获黑币啊

网友H:
炒鸡感谢楼主,太屌了!

网友I:
謝謝樓主提供好需要學習

网友J(2017-07-24):
非常棒,顶一个

网友K(2017-09-21):
正在学习布线  谢谢啦

网友K:
下载币不够啦····悲剧·····

网友L:
STM32单片机开发板及核心板diy制作资料可以

网友M(2017-10-25):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顶起来,感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N(2018-04-02):
非常好666666666666

网友O:
厉害大神
支持开源

网友P:
资料看着很不错啊,可以发布吗

网友Q(2018-05-08):
黑币不够啊

网友R(2019-09-15):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慷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