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白人给我讲讲用51设计数字频率计(1k-10MHZ)

楼主:
良辰必有重谢!!!!

网友A(2016-06-21):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1,做一个时间中断,用以做1秒计时,起动后置标记S=1,结束后(1秒到)清S=0.
2,1秒计时器的起动条件,就是K0的按下.即K0按下后,1秒计时器开始计时,S=1.
3,再做一个计数器P,P的输入就是T1脚(脉冲输入),并用S作开关,当S=1时,T1连通到P上进行计数,
S=0时,取出P的值,也就是得到的频率,然后清P,准备下次取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谢谢,明白一点了,3q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做一个时间中断,用以做1秒计时,起动后置标记S=1,结束后(1秒到)清S=0.
2,1秒计时器的起动条件,就是K0的按 ...

谢谢,明白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