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WS2801单片机程序和资料下载

楼主(2016-06-21):
LED驱动WS2801

WS2801单片机程序:
#include<stc12c56.h>
#include"WS280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u8 num=0,MODE=0,GAME_NUM=0,R_PWM=0,G_PWM=0,B_PWM=0,WATEN_NUM=0;
u8 bdata  set=0;
sbit  F_CLOCK=set^0;
sbit  F_INC=set^1;
sbit  F_WATER=set^2;

u8 status_mode=0;
u16 mode_count=0;
bit flag=0,StackerGame_flag=0;
void T0_Init(void)                          //PWM初始化
{
        TMOD=0x01;
        TH0=170;
        TL0=200;
        EA=1;
        ET0=1;
        TR0=1;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200;
        TL0=200;
        mode_count++;
        if(mode_count>=3000)
        {
                 mode_count=0;
                status_mode++;
                if(status_mode>38)
                {
                          status_mode=0;
                }
        }
        WS2801_Write_data();
        CLK=0;                //MT9221时钟信号
        DATA=0;                    //MT9221数据信号
}
void RGB_7_SE_MAN()                                   //7单色慢闪
{
        static u32 count=60000;
        u8 i;
        switch (count)
        {
                case 6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
                                RGB_DATA[i+1]=0;
                                RGB_DATA[i+2]=0;
                                i++;i++;
                        }
                }break;
                case 12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255;
                                RGB_DATA[i+2]=0;
                                i++;i++;
                        }
                }break;
                case 18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0;
                                RGB_DATA[i+2]=255;
                                i++;i++;
                        }
                }break;
                case 24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
                                RGB_DATA[i+1]=255;
                                RGB_DATA[i+2]=0;
                                i++;i++;
                        }
                }break;
                case 30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255;
                                RGB_DATA[i+2]=255;
                                i++;i++;
                        }
                }break;
                case 36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
                                RGB_DATA[i+1]=0;
                                RGB_DATA[i+2]=255;
                                i++;i++;
                        }
                }break;
                case 420000: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
                                RGB_DATA[i+1]=255;
                                RGB_DATA[i+2]=255;
                                i++;i++;
                        }
                }
                count=0;
                break;
        }
        count++;
}
void RGB_7_SE_BIAN(u16 num)                                //7单色渐变
{
        static u8 count=0;
        static u16 count_k=0;
        u8 i,k;
        switch(count)
        {
                case 0: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1;
                                }
                                for(i=0;i<150;i++)
                                {
                                        RGB_DATA[i]=k;
                                        RGB_DATA[i+1]=0;
                                        RGB_DATA[i+2]=0;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1: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2;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k;
                                        RGB_DATA[i+1]=0;
                                        RGB_DATA[i+2]=0;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2: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3;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k;
                                        RGB_DATA[i+2]=0;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3: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4;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255-k;
                                        RGB_DATA[i+2]=0;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4: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5;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0;
                                        RGB_DATA[i+2]=k;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5: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6;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0;
                                        RGB_DATA[i+2]=255-k;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6: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7;
                                }
                                for(i=0;i<150;i++)
                                {
                                        RGB_DATA[i]=k;
                                        RGB_DATA[i+1]=k;
                                        RGB_DATA[i+2]=0;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7: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8;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k;
                                        RGB_DATA[i+1]=255-k;
                                        RGB_DATA[i+2]=0;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8: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9;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k;
                                        RGB_DATA[i+2]=k;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9: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10;
                                }
                                for(i=0;i<150;i++)
                                {
                                        RGB_DATA[i]=0;
                                        RGB_DATA[i+1]=255-k;
                                        RGB_DATA[i+2]=255-k;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10: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11;
                                }
                                for(i=0;i<150;i++)
                                {
                                        RGB_DATA[i]=k;
                                        RGB_DATA[i+1]=0;
                                        RGB_DATA[i+2]=k;
                                        i++;i++;
                                }
                        }
                }
                count_k++;
                break;
                case 11: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k++;
                                if(k>=255)
                                {
                                         count=0;
                                }
                                for(i=0;i<150;i++)
                                {
                                        RGB_DATA[i]=255-k;
                                        RGB_DATA[i+1]=0;
                                        RGB_DATA[i+2]=255-k;
                                        i++;i++;
                                }
                        }
                }
                count_k++;
                break;
        }
}

void RGBZUO_YOU(u16 num)                                //7彩向左覆盖
{
        static u8 count=0;
        static u16 count_k=0;
        static u8 i,k,beijing=0;
        if(count==0)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for(i=0;i<150;i++)
                        {
                                if(i<k)
                                {
                                        RGB_DATA[i]=255;
                                }
                                else
                                {
                                         RGB_DATA[i]=0;
                                }
                                RGB_DATA[i+1]=0;
                                RGB_DATA[i+2]=beijing;
                                i++;i++;
                        }
                        k++;k++;k++;
                        if(k>=150)
                        {
                                 count=1;
                                k=0;i=0;count_k=0;
                                beijing=255;
                        }
                }
                count_k++;
        }
        if(count==1)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for(i=0;i<150;i++)
                        {
                                if(i<k)
                                {
                                        RGB_DATA[i+2]=0;
                                }
                                else
                                {
                                         RGB_DATA[i+2]=255;
                                }
                                RGB_DATA[i]=255;
                                RGB_DATA[i+1]=0;
                                i++;i++;
                        }
                        k++;k++;k++;
                        if(k>=150)
                        {
                                 count=2;
                                k=0;i=0;count_k=0;
                                beijing=255;
                        }
                }
                count_k++;
        }
        if(count==2)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for(i=0;i<150;i++)
                        {
                                if(i<k)
                                {
                                        RGB_DATA[i+1]=255;
                                }
                                else
                                {
                                         RGB_DATA[i+1]=0;
                                }
                                RGB_DATA[i]=beijing;
                                RGB_DATA[i+2]=0;
                                i++;i++;
                        }
                        k++;k++;k++;
                        if(k>=150)
                        {
                                 count=3;
                                k=0;i=0;count_k=0;
                                beijing=255;
                        }
                }
                count_k++;
        }
        if(count==3)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for(i=0;i<150;i++)
                        {
                                if(i<k)
                                {
                                        RGB_DATA[i]=0;
                                }
                                else
                                {
                                         RGB_DATA[i]=255;
                                }
                                RGB_DATA[i+1]=255;
                                RGB_DATA[i+2]=0;
                                i++;i++;
                        }
                        k++;k++;k++;
                        if(k>=150)
                        {
                                 count=4;
                                k=0;i=0;count_k=0;
                                beijing=255;
                        }
                }
                count_k++;
        }
        if(count==4)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for(i=0;i<150;i++)
                        {
                                if(i<k)
                                {
                                        RGB_DATA[i+2]=255;
                                }
                                else
                                {
                                         RGB_DATA[i+2]=0;
                                }
                                RGB_DATA[i]=0;
                                RGB_DATA[i+1]=beijing;
                                i++;i++;
                        }
                        k++;k++;k++;
                        if(k>=150)
                        {
                                 count=5;
                                k=0;i=0;count_k=0;
                                beijing=255;
                        }
                }
                count_k++;
        }
        if(count==5)
        {
                if(count_k>=num)
                {
                         count_k=0;

                        for(i=0;i<150;i++)
                        {
                                if(i<k)
                                {
                                        RGB_DATA[i+1]=0;
                                }
                                else
                                {
                                         RGB_DATA[i+1]=255;
                                }
                                RGB_DATA[i]=0;
                                RGB_DATA[i+2]=beijing;
                                i++;i++;
                        }
                        k++;k++;k++;
                        if(k>=150)
                        {
                                 count=0;
                                k=0;i=0;count_k=0;
                                beijing=255;
                        }
                }
                count_k++;
        }

}

void  CLOCK_SELECT(u8 byte)
{
        switch(byte)
        {
                case 0:        RGB_DATA[0]=0;RGB_DATA[1]=0;RGB_DATA[2]=0xff;break;               //r
                case 1:        RGB_DATA[0]=0;RGB_DATA[1]=0xff;RGB_DATA[2]=0;break;              //r
                case 2:        RGB_DATA[0]=0xff;RGB_DATA[1]=0;RGB_DATA[2]=0;break;             //r
                case 3:        RGB_DATA[0]=0;RGB_DATA[1]=0xff;RGB_DATA[2]=0xff;break;         //r
                case 4:        RGB_DATA[0]=0xff;RGB_DATA[1]=0xff;RGB_DATA[2]=0;break;        //r
                case 5:        RGB_DATA[0]=0xff;RGB_DATA[1]=0;RGB_DATA[2]=0xff;break;       //r
                case 6:        RGB_DATA[0]=0xff;RGB_DATA[1]=0xff;RGB_DATA[2]=0xff;break;   //r
        }
}
void  SERVER_CLOCK(u32 delay)
{
        static u32 count=0;
        u8 i,j=147;
        if(count>=delay)
        {
                count=0;
                for(i=0;i<50;i++)
                {
                                RGB_DATA[j+3]=RGB_DATA[j];          //B  23-24   22-23
                                j-=1;
                                RGB_DATA[j+3]=RGB_DATA[j];     //G
                                j-=1;
                                RGB_DATA[j+3]=RGB_DATA[j];    //R
                                j-=1;
                }
                 MODE+=1;
                 if(MODE>=7)
                 {
                         MODE=0;
                 }
                CLOCK_SELECT(MODE);           //七彩颜色选择
        }
        count++;
}
void  SERVER_3SE(u32 delay)
{
        static u32 count=0;
        u8 i,j=120,k;   //72颗灯  9=3*3  其中3代表要移的灯数  加1是指向他的前面一个数
        if(count>=delay)
        {
                count=0;
                for(k=0;k<9;k++)        //8*9=72颗
                {
                        for(i=0;i<15;i++)
                        {
                                        RGB_DATA[i+j+15]=RGB_DATA[j+i];          //B  23-24   22-23
                        }
                        j-=15;  //指向上一个数组的头
                }
                 MODE+=1;
                 if(MODE>=7)
                 MODE=0;
                CLOCK_SELECT(MODE);           //七彩颜色选择
                for(i=1;i<5;i++)
                {
                        RGB_DATA[3*i+0]=RGB_DATA[0];
                        RGB_DATA[3*i+1]=RGB_DATA[1];
                        RGB_DATA[3*i+2]=RGB_DATA[2];
                }
        }
        count++;
}
void  StackerGame(u32 delay)
{
        u8 i;
        static u32 count=0;
        if(count>=delay)
        {
                count=0;
        for(i=0;i<3;i++)
                {
                        if(num>=(150-GAME_NUM))
                        {
                if(F_CLOCK==1)
                                        MODE+=1;      //这部分是出七彩的效果

                                if(MODE>=7)       //七到了之后就要出七彩
                                        {
                                                MODE=0;
                                                F_CLOCK=1;
                                        }

                                CLOCK_SELECT(MODE);
                            num=0;
                            GAME_NUM+=3;         //执行这里说明转换一次完成 已经到尾
                          if(GAME_NUM==150)
                                {
                                    MODE+=1;
                                        if(F_CLOCK==1)
                                                {
                                                        F_CLOCK=0;
                                                        MODE=0;
                                                }
                                        GAME_NUM=0;
                                        for(i=0;i<150;i++)
                                                {
                                                        RGB_DATA[i]=0;  //清数据
                                                }
                                        break;
                                }
                        }
                  RGB_DATA[num+3]=RGB_DATA[num];
                  RGB_DATA[num]=0;
                  num++;                            //交换数据
           }
        }count++;
}
void main()
{
        status_mode=0;
        T0_Init();
        while(1)
        {
                switch (status_mode)
                {
                        case 0:
                        case 1:
                        case 2:
                        {
                                RGB_7_SE_MAN();
                        }
                        break;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
                                RGB_7_SE_BIAN(2000);//2000);
                        }
                        break;
                        case 7:
                        case 8:
                        case 9:
                        case 10:
                        {
                                SERVER_CLOCK(100000);
                        }
                        break;
                        case 11:
                        case 12:
                        case 13:
                        case 14:
                        {
                                RGBZUO_YOU(10000);
                        }
                        break;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
                                SERVER_CLOCK(100000);
                        }
                        break;
                        case 19:
                        case 20:
                        case 21:
                        case 22:
                        {
                                SERVER_3SE(300000);
                        }break;
                        case 23:
                        case 24:
                        case 25:
                        case 26:
                        case 27:
                        case 28:
                        case 29:
                        case 30:
                        case 31:
                        case 32:
                        case 33:
                        case 34:
                        case 35:
                        case 36:
                        case 37:
                        case 38:
                        {
                                StackerGame(4470);
                        }
                        break;
                }
        }
}

网友A(2019-05-18):
这个 原件在那个仿真软件可以找到

网友B:
这个蛮实用,仿真也很是那么回事,不过51就只能看看了,实物最少要24M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