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尾灯控制电路

楼主(2016-06-21):
有没有大神会拥数电做这个电路的?老师说不准用单片机,求救
参考设计方案
分析以上设计任务,由于汽车左转弯或右转弯时,3个指示灯循环点亮,所以用三进制计数器控制译码器电路顺序输出低电平,从而控制尾灯按要求点亮。由此得出在每种运行状态下,各指示灯与给定条件间的关系,即逻辑功能表1-1所示。汽车尾灯控制电路设计总体框图如图1-1所示。
汽车尾灯和汽车运行状态表1-1

开关控制

汽车运行状态
右转尾灯
左转尾灯
S1        S2
D1D2D3
D4D5D6
0      0
正常运行
灯灭
灯灭
0      1
右转弯
D1D2D3顺序循环点亮
灯灭
1      0
左转弯
灯灭
D4D5D6顺序循环点亮
1      1
临时刹车
所有尾灯同时点亮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74139译码,产生4种信号:00、01、10、11。3灯循环点亮的数字电路未想好。

网友A:
74139译码,产生4种信号:00、01、10、11。3灯循环点亮的数字电路未想好。

网友B:
什么东西?

网友A:
3灯循环点亮的数字电路可能不能用一块数字集成电路,要用几块时序电路组成。

楼主:
嗯嗯,对啊,就是要用几块,我尝试了用了555,还有74L家族的

网友C:
其实想多了,直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想多了,直接来

啊?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