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器proteus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6-06-21):
大家好,这是我们本学期老师分派的一个课后作业,与大家分享:温控器(英:Thermostat 日:サーモスタット)是用来自动开启和关闭各种采暖设备,设定调节室内温度,可在有人无人的情况下,按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来自动调节室温;使之达到舒适的温度。请大家多多指教!

仿真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 = P1^1; //DS18B20接入口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极字型码
int temp;  //温度值
int ss;                //中间的一个变量
int dd;
int j;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uchar data buf[4];//字型显示中间变量
int alarmH=400;          //默认报警值
int alarmL=-500;
//定义开关的接入口
sbit  k1=P2^5;//+
sbit  k2=P2^6;//-
sbit  k3=P2^7;//确认
sbit  bell=P1^0;

sbit  Red=P1^6;                                //nouse

bit set=0;
bit Flag=0;
int n;
//函数的声明区
void key_to1();                                //键盘++
void key_to2();                           //键盘--
void delay(uint);                 //延时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Show();                         //显示
//函数的定义区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需函数,分为初始化,读写字节,读取温度4个函数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uchar x=0;
        DATA = 1;    //DQ复位
        delay(10);  //稍做延时
        DATA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450
        DATA = 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ReadOne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ATA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 = 1; //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ATA = 0;
                  DATA = dat&0x01;
          delay(10);
          DATA = 1;
          dat>>=1;
        }
        delay(8);
}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void  display00()     //*********显示负值子函数
{
    dd=-(temp-1);
    buf[1]=dd/100;
        buf[2]=dd/100;
        buf[3]=dd%100/10;
        buf[0]=dd%10;
        //动态显示
        for(j=0;j<5;j++)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100);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7;                                     //片选LCD1
    P0=0x40;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b;                              //片选LCD2
    P0=table[buf[2]];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d;                  //片选LCD3
        P0=table[buf[3]];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e;
        P0=table[buf[0]];                  //片选LCD4
        delay(100);
        P2=0xff;
    }
}
//显示正值子函数
void  display()
{
        buf[1]=temp/1000;//显示百位
        buf[2]=temp/100%10;//显示十位
        buf[3]=temp%100/10;//显示个位
        buf[0]=temp%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for(j=0;j<3;j++)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300);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7;                                     //片选LCD1
    P0=table[buf[1]];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b;                              //片选LCD2
    P0=table[buf[2]];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d;                  //片选LCD3
        P0=table[buf[3]];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e;
        P0=table[buf[0]];                  //片选LCD4
        delay(300);
        P2=0xff;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
        {
           delay(20);
           if(k1!=1)
           {
                while(k1!=1)
                  { key_to1();
                    for(n=0;n<8;n++)
                    Show();
               }
           }
        }
        if(k2!=1)                                 //-
        {
                delay(20);
                if(k2!=1)
                {
                  while(k2!=1)
                        { key_to2();
                          for(n=0;n<8;n++)
                      Show();
                        }

                }
        }
        if(k3!=1)                                   //sure
        {        TR0=1; //复位,开定时
        temp=ReadTemperature();
        }

}
void key_to1()
{
            TR0=0;               //关定时器
        temp+=10;
                if(temp>=1100)
                   {temp=-550;}
        if(set==0)
                {alarmH=temp;}
                else {alarmL=temp;}                         //nouse
}
void key_to2()
{
            TR0=0;
       //关定时器
        temp-=10;
                if(temp<=-550)
                    {temp=1100;}
        if(set==0)
                { alarmH=temp;}
                else { alarmL=temp;}                  //nouse
}

void alarm(void)
{
    if(temp<alarmH)
        {   //bell=1;
            //delay(50);
                //bell=0;
                Flag=1;
     }else {Flag=0;}
}

logo()//开机的Logo
{   P0=0x40;

    P2=0xf7;
        delay(50);
    P2=0xfb;
        delay(50);
        P2=0Xfd;
        delay(50);
        P2=0Xfe;
        delay(5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void Show()
{            if(temp>=0)
                        display();//显示函数
                if(temp<0)
                        display00();
}
void  main()
{
    TCON=0x01;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1;
        EX0=1;

        for(n=0;n<500;n++)//显示启动LOGo"- - - -"
        {bell=0;logo();}
         Red=0;
        while(1)
        {
            key();
                ss=ReadTemperature();
        Show();
                alarm();
                if(Flag==1)
                {bell=!bell;}  //蜂鸣器滴滴响
                else {bell=0;}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每隔10ms执行一次此子程序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emp=ss;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1-03):
升温和降温用的什么

网友B(2017-05-04):
想下载,但没有黑钱

网友C:
有没有只控制增温得系统

网友D(2017-10-21):
請問這數碼管是共陰還是共陽的?

网友E(2018-05-11):
这个代码需要在哪里编译,还是这个软件就可以直接编译

网友F(2018-07-03):
emmm那几个按键 K1, K2, K3的作用是啥呀?

网友G(2019-04-23):
我想问一下,这个仿真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H(2019-06-30):
大佬猛地一匹

网友I(2024-10-21):
没有用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