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液晶滚动显示图片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大家好,这是我最近做的仿真,附件里包含有程序代码,proteus仿真,原理图,还有报告

#include <reg51.h> //51 单片机常用寄存器定义
#include <absacc.h> //解析XBYTE 宏定义
/*常用操作命令和参数定义*/
#define DISPON 0x3f //显示开
#define DISPOFF 0x3e //显示关,参考指令表"显示开关设置"
#define FIRSTROW 0xc0 //显示起始行设置,参考指令表,由LXBYTE[5..0]在0 到63 行选择
#define SETY 0xb8 //Y 方向,8 页64 行,参考指令表,由PXBYTE[2..0]在0 到8 页选择
#define SETX 0x40 //X 方向,半屏64 列,参考指令表,由CXBYTE[5..0]在0 到63 列选择
#define LLCD_CMD_WR XBYTE[0xf4f0]
#define LLCD_DAT_WR XBYTE[0xf5f0]
#define LLCD_CMD_RD XBYTE[0xf6f0]
#define LLCD_DAT_RD XBYTE[0xf7f0]
#define RLCD_CMD_WR XBYTE[0xf8f0]
#define RLCD_DAT_WR XBYTE[0xf9f0]
#define RLCD_CMD_RD XBYTE[0xfaf0]
#define RLCD_DAT_RD XBYTE[0xfbf0]
/*一贞图片,宽度x 高度=128x64*/
code unsigned char logo[] =
{
0xFF,0xFF,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3F,0xFF,0xFF,0xFF,0xFF,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r);/*通用延时函数*/
void check_busy(unsigned char);/*LCD 忙检测*/
void lcd_init(void);/*LCD 初始化*/
void lcd_cmd_wr(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写命令*/
void lcd_data_wr(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写数据*/
void lcd_bmp_wr(unsigned char *bmp);/*写一贞128×64 点的图片显示*/
void lcd_clr(void);/*数据清屏*/
void lcd_mov_up();/*整屏向上循环移动*/
/*主函数,显示一贞图片范例*/
void main(void)
{
delay(50000);//适当延时,等待LCD 复位
lcd_init();
lcd_bmp_wr(logo);//logo 图片数据附后
while(1)
{
//整屏向上循环移动
lcd_mov_up();
lcd_clr();
delay(50000);
lcd_bmp_wr(logo);//logo 图片数据附后
}
}
/*LCD 忙检测*/
void check_busy(unsigned char right)
{
unsigned char temp=0xff;
do
{
if(right) temp=RLCD_CMD_RD;
else temp=LLCD_CMD_RD;
}
while((temp|0x7f)==0xff);//检测D7 是否为1,1 表示LCD 忙,如果忙,继续检测,直到空闲止
}
/*写命令*/
void lcd_cmd_wr(unsigned char cmdcode, unsigned char right)
{
check_busy(right);
if(right) RLCD_CMD_WR = cmdcode;
else LLCD_CMD_WR = cmdcode;
}
/*LCD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cmd_wr(DISPON,0); //开显示,0 参数表示左屏
lcd_cmd_wr(FIRSTROW,0); //设定显示首列
lcd_cmd_wr(SETY,0); //设定Y 坐标
lcd_cmd_wr(SETX,0); //设定X 坐标
lcd_cmd_wr(DISPON,1); //1 参数表示右屏
lcd_cmd_wr(FIRSTROW,1);
lcd_cmd_wr(SETY,1);
lcd_cmd_wr(SETX,1);
}
/*写数据*/
void lcd_data_wr(unsigned char dispdata, unsigned char right)
{
check_busy(right);
if(right) RLCD_DAT_WR = dispdata;
else LLCD_DAT_WR = dispdata;
}
/*数据清屏*/
void lcd_clr(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共8 页
{
lcd_cmd_wr(SETY+i,0);
lcd_cmd_wr(SETX,0);
lcd_cmd_wr(SETY+i,1);
lcd_cmd_wr(SETX,1);
for(j=0;j<64;j++)//每页64 列
{
lcd_data_wr(0,0);
lcd_data_wr(0,1);
}
}
}
/*写一贞128×64 点的图片显示*/

void lcd_bmp_wr(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页地址设定
lcd_cmd_wr(SETY+i,0);
lcd_cmd_wr(SETX,0);
lcd_cmd_wr(SETY+i,1);
lcd_cmd_wr(SETX,1);
for(j=0;j<64;j++)
{
lcd_data_wr(bmp[128*i+j],0);//左半屏
lcd_data_wr(bmp[128*i+j+64],1);//右半屏
}
}
}
/*整屏向上循环移动*/
void lcd_mov_u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4;i++)//64 行循环
{
lcd_cmd_wr(FIRSTROW+i,0);
lcd_cmd_wr(FIRSTROW+i,1);
delay(500);//适当延时
}
}
/*通用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r)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r)
for(i=0;i<100;i++);
}

成果

网友A(2017-06-26):
下下来学习一下,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