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定时器的音乐播放器,但是出不来声音,求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

楼主:
做的是利用定时器的音乐播放器,但是出不来声音,求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ong=P1^0;
sbit start=P3^6;
sbit stop=P3^7;
bit  flag=0;

uchar code newyear[]={0xFE,0x25,4,0xFE,0x25,4,0xFE,0x25,8,
                             0xFD,0x80,8,0xFE,0x84,4,0xFE,0x84,4,
                                    0xFE,0x84,8,0xFE,0x25,8,0x0FE,0x25,4,
                                           0xFE,0x84,4,0x0FE,0x0C0,8,0xFE,0xC0,8,
                                    0xFE,0x98,4,0xFE,0x84,4,0xFE,0x57,8,
                            0xFF,0xFF};
uchar code tiger[]={0xfe,0x25,4,0xfe,0x57,4,0xfe,0x84,4,
                                        0xfe,0x25,4,0xfe,0x25,4,0xfe,0x57,4,
                                        0xfe,0x84,4,0xfe,0x25,4,0xfe,0x84,4,
                                        0xfe,0x98,4,0xfe,0xc0,8,0xfe,0x84,4,
                                        0xfe,0x98,4,0xfe,0xc0,8,0xfe,0xc0,2,
                                        0xfe,0xe3,2,0xfe,0xc0,2, 0xfe,0x98,2,
                                        0xfe,0x84,4,0xfe,0x25,4,0xfe,0xc0,2,
                                        0xfe,0xe3,2,0xfe,0xc0,2, 0xfe,0x98,2,
                                        0xfe,0x84,4,0xfe,0x25,4,0xfe,0x25,4,
                                        0xfd,0x80,4,0xfe,0x25,8,0xfe,0x25,4,
                                        0xfd,0x80,4,0xfe,0x25,8,0xff,0xff};
void delay(uchar time);
void chushi();
void key();
void play(uchar  melody[]);
int H=-3,L=-2,T=-1,a,b,c,d;

void main()
{
while(1)
{if(d==1)
        {play(newyear);}
if(d==2)
         {play(tiger);}
if(d==3)
         TR1=0;

}
}
void test() interrupt 3
{
TH1=a;
TL1=b;
song=~song;
}

void delay(uchar time)
{
  uint i;
  for(i=0;i<time*2000;i++);

}
void chushi()
{
         TMOD=0x10;
         ET1=1;
         EA=1;
         TR1=1;
        IT0=1;
        EX0=1;
}
void key() interrupt 0
{
        chushi();
        flag=1;
        d=0;
        if(start==0)
        {
                d++;
                if(d==3)
                        d=1;
        }
        if(stop==0)
                d=3;
}
void play(uchar melody[])
{
chushi();
while(1)
  {
  a=melody[H];
  b=melody[L];
  c=melody[T];
  H=H+3;
  L=L+3;
  T=T+3;
  delay(c);
  TR1=0;
  delay(1);
  TR1=1;
  if(melody[H]==0xff){TR1=0;H=-3;L=-2;T=-1;}}
}

网友A(2016-06-23):
你把仿真工程文件打包上传一下 我本地调试看看

网友B: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76  定时器控制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歌曲

实例7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2019-12-04):
引用 网友B:
实例76  定时器控制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歌曲

请问这个的代码是怎么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