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报站系统在proteus上仿真 原理图 源程序

楼主:
公交车报站系统的仿真,msp430f2272为中央处理器的键盘扫描,led驱动,7段数码管的控制。isd1420的驱动在proteus仿真的原理图,以及源程序。

单片机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一 六月 20 2016
* Processor: MSP430F2272
* Compiler:  CodeComposer for MSP430
*/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
{ #include <msp430f2272.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Clock_Init()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器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位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P1REN|=0xff;          //按键初始化
        P1OUT |=0xff;

        P2DIR |= 0x0F;                //控制端口初始化
        P2OUT |= BIT0+BIT1+BIT2;

        P3DIR |= 0xff;                        //LED控制端口

        P4DIR |= 0xff;                        //语音地址端口初始化

    unsigned int dz1[]={0x50,0x48};
    unsigned  int dz2[]={0x60};
    unsigned  int dz3[]={0x68};
    unsigned  int dz4[]={0x88};
    unsigned  int dz5[]={0x70};
    unsigned  int dz6[]={0x58};
    unsigned  int dz7[]={0x00,0x08,0x10,0x18,0x20,0x28,0x30,0x38,0x40};

    unsigned int counter1=0;          // ISD地址计数器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flag = 0;                //正反选择标志
    unsigned int counter3 = 0;        //正反计数器

    unsigned int buff2[]={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unsigned int counter2=0 ;         // LED地址计数器
        P3OUT = buff2[counter2];

        unsigned int counter4=0;        //录音计数器
while(1)
{
        if ((P1IN & BIT0) == 0)          // 录音模式
                {
                        P2OUT&=~BIT0 ;
                        counter4++;
                        if(counter4<=14)
                                {
                                        delay_ms(999);
                                        P2OUT |= BIT0;
                                }
                        if(counter4>14)
                                {
                                        delay_ms(2999);
                                          P2OUT |= BIT0;
                                }
                        while(((P1IN & BIT0) == 0) );
                 }

        while ((P1IN & BIT1) == 0)          // 放音模式
                {
                        while((flag==0)&((P1IN & BIT1) == 0))
                                {
                                        if ((P1IN&BIT3)==0)          // 报站
                                                {
                                                        pl1:
                                                        P3OUT|=BIT7;
                                                        counter2++;
                                                        P3OUT = buff2[counter2]+BIT7;
                                                        if(counter1==0)
                                                                {
                                                                        P2OUT&=~BIT1;
                                                                        P4OUT=dz1[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2[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3[3];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4[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
                                                                }
                                                        if((8!=counter1)&(0!=counter1))
                                                                {
                                                                        P2OUT&=~BIT1;
                                                                        P4OUT=dz7[counter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6[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5[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P4OUT = dz2[0];
                                                                        delay_ms(1000);

                                                                        counter1++;
                                                                        temp = counter1;
                                                                        counter1--;

                                                                        P2OUT&=~BIT1;
                                                                        P4OUT = dz7[temp];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3[3];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temp];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4[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
                                                                }
                                                        if(counter1==8)
                                                                {
                                                                        P2OUT&=~BIT1;
                                                                        P4OUT=dz1[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dz7[counter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dz6[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5[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
                                                                }
                                                        counter1++;
                                                        while((P1IN&BIT3)==0);
                                                        while((P1IN&BIT5)==0);
                                                        P3OUT&=~BIT7;
                                                }

                                        if ((P1IN & BIT4) == 0)          // 回退
                                                {
                                                        counter1--;
                                                        counter2--;
                                                        P3OUT = buff2[counter2];
                                                        while((P1IN&BIT4)==0);
                                                }

                                        if ((P1IN & BIT5) == 0)          // 重复报站
                                                {
                                                        P2OUT&=~BIT1;
                                                        counter1--;
                                                        counter2--;
                                                        goto pl1;
                                                }

                                        if ((P1IN & BIT6) == 0)          // 复位
                                                {
                                                        counter1=0;
                                                        counter2=0;
                                                        P3OUT = buff2[counter2];
                                                        while((P1IN&BIT6)==0);
                                                }

                                        if ((P1IN & BIT2) == 0)          // 正反选择
                                                {
                                                        counter3++;
                                                        if((counter3%2)==0)
                                                                {
                                                                        flag = 0;
                                                                        P2OUT |=BIT2;
                                                                        counter1=0;
                                                                        counter2=0;
                                                                }
                                                        if((counter3%2)==1)
                                                                {
                                                                        flag = 1;
                                                                        P2OUT &= ~BIT2;
                                                                        counter1=8;
                                                                        counter2=10;
                                                                }
                                                        while((P1IN&BIT2)==0);
                                                }

                        }
                while((flag==1)&((P1IN & BIT1) == 0))
                        {
                                if ((P1IN&BIT3)==0)          // 报站
                                        {
                                                pl2:
                                                P3OUT|=BIT7;
                                                counter2--;
                                                P3OUT = buff2[counter2]+BIT7;
                                                if(counter1==8)
                                                        {
                                                                P2OUT&=~BIT1;
                                                                P4OUT = dz1[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8];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2[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3[3];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7];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4[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
                                                        }
                                                if((1!=counter1) & (8!=counter1))
                                                        {
                                                        P2OUT&=~BIT1;
                                                        P4OUT = dz7[counter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6[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5[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P4OUT = dz2[0];
                                                        delay_ms(1000);

                                                        counter1--;
                                                        temp = counter1;
                                                        counter1++;

                                                        P2OUT&=~BIT1;
                                                        P4OUT = dz7[temp];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3[3];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temp];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4[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
                                                }
                                        if(counter1==0)
                                                {
                                                        P2OUT&=~BIT1;
                                                        P4OUT = dz1[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7[counter1];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6[0];
                                                        delay_ms(1000);

                                                        P2OUT&=~BIT1;
                                                        P4OUT = dz5[0];
                                                        delay_ms(3000);
                                                        P2OUT&=~BIT1 ;
                                                }

                                        counter1--;
                                        while((P1IN&BIT3)==0);
                                        while((P1IN&BIT5)==0);
                                        P3OUT&=~BIT7;
                                }

                        if ((P1IN & BIT4) == 0)          // 回退
                                {
                                        counter1++;
                                        counter2++;
                                        P3OUT = buff2[counter2];
                                        while((P1IN&BIT4)==0);
                                }

                        if ((P1IN & BIT5) == 0)          // 重复报站
                                {
                                        P2OUT&=~BIT1;
                                        counter1++;
                                        counter2++;
                                        goto pl2;
                                }

                        if ((P1IN & BIT6) == 0)          // 复位
                                {
                                        counter1=9;
                                        counter2=0;
                                        P3OUT = buff2[counter2];
                                        counter2=10;
                                        while((P1IN&BIT6)==0);
                                }

                        if ((P1IN & BIT2) == 0)          // 正反选择
                                {
                                        counter3++;
                                        if((counter3%2)==0)
                                                {        flag = 0;
                                                        P2OUT |= BIT2;
                                                        counter1=0;
                                                        counter2=0;
                                                }
                                        if((counter3%2)==1)
                                                {
                                                        flag = 1;
                                                        P2OUT &= ~BIT2;
                                                        counter1=8;
                                                        counter2=10;
                                                }
                                        while((P1IN&BIT2)==0);
                                }
                        }
                }
}
}

}

仿真源程序,原理图

网友A(2016-12-27):
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B:
这个很感兴趣,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完整

网友C(2018-07-01):
原理图呢

网友D(2020-02-29):
要是51单片机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