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6-06-22):
初学stm32,有个疑问现在用的开发板。以后自己想做东西时怎么开发最小系统怎么烧写程序? 因为51的很简单开发板可以直接换芯片烧写。那stm32呢? 多谢

网友A:
使用ST-LINK 、J-LINK、串口都可以烧写程序,不过串口很慢,J-LINK调试方便但太贵,学生党建议买ST-LINK,大概20块钱的样子

网友B:
学习,就用串口好了,方便,而且容易上手

网友C: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D:
有仿真器,其实和51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仿真器,其实和51差不多

仿真器可以下程序倒是没问题,但是我想脱离开发板。另外做一套最小系统实现别的目的。这样的话我另外买的stm芯片怎么烧写呢。还需要买芯片座吗?

网友E:
用USB串口烧写

网友F:
可以使用串口 J-LINK等方法

网友G:
另外做个单片机的顶板,淘宝上也有卖的。。就是一个板上面可以焊出排针,可以焊芯片。这样芯片要是坏了,就容易换了。

网友H:
串口转232,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路

楼主(2017-03-02):
引用 网友H:
串口转232,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路

多谢,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I:
串口下载不是真正学习的好方法,还是STlink吧,下载,调试都很方便,长期学习早晚还是得有的。

网友J:
Jlink或者stlink等烧写器,或者直接串口烧写,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