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原理图及核心板diy制作资料 含PCB 电路原理图下载 带基础外设板

楼主(2016-06-22):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TI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将多个不同功能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机“解决方案,多用于需要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仪表中。

片内资源丰富(此段来自百度百科,熟知的可以自行跳过)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各系列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它们分别是看门狗(WDT)、模拟比较器A、定时器A0(Timer_A0)、定时器A1(Timer_A1)、定时器B0(Timer_B0)、UART、SPI、I2C、硬件乘法器、液晶驱动器、10位/12位ADC、16位Σ-Δ ADC、DMA、I/O端口、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实时时钟(RTC)和USB控制器等若干外围模块的不同组合。其中,看门狗可以使程序失控时迅速复位;模拟比较器进行模拟电压的比较,配合定时器,可设计出A/D 转换器;16 位定时器(Timer_A 和 Timer_B)具有捕获/比较功能,大量的捕获/比较寄存器,可用于事件计数、时序发生、PWM等;有的器件更具有可实现异步、同步及多址访问串行通信接口可方便的实现多机通信等应用;具有较多的 I/O 端口,P0、P1、P2 端口能够接收外部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中断输入;10/12位硬件 A/D 转换器有较高的转换速率,最高可达200kbps ,能够满足大多数数据采集应用;能直接驱动液晶多达 160 段;实现两路的 12 位D/A转换;硬件I2C串行总线接口实现存储器串行扩展;以及为了增加数据传输速度,而采用的DMA模块。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这些片内外设为系统的单片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电路原理图:

MSP430引脚定义:

  步进电机加减速运行程序 :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正转数组
uchar  REV[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反转数组
uchar rate ;
/********************************************************

延时
8MHz时钟,

********************************************************/
void delay1(uchar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000;j>0;j--);
}
void delay(uchar k)
{

   uint s;
   k = rate;
   do
    {
       for(s = 0 ; s <200 ; s++) ;
    }while(--k);
}

void delay2(int k)
{

   int s;
   for(s = 0 ; s <k ; s++) ;

   }

/********************************************************

步进电机正转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5OUT = FFW[i];//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步进电机反转

********************************************************/
void  motor_rev()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5OUT = REV[i];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步进电机运行

*********************************************************/
void  motor_turn()
{
   uchar x;
   rate=0x30;
   x=0xff;
   do
     {
        motor_ffw();               //正转加速
        rate--;
     }while(rate!=0x0a);

   do
     {
        motor_ffw();               //正转匀速
       x--;
     }while(x!=0x01);

   do
     {
        motor_ffw();              //正转减速
        rate++;
     }while(rate!=0x30);
   do
     {
        motor_rev();               //反转加速
        rate--;
     }while(rate!=0x0a);

   do
     {
        motor_rev();               //反转匀速
       x--;
     }while(x!=0x01);

   do
     {
        motor_rev();               //反转减速
        rate++;
     }while(rate!=0x30);
}

/********************************************************

主程序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P6DIR |= BIT2;P6OUT &= ~BIT2;   //打开电平转换
    P2DIR |= BIT3;P2OUT &= ~BIT3;   //电平转换方向3.3V--->5V
    P6DIR |= BIT7;P6OUT &= ~BIT7;   //关蜂鸣器
    BCSCTL1&=~XT2OFF;                         //启动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                           //MCLK为XT2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while(1)
  {
       P5OUT = 0x00;//ULN2003输出高电平

      // delay2(255);

      motor_turn();
          // motor_ffw();
   }

}

多种DIY制资料,总有一款适合你。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MSP430Appliction Note.rar

slau056e MSP430x4xx-2005-4.pdf

网友A(2016-10-05):
多谢分享,正是需要的资料

网友B(2016-11-10):
厉害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终于给我找着了!楼主大赞!

网友C(2017-09-29):
多谢分享啊,可惜分不够了

网友D(2019-03-31):
其实 我就想要原理图,能告知下原理图在哪嘛?

网友E(2019-10-16):
哪个是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