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盒设计 驱动蜂鸣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14):
件3:音乐程序
        shuzhi EQU 3fh           ;选曲目的地址
        song EQU p1.2        ;扬声器播放
        play EQU p3.0               ;播放停止键
        addone EQU p3.1           ;曲目加一键
        subone EQU p3.2           ;曲目减一键
        dul EQU P1           ;段选
        wel EQU P2           ;位选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0溢出中断入口地址
        AJMP cont
        ORG 0013H                    ;外部中断一入口地址
        AJMP pause                    ;指向外部中断程序
    ORG 0100H
START:
    MOV SP,#50H
        MOV TH0,#0DBH             ;定时器赋初值
        MOV TL0,#0FFH
        MOV TMOD,#01H       ;设定T1工作于方式2
        MOV IE,#86H                    ;开中断
        MOV TCON,#00H
        MOV R0,#00H
        MOV shuzhi,#00H
(是否顺序播放音乐)
MAIN:
    JNB play,first           ;判断P3.0键是否按下
        SJMP MAIN

first:
    ACALL del20
        JNB play,first
        MOV shuzhi,#00H
        MOV dul,#06H           ;共阴数码管显示1
        MOV wel,#80H
        MOV DPTR,#dat1         ;dat1首地址赋给DPTR
    ACALL music0
        ACALL next
        RET
next:
    INC shuzhi
        MOV A,shuzhi
        CJNE A,#01,LOOP3                    ;A是否=1,不等就跳转到LOOP3
    MOV DPTR,#dat2                                 ;表2首地址送DPTR
        MOV dul,#5BH                                 ;显示数值2
        MOV wel,#80H
        ACALL music0
        INC A
LOOP3:
    CJNE A,#02,LOOP4                   ;A是否=2,不等就跳转到LOOP4
        MOV DPTR,#dat3                            ;表3首地址送DPTR
        MOV dul,#4FH                            ;显示数值3
        MOV wel,#80H
        ACALL music0
        INC A
LOOP4:
    CJNE A,#03,next
        ACALL first
        RET
(按键播放上一首音乐)
last:
    DEC shuzhi
        MOV        a,shuzhi
        CJNE        a,#02,last1
        MOV        dptr,#dat3
        MOV        dul,#4Fh
        MOV        wel,#80h
        ACALL        music0
last1:        cjne        a,#01,last2
        MOV        dptr,#dat2
        MOV        dul,#5Bh
        MOV        wel,#80h
        ACALL        music0
last2:        cjne        a,#00,last
        MOV        dptr,#dat1
        MOV        dul,#06h
        MOV        wel,#80h
        ACALL        music0
        RET

music0:
        MOV        20h,#00h              ;中断计数单元清0
music1: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取音阶常数
        JZ        end0                       ;累加器判0看是否是结束符
        CJNE        a,#0ffh,music5        ;是休止符?
        LJMP        music3                     ;产生100ms停顿
music5:
        NOP

key:
    JNB        play,k0                         ;判断P3.0键是否按下
        JNB        addone,k1                 ;判断P3.2键是否按下
        JNB        subone,k2                 ;判断P3.1键是否按下
        MOV        r6,a                         ;音阶常数送R6
        INC        dptr                            ;DPTR+1
        MOV        a,#0
        MOVC        a,@a+dptr              ;取常数送R7
        MOV        r7,a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T0

music2:        nop
        CJNE        r0,#0,$
        CPL        song                                  ;输出电平取反
        MOV        a, r6
        MOV        r3,a                                  ;音阶常数送R3
        LCALL        del20
        MOV        a, r7                                       ;节拍常数送A
        CJNE        a,20h,music2              ;节拍时间到否
        MOV        20h,#00h                             ;为取下一音阶作准备
        INC        DPTR
        LJMP        music1

music3:
    NOP                                           ;休止100ms
        CLR        tr0                              ;关闭定时器
        MOV        r2, #14h

music4:        NOP
        MOV        r3, #250                  ;R3=250
        LCALL        del20
        DJNZ        r2, music4
        INC        dptr                          ;为取下一音阶作准备
        LJMP        music1
end0:        MOV        r2, #200               ;歌曲结束后,延时1s后继续

music6:        MOV        r3, #250
        LCALL        del20
        DJNZ        r2,music6
(按键选择)
k1:        ACALL        del20                       ;调用延时子程序
        JNB        addone,k1                  ;判断P3.2键是否释放
        ACALL        next
k2:        ACALL        del20
        JNB        subone,k2                  ;判断P3.1键是否释放
        ACALL        last
k0:        ACALL        del20
        JNB        play,k0             ;判断3.0键是否释放
        LJMP        start
        RET
del20:        MOV        r4,#05h           ;延时子程序
del4:        NOP
        DJNZ        r4,del4
        DJNZ        r3,del20
        RET
cont:        INC        20h                               ;计数单元+1
        MOV        th0,#0dbh               ;重新10ms定时初值
        MOV        tl0,#0ffh
        RETI                             ;跳出中断
(停止播放)
pause:        ACALL        del20
        JNB        p3.0,pause                 ;判断P3.0键是否有释放
        MOV        a,r0                         ;把R0的值给A
        CPL        a                          ;A值取反
        MOV        r0,a
        RETI
dat1:
db 3bh,20h,3bh,20h,30h,20h,33h,20h,3bh,80h,0ffh
db 3bh,20h,3bh,20h,26h,20h,2bh,20h,26h,80h,0ffh
db 26h,20h,26h,20h,20h,20h,26h,20h,2bh,20h,2bh,20h,30h,20h,33h,10h,33h,10h
db 3bh,60h,40h,20h,4ch,80h,0ffh
db 3bh,20h,3bh,20h,30h,20h,33h,20h,3bh,80h,0ffh
db 3bh,20h,3bh,20h,26h,20h,2bh,20h,26h,80h,0ffh
db 26h,20h,26h,20h,20h,20h,26h,20h,2bh,20h,2bh,20h,2bh,20h,30h,20h
db 33h,20h,3bh,20h,3bh,20h,40h,2bh,3bh,80h,0ffh
db 19h,20h,1ch,40h,26h,20h,19h,20h,1ch,40h,26h,20h,0ffh
db 20h,20h,1ch,20h,1ch,20h,20h,20h,26h,80h,0ffh
db 19h,20h,1ch,40h,26h,20h,19h,20h,1ch,40h,26h,20h,0ffh
db 20h,20h,1ch,20h,1ch,20h,20h,20h,26h,80h,0ffh
db 2bh,20h,2bh,40h,3bh,20h,2bh,20h,2bh,40h,2bh,20h,0ffh
db 26h,20h,2bh,20h,2bh,20h,30h,20h,2bh,80h,0ffh
db 2bh,20h,2bh,40h,3bh,20h,30h,20h,30h,40h,2bh,20h,0ffh
db 33h,20h,3bh,20h,3bh,20h,40h,20h,3bh,80h,0ffh,0ffh
dat2:
db 18h,30h,1ch,10h,20h,40h,1ch,10h
db 18h,10h,20h,10h,1ch,10h,18h,40h
db 1ch,20h,20h,20h,1ch,20h,18h,20h
db 20h,80h,0ffh,20h,30h,1ch,10h,18h
db 20h,15h,20h,1ch,20h,20h,20h,26h
db 40h,20h,20h,2bh,20h,26h,20h,20h
db 20h,30h,80h,0ffh,20h,20h,1ch,10h
db 18h,10h,20h,20h,26h,20h,2bh,20h
db 30h,20h,2bh,40h,20h,20h,1ch,10h
db 18h,10h,20h,20h,26h,20h,2bh,20h
db 30h,20h,2bh,40h,20h,30h,1ch,10h
db 18h,20h,15h,20h,1ch,20h,20h,20h
db 26h,40h,20h,20h,2bh,20h,26h,20h
db 20h,20h,30h,80h,20h,30h,1ch,10h
db 20h,10h,1ch,10h,20h,20h,26h,20h
db 2bh,20h,30h,20h,2bh,40h,20h,15h
db 1fh,05h,20h,10h,1ch,10h,20h,20h
db 26h,20h,2bh,20h,30h,20h,2bh,40h
db 20h,30h,1ch,10h,18h,20h,15h,20h
db 1ch,20h,20h,20h,26h,40h,20h,20h
db 2bh,20h,26h,20h,20h,20h,30h,30h
db 20h,30h,1ch,10h,18h,40h,1ch,20h
db 20h,20h,26h,40h,13h,60h,18h,20h
db 15h,40h,13h,40h,18h,80h,00h
dat3:
db 26h,20h,20h,20h,20h,20h,26h,10h,20h,10h,20h,80h,26h,20h,30h,20h
db 30h,20h,39h,10h,30h,10h,30h,80h,26h,20h,20h,20h,20h,20h,1ch,20h
db 20h,80h,2bh,20h,26h,20h,20h,20h,2bh,10h,26h,10h,2bh,80h,26h,20h
db 30h,20h,30h,20h,39h,10h,26h,10h,26h,60h,40h,10h,39h,10h,26h,20h
db 30h,20h,30h,20h,39h,10h,26h,10h,26h,80h,26h,20h,2bh,10h,2bh,10h
db 2bh,20h,30h,10h,39h,10h,26h,10h,2bh,10h,2bh,20h,2bh,40h,40h,20h
db 20h,10h,20h,10h,2bh,10h,26h,30h,30h,80h,18h,20h,18h,20h,26h,20h
db 20h,20h,20h,40h,26h,20h,2bh,20h,30h,20h,30h,20h,1ch,20h,20h,20h
db 20h,80h,1ch,20h,1ch,20h,1ch,20h,30h,20h,30h,60h,39h,10h,30h,10h
db 20h,20h,2bh,10h,26h,10h,2bh,10h,26h,10h,26h,10h,2bh,10h,2bh,80h
db 18h,20h,18h,20h,26h,20h,20h,20h,20h,60h,26h,10h,2bh,20h,30h,20h
db 30h,20h,1ch,20h,20h,20h,20h,80h,26h,20h,30h,10h,30h,10h,30h,20h
db 39h,20h,26h,10h,2bh,10h,2bh,20h,2bh,40h,40h,10h,40h,10h,20h,10h
db 20h,10h,2bh,10h,26h,30h,30h,80h,00h
END

网友B:
/************************************************************************
[文件名]  C51音乐程序(八月桂花)
[功能]    通过单片机演奏音乐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本例采用89C52, 晶振为12MHZ
//关于如何编制音乐代码, 其实十分简单,各位可以看以下代码.
//频率常数即音乐术语中的音调,而节拍常数即音乐术语中的多少拍;
//所以拿出谱子, 试探编吧!

sbit Beep =  P2^1 ;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采用while(--a) 不要采用while(a--); 各位可编译一下看看汇编结果就知道了!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1)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