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C12C2052AD单片机

楼主(2016-06-22):
想做一个摇摇棒,16灯的,一个IO接一个LED,需要16个。那么问题来了,RST怎么当做普通IO口使用?程序怎么定义?下载器ISP怎么设置?
我的ISP有两个版本,分别是V6.85K,V483。都没有网上说的关于P4.7的选项。

网友A:
STC-ISP里有“复位脚有用作I/O口”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ISP里有“复位脚有用作I/O口”选项

程序怎么定义 我的下载器没有这一项

网友B:
LZ,2052 有P4.7?
STC-ISP 不是有中英文版本吗?操作很容易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