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相助 怎样解决两位数码挂闪烁

楼主:
怎样解决两位数码挂闪烁

网友A(2016-06-24):
有2个案例可供你参考,解决两位数码挂闪烁问题。

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修正位数码闪烁,确认有效。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6位LED数码管显示).jpg

网友A: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修正位数码闪烁,确认有效。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你可以去卡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