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板子的测试程序说明

楼主(2016-06-22):
该程序的测试效果是
矩阵键盘的键值分布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按键1:选择LED灯实验,实验效果是一盏点亮的LED循环右移。
按键2:选择步进电机实验,实验效果是步进电机顺时针转动。
按键3:选择蜂鸣器实验,实验效果是蜂鸣器一直响。
按键4:选择DS1302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时分秒时钟。注:需将JP595断开,JOE接VCC
按键5:选择DS18B20温度实验,实验效果是LCD1602显示温度值
按键6:选择红外线实验,实验效果是当按下遥控之后LCD1602显示读取到的红外线键值。
按键7:选择EEPROM实验,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当前数值,按下K1键存储当前显示的值到24C02中,按下K2键显示之前存储到24C02中的数值,按下K3显示数值加1,按下K4显示数值清零。
按键8: 选择ADC实验,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读取到的电位器AD数值,转动电位器,数值改变
按键9:选择74H595实验,实验效果是74H595连接的LED一盏点亮并循环左移。
        注意:JOE跳线帽接GND,需要将595模块的JP595跳线帽接上,595的LED才会亮!!
按键10:选择TFT检测试验,试验效果是显示“普中科技”,然后跳LED实验。
按键11:选择LM358DA输出实验,效果为AD/DA模块的LED闪烁,注意:需要将AD/DA模块排针的DAOUT和LED两个排阵用跳线帽短接!!
其他按键值:会在LCD1602上面显示EEROR!
注意!!
1测试TFT屏的时候注意把红外接收头去掉。开启TFT屏,接最右边那个跳帽。
2注意用跳帽J21下面两个接起来,数码管才会亮。
3如果LCD1602没有显示,调整RJ1电位器,隐约看到LCD1602有一格格显示的时候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