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蓝牙程序移植到stc12c2052ad?

楼主(2016-06-22):
移植需要修改什么内容呢?

网友A:
串口蓝牙模块,代码直接用就是了,串口配置需要改一下

网友B:
你以前是用51的单片机就不用改啦

网友C:
这个一定要注意时序,因为普通51单片机是12T的,而stc12c2052ad是1T的,移植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