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笔记本一拆到底

楼主:
明基笔记本电脑拆解分享。刚刚对电脑感兴趣还不知道那是哪,所以拆一个还请高手师傅指教一下,那里是南桥,那里是北桥,谢了。这个电脑不知为什么输入wifi密码要求输入ASCll,想不明白。

网友A(2016-06-27):
拆解的电脑已经组装完毕,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不知为什么总是上传不了图片,图片格式和大小都符合规定不知为什么,

为什么上面的这个截图可以,但是照片不可以,都是jpeg格式的

网友A:
这次又是了一下这次行了分享一下,只是剩下了几颗螺丝不知是哪里的对不上号了,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解的电脑已经组装完毕,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不知为什么总是上传不了图片,图片格式和大小都符合规定不知为 ...

这种图片用qq截图一下 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B:
关于ASCII的问题回复:

在你的无线路由器上设置无线密码时不要把ASCII码那项选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ASCII的问题回复:

在你的无线路由器上设置无线密码时不要把ASCII码那项选上

谢了,

网友C(2016-10-21):
设置无线密码时不要把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