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遥控Proteus仿真电路+发射+接收程序

楼主(2016-06-22):
单片机的红外线遥控Proteus仿真电路+发射+接收程序

仿真图:

红外发射程序:
/***************************************************************
        作品:红外线发射
  单片机:STC89C52RC
    晶振:12M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4 V9.00
***************************************************************/
//
//        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b极)
//        PNP三极管e极接2Ω电阻,c极接红外发射管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BM   0x80                //识别码

#define m9    (65536-9000)               //约9mS
#define m4_5  (65536-4500)               //约4.5mS
#define m1_6  (65536-1630)               //约1.65mS
#define m_65  (65536-580)               //约0.65mS
#define m_56  (65536-560)               //约0.56mS
#define m40   (65536-40000)       //约40mS
#define m56   (65536-56000)       //56mS
#define m2_25 (65536-2250)        //约2.25mS

sbit IR  = P3^6;                                  //定义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基极)
sbit LED = P3^7;                                  //发射指示灯

uchar KEY(void);
void  SanZhuan(void);
void  ZZ(uchar x);
void  Z0(uchar temp);
void  TT0(bit BT,uint x);
void  YS(uchar time);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0 16位工作方式
  IR=1;                                   //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while(1)
  {
   SanZhuan();
  }
}
/***************************************************************
函数功能:             4×4矩阵键盘
                           键值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     │    │    │    │    │    │    │    ┃
│     │    │    └────13   14   15   16   ┃
│     │    └─────────9    10   11   12   ┃
│     └──────────────5    6    7    8    ┃
└────────────────────1    2    3    4    ┃
***************************************************************/
uchar KEY(void)
{
uchar H,L;            //行值,列值
H=0;
L=0;
P1 = 0xf0;            //将键盘端口行值设为1,列值设为0
if(P1!= 0xf0)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如果有则hangval必不为0x0f
   {
    YS(10);            //按键去抖动,延时10毫秒
    if(P1!=0xf0)       //确实有按键按下
      {
       H  = P1&0xf0;   //按键后得到按键的行标志位,将行标志位赋值给hangval
       P1 = 0x0f;      //翻转键盘接口输出
       L  = P1&0x0f;   //得到列标志位
      }
        return (H+L);
   }
  return 0;
}
/***************************************************************
函数功能:散转程序
入口参数:v
//
//  13 14 15 16
//  9  10 11 12
//  5  6  7  8
//  1  2  3  4
***************************************************************/
void SanZhuan(void)
{
uchar v;
v = KEY();

switch(v)
{
  case 0x77:ZZ(0x01);v=0;break;                //"  "
  case 0xb7:ZZ(0x02);v=0;break;                //"  "
  case 0xd7:ZZ(0x03);v=0;break;                //"  "
  case 0xe7:ZZ(0x04);v=0;break;                //"  "
  case 0x7b:ZZ(0x05);v=0;break;                //"  "
  case 0xbb:ZZ(0x06);v=0;break;                //"  "
  case 0xdb:ZZ(0x07);v=0;break;                //"  "
  case 0xeb:ZZ(0x08);v=0;break;                //"  "
  case 0x7d:ZZ(0x09);v=0;break;                //"  "
  case 0xbd:ZZ(0x10);v=0;break;                //"  "
  case 0xdd:ZZ(0x11);v=0;break;                //"  "
  case 0xed:ZZ(0x12);v=0;break;                //"  "
  case 0x7e:ZZ(0x13);v=0;break;                //"  "
  case 0xbe:ZZ(0x14);v=0;break;                //"  "
  case 0xde:ZZ(0x15);v=0;break;                //"  "
  case 0xee:ZZ(0x16);v=0;break;                //"  "
  default:v=0;
}
}
/*┈┈┈┈┈┈┈┈┈┈┈┈┈┈┈┈┈┈┈┈┈┈┈┈┈┈┈┈┈┈
函数功能:发送主程序
┈┈┈┈┈┈┈┈┈┈┈┈┈┈┈┈┈┈┈┈┈┈┈┈┈┈┈┈┈┈*/
void ZZ(uchar x)
{
  TT0(1,m9);                   //高电平9mS
  TT0(0,m4_5);               //低电平4.5mS

  /*┈ 发送4帧数据 ┈*/
  Z0(SBM);
  Z0(~SBM);
  Z0(x);
  Z0(~x);

  /*┈┈ 结束码 ┈┈*/
  TT0(1,m_65);
  TT0(0,m40);

  /*┈┈ 重复码 ┈┈*/
  while(KEY())
   {
        TT0(1,m9);
        TT0(0,m2_25);

        TT0(1,m_56);
        TT0(0,m40);
                TT0(0,m56);

                LED = !LED;                  //指示灯
    }

   LED = 1;

}
/*┈┈┈┈┈┈┈┈┈┈┈┈┈┈┈┈┈┈┈┈┈┈┈┈┈┈┈┈┈┈
函数功能:单帧发送程序
入口参数:1帧数据
┈┈┈┈┈┈┈┈┈┈┈┈┈┈┈┈┈┈┈┈┈┈┈┈┈┈┈┈┈┈*/
void Z0(uchar temp)
{
  uchar v;
  for (v=0;v<8;v++)                     //循环8次移位
       {
                 TT0(1,m_65);                        //高电平0.65mS
                         if(temp&0x01) TT0(0,m1_6); //发送最低位
                         else          TT0(0,m_56);
                         temp >>= 1;                //右移一位
        }
}

/*┈┈┈┈┈┈┈┈┈┈┈┈┈┈┈┈┈┈┈┈┈┈┈┈┈┈┈┈┈┈
函数功能:38KHz脉冲发射 + 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是否发射脉冲,延时约 x (uS))
┈┈┈┈┈┈┈┈┈┈┈┈┈┈┈┈┈┈┈┈┈┈┈┈┈┈┈┈┈┈*/
void TT0(bit BT,uint x)
{
  TH0 = x>>8;                    //输入T0初始值
  TL0 = x;
  TF0=0;                                //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 0) while(!TF0);        //BT=0时不发射38KHz脉冲只延时;BT=1发射38KHz脉冲且延时;
  else while(1)                            //38KHz脉冲,占空比5:26
         {
                  IR = 0;
                  if(TF0)break;
              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F0=0;                                //标志位溢出则清0

  IR =1;                                //脉冲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
/***************************************************************
函数功能:按键消抖    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1ms×time       (晶振=12MHz)
***************************************************************/
void YS(uchar time)
{
     uchar i,j;
         for(i=0; i<time; i++)
     for(j=0; j<247; j++)_nop_();
}

红外接收程序:
// STC 12T系列单片机红外接收NEC解码程序。适用于市场上用量最大的HT6121/6122及其兼容的IC编码。
// 使用外部中断0接收P3.2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sbit        IR    = P3^2;

uchar        N[4];                                 //识别码,操作码存放
uchar   X1,X2,X3,X4;

void XSQ(void);
void YS(uchar time);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X1=X2=X3=X4 = 0;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1)
  {
   XSQ();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XSQ(void)
{
         P2_7=1;P0=tab[X1];P2_0=0;YS(1);        //识别码
     P2_0=1;P0=tab[X2];P2_1=0;YS(1);
     P2_1=1;P0=tab[16];P2_2=0;YS(1);
     P2_2=1;P0=tab[16];P2_3=0;YS(1);
     P2_3=1;P0=tab[16];P2_4=0;YS(1);
     P2_4=1;P0=tab[16];P2_5=0;YS(1);
     P2_5=1;P0=tab[X3];P2_6=0;YS(1);        //操作码
     P2_6=1;P0=tab[X4];P2_7=0;YS(1);
}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uint cnt;
   uchar i;

   EX0 = 0;
   cnt = 0;

   while(!IR) cnt++;                               //记录引导码时间
   if(cnt < 1000){EX0=1;return;}                   //9ms的计数值(12MHz:1000< cnt <1500)

   cnt = 0;
   while(IR) if(cnt++ > 400){EX0=1;return;}        //防卡死,超时保护(12MHz: > 300)
   if(cnt < 200){EX0=1;return;}                    //(12MHz不分频: <260)

   for(i=0; i<32; i++)                             //读取32位位码
       {
         cnt = 0;
         while(!IR);
         while(IR) if(cnt++ > 200){EX0=1;return;}  //超时保护(12MHz:>=200)
         N[i/8] >>= 1;
         if(cnt>60) N[i/8] |= 0x80;                //0和1的计数界线(12MHz:< 109)
       }

         if(N[0] == ~N[1] && N[2] == ~N[3])            //校验识别码,操作码
           {
                   X1 = N[0]/16;
                X2 = N[0]%16;
                X3 = N[2]/16;
                X4 = N[2]%16;
           }

        EX0 = 1;
}

/***************************************************************
函数功能:按键消抖    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1ms×time       (晶振=12MHz)
***************************************************************/
void YS(uchar time)
{
     uchar i,j;
         for(i=0; i<time; i++)
     for(j=0; j<247; j++)_nop_();
}

全部资料下载:
红外线遥控Proteus仿真电路 发射

网友A(2017-07-17):
mark一下,搞了半天,把Proteus换成7.5版本 终于打开了,如图

网友B:
好东西啊,谢谢啦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11-29):
为什么我下载的只能显示一个端口,另外一个没有现象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么下载啊

网友D:
lizanai
好东西谢谢啦!!

请问这个下下来的话,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D:
我还仿真图片都看不清楚呢

网友E(2018-04-03):
老铁能给发一份吗

网友F:
老铁能给发一份吗?

网友G(2018-05-27):
TT0的函数里面占空比怎么控制的?

网友H:
有两个源代码  怎么一起使用呢

网友I(2018-07-06):
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下下来的话,有没有仿真图

有仿真图的,跟上面图片发的差不多

网友K(2018-11-12):
如果protues里没有IRLINK怎么办?

网友L(2019-01-15):
顶一个,下载过来试试看

网友M:
没有一点实际意思,很明显的38KHZ载波没有,发射与接收如同接通的导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没有一点实际意思,很明显的38KHZ载波没有,发射与接收如同接通的导线

嗯!真的是那么个事,还是用实物做实验才有效果!

网友O(2019-05-13):
给力,谢谢大佬

网友P(2019-06-14):
。。。。这个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Q(2019-09-19):
非常好的东西,学习啦

网友R(2020-01-16):
Mark一下,有币了再来!

网友S(2020-05-04):
谢谢大神的程序

网友T:
难说哎 感觉不可以

网友U(2020-12-16):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的只能显示一个端口,另外一个没有现象

我也是

网友V(2021-06-04):
proteus 全图及元件名称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V:
Proteus7.5才能打开仿真 右边的单片机是发送,程序没有让屏幕显示 左侧单片机是接受

网友W(2023-12-20):
请教一下这个80是什么意思

网友X:
引用 网友W:
请教一下这个80是什么意思

看程序第16行
#define SBM   0x80                //识别码
这个80应该就是这个识别码,为了区分各个设备的,比如说电风扇和电视不能用相同的识别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315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