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buff[i] = '\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3):
buff = '\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buff[i]是字符数组,buff[i]='\0'就是这个数组的最后一位,因为对于一个字符串,当字符串输入完后会自动加上'\0',比如buff[]="abc";则buff[3]=’\0‘。

网友B:
‘\0’是结束符  就是将结束符赋给buff

网友C:
把字符结束符赋值给bu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buff是字符数组,buff='\0'就是这个数组的最后一位,因为对于一个字符串,当字符串输入完后会自动加上' ...

buff是字符串数组,当接收完字符串时,是不是字符串后面自动加上'\0'这个结束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在软件上,再一次buff = '\0'  那么这个字符串后面此不是就有两个'\0'结束符??

网友E:
字符结束符

网友F:
查查表你就知道了

网友G:
字符串结束符  或者可以直接 buff[i] = 0; 其中buff大小需要比填入的字符串大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