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看看,这奇异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这个程序的起源是我们老板让我做一个密室机关,就是有四个按键,要有一定的次序按下之后才会有效~~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led1=P3^7;
sbit led2=P3^6;
sbit led3=P3^5;
sbit led4=P3^4;

void main ()
{
        P2=0xff;
        P3=0x00;
        while(1)
        {
                if(key1==0)
                {
                        led1=1;
                        while(!key1);
                        P2=0xff;
                        while(key1&&key2&&key3&&key4);
                        if(key2==0)
                        {
                                led2=1;
                                while(!key2);
                                P2=0xff;
                            while(key1&&key2&&key3&&key4);
                                if(key3==0)
                                {
                                        led3=1;
                                        while(!key3);
                                        P2=0xff;
                                        while(key1&&key2&&key3&&key4);
                                        if(key4==0)
                                        {
                                                led4=1;
                                                 P1=0x00;
                                                while(!key4);
                                        }
                                }
                        }
                }
        }
}

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下到单片机中,连上按键之后,顺序按下四个按键之后,并没有出现P1口低电平~~~~我都弄了一天了,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电路图呢 也传上来

楼主:
这个就是了,四个按键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到io口啊

楼主:
按键按下的时候,我用表测过了,是低电平~~~~~~~~按下第一个,P3.7变高,按下第二个,P3.6变高,但是按下第三个,P3.5并没有变高,貌似程序就不动了,然后我在依次按下key1,key2,key3 ,P3.5也不变高~~~~~~郁闷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呢 也传上来

往下看,我传上来了,。。。。。。。大神 求救啊

网友B:
不是有灯吗?弄一个灯闪烁,看看程序是否一直在运行。

网友C:
电路图是什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加上去抖了,这种应该是常识无问题,,,,不好意思了,我菜鸟,请轻喷

网友D:
没消抖,可以加个延时消抖

网友E:
好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