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12864还分左右屏吗?是有的型号分有的型号不分吗

楼主:
12864还分左右屏吗?是有的型号分有的型号不分吗?是哪两个管脚控制的?今天看到一个程序分左右了,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求各位帮忙解释下

网友A(2016-06-24):
一般都分;有CS信号控制左右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分;有CS信号控制左右屏。

我的液晶是这个,没有除了en,rw,rs,psb就是那些数据口,vcc,gnd了,怎么选左右?

网友C:
分左右屏应该是不带字库的,带字库的不分左右屏

网友B: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左右屏应该是不带字库的,带字库的不分左右屏

我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个图,是这样的,它的液晶和我的不一样的就是,我的BLA,BLK对应它的CS1和cs2,我的BLA,BLK是用来调背光的,我猜是不是一个意思,通过调背光,是一半变黑,达到选屏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左右屏应该是不带字库的,带字库的不分左右屏

确实是,不带字库的才分左右

网友D:
实验25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液晶是这个,没有除了en,rw,rs,psb就是那些数据口,vcc,gnd了,怎么选左右?

这个应该是个不分左右屏的LCD.

网友D:
Proteus中AMPIRE12864的控制器是KS0108,是分左右屏的。

网友E:
老式的不带字库的分左右,现在的分上下屏。

网友F:
楼主:
控制LCD屏,无论它多大,说白了,就是将LED上的各个点,看成是一个内存的位或字节.向各"内存"写数据就达成显示不同内容的目的.
屏小时,地址变化小,给你的感觉是方便.比如一个字节就寻址OK.
屏大了,地址变就大了,给你的感觉是不太方便,比如需要两个字节来寻址.
这种感觉是你尚处理于初级阶段的原因.
屏分左右只相当于访问的地址增加一位(如:8位增至9位)而矣.没有必要太在意这个问题,即不必寻找不分左右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
控制LCD屏,无论它多大,说白了,就是将LED上的各个点,看成是一个内存的位或字节.向各"内存"写数据就达 ...

确实是,现在水平太低,一个小问题也会纠结很久....
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验25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谢!   现在差不多懂了

网友G(2019-03-13):
仿真软件里面的有片选,市场上的不用。同有没字库没关系

网友G:
另外,这里有很多12864仿真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495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