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门铃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6-06-24):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门铃proteus仿真,有图片,有仿真,有程序

电子门铃的仿真原理图

下面是51单片机程序:
/********************************************************
*实例名称:电子门铃
*实例功能:当按下门铃按钮时,产生500hz和750hz的方波来驱动
喇叭,产生两种不同频率的交替来产生两种声音
*作者:kxm
*时间:09.06.12
********************************************************/
#include "doorBell.h"
uchar t5hz;    //500hz频率计数
uchar t7hz;    //750hz频率计数
uint tcnt;     //定时器0中断计数
bit flag;            //500hz和750hz状态标示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八位定时器自动载入
   TH0=0x06;   //12MHZ晶振,中断周期250*10^(-6)秒
   TL0=0x06;
   ET0=1;           //定时器0中断使能
   TR0=0;           //定时器0默认状态停止运行
}
void int0_init(void)
{
  EX0 = 1;         //外部中断0使能
  IT0 = 1;         //外部中断0跳变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flag=0;
  t5hz=0x00;
  t7hz=0x00;
  tcnt=0x0000;
  sei();            //开总中断
  while(1)
  {
    if(TR0==0)
      flag=0;  //门铃响过后转换成500hz状态
  }
}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  //timer0溢出中断入口
{
  tcnt++;
  if(tcnt==2000)                        //500hz和750hz方波各维持0.5s
  {
    tcnt=0;
    if(flag==0)
      flag=~flag;
    else
      TR0=0;
  }
  if(flag==0)  //输出750hz方波
  {
    t7hz++;
    if(t7hz==3)
    {
      t7hz=0;
      BELL_OUT=~BELL_OUT;         //喇叭信号端口取反
    }
  }
  else        //输出500hz方波
  {
    t5hz++;
    if(t5hz==4)
    {
      t5hz=0;
      BELL_OUT=~BELL_OUT;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中断入口,按键触发
{
  TR0=1;                             //开启定时器0,实现方波的输出
}

门铃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
你好  为什麽接在8  和12   处  其他的行不行   R1是电阻吗  保护什麽的?

网友B(2016-12-09):
不错的,这个程序

网友C(2017-05-20):
做创新应用设计,找到这个真是太好了。

网友C:
好气啊,新手下载东西这么难的吗?

网友D(2018-05-15):
你好,麻烦你给我发一下电子门铃的总源程序,我复制的你帖子里边的,有些没有被定义不能用,压缩版的我打不开,谢谢!

网友E(2020-04-30):
可以,这得先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