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串口发送1,但是串口接收为82(都是HEX模式)或者为B2(发送为文本模式)

楼主(2016-06-24):
/**********************************************************
STC12C5204
串口工作方式        :        方式1        8位UART
定时器的选取        :        T1
定时器工作方式        :        方式2
波特率选取                :        960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it busy;
BYTE        temp=0;
BYTE        flag=0;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SCON = 0x50;                        //方式1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计数器
    TH1 = TL1 = 0xfd;                //9600
    TR1 = 1;
    ES = 1;
    EA = 1;
    while(1)
        {
                if(flag)
                {
                        flag=0;
                        SendData(temp+1);
                }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temp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flag=1;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busy = 1;
    SBUF = dat;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网友A:
/**********************************************************
STC12C5204
串口工作方式        :        方式1        8位UART
定时器的选取        :        T1
定时器工作方式        :        方式2
波特率选取                :        960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it busy;
BYTE        temp=0;
BYTE        flag=0;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SCON = 0x50;                        //方式1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计数器
    TH1 = TL1 = 0xfd;                //9600
    TR1 = 1;
    ES = 1;
    EA = 1;
    while(1)
        {
                if(flag)
                {
                        flag=0;
                        SendData(temp+1);
                }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temp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flag=1;
    }
//    if (TI)
//    {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flag);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SBUF = dat;
while(!TI);
TI=0;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改了一下,可以实现发送1,返回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可以实现发送1,返回2

一个简单的程序为什么要写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