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x Easy Start各功能测试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6-06-24):
用R7F0C802陆陆续编写了几个程序,小面分享一些经验,即将会用到的朋友一些参考。

1.CODE GENERATOR工作原理

         CODE GENERATOR是作为一个插件导入到CubeSuit+里面的。这个东西挺好的用的,基本上所有的外设的寄存器都可以用图形化配置了,用户只需要写自己的应用程序即可。它的原理没有找到,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其实就是由一系列模版组成,当你选择了某个功能后模版就自动加载那条语句,最后再把这个模版拷贝到用户工作区中。这种方法其实STM32也有,不过瑞萨把 CODE GENERATOR集成到了CubeSuit+里面,使得程序员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不过CODE GENERATOR生产配置代码虽然很方便但其隐藏了细节,对于我等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来说感觉有点不爽,还是直接配置寄存器来的舒服。

2.瑞萨单片机按位使用及声明位置
          在瑞萨单片机中是可以像51一样按位来使用引脚的,比如说点灯程序中我们就可以P0.4=1 ;P0.4=0 ;来控制P0.4引脚的输出电平。特别是对于寄存器的配置直接写
PU4 = 0xff
PMC0 =0x00
就行了,但是问题是P0.4, PU4, PMC0 的声明在哪呢?它们如何与具体芯片的地址对应呢?我找了一圈没找到,后来看了瑞萨的官方文档才知道原来所有的秘密都在#pragma sfr 这句话中,也就是加上这句话就把P0.4, PU4等的声明全部包含了,个人猜想瑞萨是把这些申请都包含在了库中,通过预处理来引入这些库。以前一直以为欧美的IC库封装都很好,但其至少还要包含一个头文件。而瑞萨只需要引入一个预编译命令即可。现在看来一山还比一山高,不得不佩服。

部分测试代码:
*******************************************************************************
**  Include files
*******************************************************************************
*/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 interrupt_inttm00
#pragma interrupt INTTM01 interrupt_inttm01
#pragma interrupt INTTM01H interrupt_inttm01h

#include "common.h"

/*
*******************************************************************************
**  Global declaration
*******************************************************************************
*/
void main(void);
void IO_Init(void);
void TAU0_PWM_Init(void);
void TAU0_Start(void);
void TAU0_Stop(void);

unsigned long cnt[3];
unsigned short breath;
unsigned char breath_dir;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ode;

        cnt[0] = 0;
        cnt[1] = 0;
        cnt[2] = 0;

        breath = 0;
        breath_dir = 0;

        /* I/O Port Init */
        IO_Init();

        /* TAU0 Timer Init */
        TAU0_PWM_Init();
        /* Enable Interrupt */
        EI();
        /* Start Timer, i.e. PWM output */
        TAU0_Start();

        mode = 1;
        /* Program Loop */
        while(1)
        {
                if (P13.7 == 0)
                {
                        if (mode)
                        {
                                mode = 0;
                                TAU0_Stop();
                        }
                }
                else
                {
                        if (mode == 0)
                        {
                                mode = 1;
                                TAU0_Start();
                        }
                }

        } /* while(1) */
}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I/O port initialization.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void IO_Init(void)
{
        /* Port Mode '0'=Out, '1'=In */
        PM0 = 0x01;
        PM4 = 0x00;
        /* Port Register */
        P0 = 0x00;
        P4 = 0x00;
        /* Pull-up resistor */
        PU0 = 0x00;
        PU4 = 0x00;
        PU12 = 0x00;
        /* Port output mode '1'=open-drain */
        POM0 = 0x03;
        /* Port mode control '0'=I/O, '1'=AIN*/
        PMC0 = 0xE1;
        /* Peripheral I/O redirection */
        PIOR = 0x00;
}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start the timer.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void TAU0_Start(void)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TMMK00 = 0U;                /* en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1 = 0U;                /* clear INTTM01 interrupt flag */
        TMMK01 = 0U;                /* enable INTTM01 interrupt */
        TOE0 |= 0x03U;                /* enable CH1 output */
        TS0 = 0x03U;                /* Trigger CH0 start */
}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stop the timer.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void TAU0_Stop(void)
{
        TT0 |= 0x03;                /* Trigger CH0, CH1 to stop */
        TOE0 &= ~0x02;                /* disable CH1 output */
        TMMK00 = 1U;                /* dis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TMMK01 = 1U;                /* disable INTTM01 interrupt */
        TMIF01 = 0U;                /* clear INTTM01 interrupt flag */
}

/*
**---------------------------------------------------------------------
**        Abstract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timer initialization for PWM output.
**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s                : None
**  Remark                : Set PWM frequency = 1KHz,
**---------------------------------------------------------------------
*/
void TAU0_PWM_Init(void)
{
    TAU0EN = 1;                    /* supplies input clock */
    TPS0 = 0x0F;                /* CK01=fclk, CK00=fclk/2^15 */

    /* Stop all channels */
    TT0 = 0x00U;

        /* Mask channel 0 interrupt */
    TMMK00 = 1U;    /* dis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 Mask channel 1 interrupt */
    TMMK01 = 1U;    /* disable INTTM01 interrupt */
    TMIF01 = 0U;    /* clear INTTM01 interrupt flag */
    /* Mask channel 1 higher 8 bits interrupt */
    TMMK01H = 1U;    /* disable INTTM01H interrupt */
    TMIF01H = 0U;    /* clear INTTM01H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TM00 low priority */
    TMPR100 = 1U;
    TMPR000 = 1U;

    /* Channel 0 is used as master channel for PWM output function */
        TMR00H = 0x80U;                /* CK01 */
        TMR00L = 0x01U;
#if 0
        TDR00H = 0x13U;                /* TDR00 = 4999+1 (0x1387H+1), 1KHz */
        TDR00L = 0x87U;
#else
        TDR00H = 0x1FU;                /* TDR00 = 8191+1 (0x1fffH+1), ~610Hz */
        TDR00L = 0xFFU;
#endif
        TOL0 &= ~0x01;
        TO0 &= ~0x01;
    TOE0 |= ~0x01;

    /* Channel 1 is used as slave channel for PWM output function */
        TMR01H = 0x84U;                /* CK01 */
        TMR01L = 0x09U;
#if 0
        TDR01H = 0x03U;                /* TDR01 set duty ratio of TDR00 */
        TDR01L = 0xE7U;                /* TDR01 = 999+1 (0x03E7+1), 20% Duty ratio */
#else
        TDR01H = 0x00U;
        TDR01L = 0x00U;
#endif
    TOM0 = 0x02U;
    TO0 &= ~0x02;
    TO0 |= 0x02U;
    TOE0 |= 0x02U;
        TOL0 = 0x02U;

    /* Set TO00, TO01 pin */
    P0 &= 0xE7U;
    PM0 &= 0xE7U;
}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timer interrupt.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inttm00(){
        cnt[0]++;
        if (breath_dir == 0)
        {
                /* dimm on */
                if (breath <= 0x1fff)
                {
                        breath += 0x10;
                }
                else
                {
                        breath = 0x2000;
                        breath_dir = 1;
                }

        }
        else
        {
                /* dimm off */
                if (breath > 0)
                {
                        breath -= 0x100;
                }
                else
                {
                        breath = 0;
                        breath_dir = 0;
                }
        }
        TDR01H = (unsigned char)(breath>>8);
        TDR01L = (unsigned char)(breath&0x00ff);
}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timer interrupt.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inttm01(){
        cnt[1]++;
}

/*
**---------------------------------------------------------------------
**        Abstract: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timer interrupt.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s: None
**---------------------------------------------------------------------
*/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inttm01h(){
        cnt[2]++;
}

全部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