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中使用查询方式查看AD转换结果

楼主:
如题  用三种方式 但是现在实验要求实用查询的方式读取转换结果
求大神
刚入门什么都不会

网友A(2016-06-24):
查询方式时,0809 EOC端可不必通过反相器与 或 相连,直接与80C51 P1口或P3口中任一端线相连,不断查询EOC电平,当EOC高电平时,表示0809A-D完成,即可读0809A-D值。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查询方式)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查询方式)

帮了很大的忙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