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U盘

楼主(2016-06-24):
假的U盘数据会丢失,错误

网友A:
建议你用360鉴定,你心里就会舒服很多的

网友B(2017-01-09):
用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C:
对,用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D:
一般来说便宜无好货,正规店铺正常价格用好几年没事,坏了量产下,可是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E(2017-10-01):
不一定,看看闪存型号再查对照容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360鉴定,你心里就会舒服很多的

双击666  360鉴定确实有这毛病

网友G:
我08年花了100大洋,买了一个1G的金士顿的U盘,到现在仍然能使用

网友H(2018-01-24):
有人会修理吗?我的电脑也不认盘了。

网友I(2018-04-24):
引用 网友H:
有人会修理吗?我的电脑也不认盘了。

我做过u盘,修的话有点难度,或者查芯片的引脚,把读写数据的引脚飞线出来用读卡器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J(2018-06-01):
可以百度下闪存颗粒 黑片 白片的区别    这种u盘山寨门槛也不高 某宝搜U盘主控板 评论里都是奸商   像这种用黑片还扩容的也真的是坑了

网友K(2019-07-20):
我也上过这当。10元钱

网友L(2019-09-09):
看看闪存型号再查对照容量,把读写数据的引脚飞线出来用读卡器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M:
重新量产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N(2019-10-23):
这是黑片,没型号可查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对,用什么软件测试的

楼上的两位兄弟假装没看到楼主的第一张图上有“MY DISK TEST 版本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