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1602时钟资料

楼主:
谢谢,谢谢

网友A(2016-06-25):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是

电子时钟2 单片机课设.zip

网友C:
蛙视世界

网友A:
实例90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网友A:
实例90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0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91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控制器共有11条控制指令,如表10-14所示: 序号        指令        RS        R/W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清显示        0        0        0        0        0        0        0        0        0        1 2        光标返回        0        0        0        0        0        0        0        0        1        * 3        置输入模式        0        0        0        0        0        0        0        1        I/D        S 4        显示开/关控制        0        0        0        0        0        0        1        D        C        B 5        光标或字符移位        0        0        0        0        0        1        S/C        R/L        *        * 6        置功能        0        0        0        0        1        DL        N        F        *        * 7        置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0        0        0        1        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8        置数据存贮器地址        0        0        1        显示数据存贮器地址 9        读忙标志或地址        0        1        BF        计数器地址 10        写数到CGRAM或DDRAM)        1        0        要写的数据内容 11        从CGRAM或DDRAM读数        1        1        读出的数据内容 表10-14:控制命令表 1602液晶模块的读写操作、屏幕和光标的操作都是通过指令编程来实现的。(说明:1为高电平、0为低电平) 指令1:清显示,指令码01H,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指令2:光标复位,光标返回到地址00H。 指令3: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I/D:光标移动方向,高电平右移,低电平左移 S:屏幕上所有文字是否左移或者右移。高电平表示有效,低电平则无效。 指令4:显示开关控制。 D:控制整体显示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开显示,低电平表示关显示 C:控制光标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有光标,低电平表示无光标 B:控制光标是否闪烁,高电平闪烁,低电平不闪烁。 指令5:光标或显示移位 S/C:高电平时移动显示的文字,低电平时移动光标。 指令6:功能设置命令 DL:高电平时为4位总线,低电平时为8位总线 N:低电平时为单行显示,高电平时双行显示 F: 低电平时显示5x7的点阵字符,高电平时显示5x10的点阵字符。 指令7:字符发生器RAM地址设置。 指令8:DDRAM地址设置。 指令9:读忙信号和光标地址 BF:为忙标志位,高电平表示忙,此时模块不能接收命令或者数据,如果为低电平表示不忙。 指令10:写数据。 指令11:读数据。 与HD44780相兼容的芯片时序表如下: 读状态        输入        RS=L,R/W=H,E=H        输出        D0—D7=状态字 写指令        输入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输出        无 读数据        输入        RS=H,R/W=H,E=H        输出        D0—D7=数据 写数据        输入        RS=H,R/W=L,D0—D7=数据,E=高脉冲        输出        无

网友E:
使用数据

网友F:
可以上论坛找

网友G(2017-01-08):
本论坛有

网友H:
某宝买单片机就送的吧

网友I:
有用、还可以

网友I:
还有其他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