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平指示制作

楼主(2016-06-24):
想做个音频频谱显示的电路,参考ourdev站点各位朋友发的资料,做了一个,但算法上可能有问题,效果一直不是很好,于是就想先做个电平指示电路,利用386改变和放大音频信号,T13处理386出来后的信号,并驱动595带动8个LED,加上T13的一个IO口也驱动一个LED,构成9LED的音频电平指示。
电路大致结构如下:
1、音频信号经过微调电阻VR10K输入
2、接4.7uf电容,输入至386的+端
3、386接2.2uf电容,放大50倍左右
4、后输入至Tiny13的ADC2端口,使用8位40KHz左右的采样模式,每周期128次采样值,取平均。
5、根据相应的结果,通过74HC595输出1-9位led数据,同时PB3输出0位led数据。

网友A:
上电路图

网友B(2016-09-03):
电平指示用单片机做的那种可悬停的效果很酷,我很想学着做

网友C(2019-02-28):
引用 网友B:
电平指示用单片机做的那种可悬停的效果很酷,我很想学着做

我也想学那种,我也差了相关资料,多是多路的,我想学习左右声道的那种两路的。

网友D(2020-06-11):
楼主怎么没有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