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字幕

楼主(2016-06-24):
  看到网上许多人做的旋转LED,觉得挺有意思的,正好手上有个9V的恒速电机,于是就动手做了。
首先要知道电机的转速,设定刷新的初始设定值,故制作了另一个转速计,电机铭牌上标明该电机为9V/2400rpm,电机后盖上有一调速孔,减小电机转速,后实测电机转速30rps。电机上的电路显示部分转动半径55mm,点阵的间距为3.81mm2.54mm1.5倍)由这些数据计算一圈可分为74等分点,实际取72点(12X6),字的起点由电机侧边缘的一个发光管决定,电路板上有一个红外光电三极管感受信号。
         显示电路的供电方法,开始时学习网上的方案,从电机换向器上取电,经三路整流后稳压供电路使用,后发现电机的转速受电机轴与导线相接处的摩擦影响,很不稳定,加润滑油后,有所转好,但效果不长久,后在电机输出轴上增加一换向器,在电机上表面增加一电刷,由这组电刷换向器给上方的电路供电,这样速度很稳定,调节速度旋钮,配合转速计,将速度定在30rps
         普绿的发光二极管,开始串500R的电阻,5V系统电压,实际转起来后,亮度较低,改串100R的电阻,亮度可以,但电流过大,单片机负担不起,加三极管扩流不合适,后改成白发蓝的发光二极管,串100R电阻,3.3V系统供电,电流小,亮度足,但散光不好,比较后,选用蓝色发光管。
这是开始拍的,快门没调好,不清楚……

这是整体外观

这是拍的效果较好的,实际效果比拍的好,相机太差了……

这是用VB写的取字模软件,一个字是12X12大小……

还有拍的视频,不过没地方上!

网友A(2016-12-03):
求放原理图和固件。谢谢

网友B:
不错! 小小DIY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C(2017-04-04):
楼主,能给份资料吗???

网友D:
厉害,但是可以共享一下资料吗,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耶

网友E(2017-11-30):
求取字软件

网友F(2019-07-25):
这个可以  很厉害@

网友G:
楼主;做得很好,我很想学习学习,不知楼主是否能够提供套件。

网友H(2019-10-19):
楼主能给份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