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测速计(新LCM显示)

楼主(2016-06-24):
  上次完成的自行车测速(里程)计是用4位数码管输出数据的,它的优点是驱动简单,电压范围广,可用3.7V的锂电池直接供电,整个电路结构简单,耗能低,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数码管在阳光下,无法看清楚,而且只有一组4位数据,不能同时查看速度及里程,不方便,所以近期用液晶做输出显示器件,做了一个新的里程(速度)计。在阳光下清晰,晚上可用背光,2行共16个字符,并带存储器。

这是运行界面,km/h和m/s可切换。里程自动记录。有掉电保护。

拆开背面的外壳……

取出里面的电路板。

这是传感器部分的霍尔元件和磁钢……

因为液晶的供电电压是4.75-5.25V之间,所以锂电池的3.7V不足以带动液晶,故需要直流升压,我用MC34063做的升压电路,实测效率在75%-80%之间,还算满意。用充好电的锂电,加整个电路供电,在开启背光的条件下,可连续工作12小时,在不开背光的情况下,可连续工作26个小时,这也基本满意了,毕竟600mAH的电池已经远远不足600mAH了。

给锂电充电中……,一般十分钟搞定,因为电池实在不行了。

网友A(2018-10-25):
有程序和线路图嘛?

网友B(2019-03-09):
对这个很有兴趣,但是没有资料,有些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