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LM3886电路

楼主(2016-06-25):
坛里哈罗大侠出了一套很不错的LM3886PCB,其中的介绍是非常适合我等初学者,感觉非常受益,特此摘录下来。

C1、C2为电源退耦电容,取值0.01uF--1uF之间,不同大小及品牌对声音有点影响,一般取值104P,即0.1uF,然后随便抓随便装,位置放得下即可。

C7、R1组成静音电路,容量和电阻的值决定了静音时间长短,电容可取10uF--100uF,电阻可取10K--100K,值越大则静音时间越长,一般取图中参数即可,对音质无影响,随便抓随便上,注意耐压大于50V。

C8、R6组成所谓的“茹贝尔网络”,配合输出电感起稳定电路的作用,C8一般取值0.01uF--0.22uF之间,R6一般取1--22欧之间,由电容的取值大小以及电阻的选用功率大小可看出电路的稳定情况,一般用得越大则说明电路存在稳定性问题的可能越大。本处选用104和1/4W 10欧,实测过不装也没问题,装上为求心安,毕竟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RL为输出电感和输出电阻并联组成,起隔离喇叭反向电动势作用,电感及电阻取值会对声音取向有小影响,此处用1.5mm漆包线绕15-20圈,成直径6mm左右电感,中间穿一个10--22欧1W的电阻。

R2、R3两个电阻决定了电路的闭环增益,即放大倍数,值为R2/R3+1,R2一般取33K--56K之间,R3一般取1K--3.3K之间,不同搭配对声音影响比较大,本处选47K、3.3K,放大倍数约为15.5倍,如前级输出电平较低,可适当减小R3的值或增大R2的值,放大倍数建议不要超过20倍。

C9为反馈电容,品牌以及容量对电路的声音取向有相当大的影响,最好用音频专用无极型的,一般取值在10uF--100uF之间,容量越大,则低频下潜会越深,但高频会相对变暗(不同电容会有不同表现,愿意折腾的就换这个电容玩了),反之表现就相反。本处取值47uF。

C4为补偿电容,方波响应的上升沿过冲主要靠这个电容来调整,对高音影响相当的大,调整不到位则整套系统会产生不耐听的感觉。本处取值18P时已经可以完美的消除过冲,实际安装时在15P--22P之间取值。

C5为补偿电容,对声音的中高频段影响比较大,取值范围可在150P--330P之间,本处取值220P。

R4、R5组成3886的对地电阻,同时决定了电路的输入阻抗,R4一般取1K,R5可相对灵活些,18K--33K皆可,看前边输出阻抗大小取值。

C6用于衰减信号中的超高频成份,有利于增高电路的稳定性,取值可在100P--470P之间,此处取值330P。

C10为输入电容,品牌以及容量对电路的声音取向有点影响,有条件的话以音频专用无极型为佳,一般取值在2uF--10uF之间,此处取4.7uF。

关于滤波电容以及整流桥和变压器

最少4只50V2200uF电容,电容的脚距为10mm,直径为22mm。推荐4只4700uF的,以安装得下为前提,脚距不合适的话装起来比较难看。

整流二极管最少为4A,推荐用ON的6A车轮管。

变压器双交流28V以内,如当地市电波动范围比较大则适当减小为双交流26V。功率100W/套最少,有150W--200W的话更佳,200W--250W就完美了,300W以上则有点浪费。

安装要领:所有元件都安装好了之后,不要着急把小板叠装焊上去,先把排针焊在小板上,然后大板通电测试正常之后再把小板叠上去,未能确定没有焊错的情况下,排针暂时只焊一两个用于固定,之后可以通电测试,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接近为0,几十个毫伏以内为正常,此时用手摸输入的IN,输出电压应该有波动,此时则电路完全正常了,放心全部焊上,剩下的就是锁好散热以及怎么固定,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用3886T而不是3886TF的话,需要加上绝缘片,要测量3886上的金属部分与散热片不通才行。

以上推荐用什么电容啥的,如果音箱和音源达不到一定档次,很可能是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的,建议初玩的朋友不用太在意以及迷信“补品”,很普通的元件搭配得好照样可以出好声。

网友A(2019-03-07):
楼主,写的真是很详细,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如果有条件,再共享一下AD的原理图和pcb文件就完美了。可试着做一个听听。

网友A:
我没上手过3886,一直想试试,刚才仔仔细细看了两遍,真的是受益匪浅。绝对是新手教科书!!!

网友B(2019-06-01):
写的真是很详细,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

网友C(2019-11-06):
我想问下C6接在哪里了?

网友D:
找了几遍没有发现C6

网友E(2019-12-19):
这一款功放,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了几遍没有发现C6

代星号的c4.

网友F(2020-04-22):
写的很明白,通俗易懂,很不错哦

网友G:
电路其实还好,主要还是pcb走向和接地 非常关键

网友H:
LM3886动态不错,低音也深,值得做一做。

网友I(2020-05-28):
用cpu的散热器+洞洞板 便宜好出声 特别适合初烧diy

网友J(2020-07-14):
很好的分析!

网友K(2021-01-22):
楼主 做完后输出对地有28v左右到直流电压是什么问题 而且没有声音 另一个声道正常

网友L:
对电路图介绍相当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M:
真是讲解的不错

网友N:
有没有试过将C9直接短路,我用LM1875双路的就一直不接这个电容, 一点不影响,省掉一个高价格的音频专用电解电容。

网友O(2021-03-09):
谢谢啦,正在学习LM3886的使用。

网友P:
我也想弄一个玩一下、就是没有比较好的运放电路

网友P:
问一下楼主,3886加运放和不加运放的效果有没有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