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维修

楼主(2016-06-25):
1.在未检查出故障前,先不要接电源,以免扩大故障。
2.应先检查有无变色及烧焦的元件。先简单,再复杂;先直流,后交流。
3.先用限流电阻放完电源滤波电容的剩余电压,防止烧坏万用电表及功放元件。
4.更换功率管后,一定先在正负电源之间串接一定功率和阻值的限流电阻,如620Ω5W的电阻,以免再次烧毁功率管。在确认工作后再拆去电阻。
5.修功放后,应在扬声器与功放之间接电容与电阻并联的保护电路后试机,以免扬声器烧坏。电容取2200μF,耐压视功放电源电压决定,电阻取20Ω1W左右,如功放无问题再取下保护电路。
6.检修后,应注意测量功放的中点电位,如不正常,马上关电源。煲机时,应时刻检查中点电位。
7.先检查功率管是否烧毁,如烧毁,只安一个声道的功率管。在修好一个声道后,再修另一声道。即使再烧毁,也只是一个声道烧毁,这样可减少费用负担。
8.功放修好后,应先测量各管的静态电压,即不接音源信号,或关闭音量电位器。因为接上音源后,静态电压会有所改变。如不测量好,会再次烧毁功率管。
9.严禁不接负载试机。
10.严禁不接散热器试机。有散热风扇,必须让其运转。如有故障,马上排除,防止大音量放音时,温升过高。
11.功放修好后,应先煲机半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同时,用手感测量功率管的温度。注意:先用小音量煲机,如煲机半小时后,升温在正常范围内,可尽量提高音量。再测温度正常后,可投
入正常使用。

电子功放的检修技巧

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工作在高压状态,与晶体管相比检修方法有所不同。检修时应首先弄清机器的使用情况,故障发生的前后过程盒故障表现特征等。因为有的故障并非在功放内部,有的故障时有时无,有的要通电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还有的时因使用不当造成等等。笔者在实践中,通过对功放的价格关键部位的测量,能迅速找出故障点,从而提高了检修的速度。在此作一简单介绍,供读者参考。

一、通电前的测量

对于一部故障机,通过了解盒观察,如不能确定故障部位盒所在,不可贸然通电,应进行如下测量。

1、测直流高压电路与地线间的阻值,检查高压电路与地是否短路或泄放电阻有无开路。

2、测输出电路,了解输出负载情况。

3、测交流进电电路与地间的阻,了解进电电路与地间有无严重漏电或相碰,以防止通电后机壳带电,检查时不慎被电击,致使毁机商人,或给使用者留下隐患。

二、通电后的测量

功率放大级时扩音机直流电源的主要负载,它的某些故障对电源供给部分危害很大。因此,扩音机在通电后应立即对功率放大级进行如下测量。

1、测功率管屏极电压,看是否与该机器所要求的电压值相符,过高或过低都不正常,应加以注意。

2、测功率管帘栅极电压,看是否与该机型机器所要求的电压值相符,过高或过低都不正常。测功率管栅偏压需按如下散步进行,即:测阴极电压或固定负压;测偏压传递情况;测栅极有无漏电正电压。

三、功率放大级测量情况分析

1、测得屏极、帘栅极盒阴极电压都较低。此时故障出在电源供给部分,因为若电源部分正常,只有当功率管的屏极和帘栅极电流都比较大时,才会造成电源供给的负载太重。

2、测得两功率管屏极、帘栅极电压都低,而阴极电压为零或几乎为零,其原因时自给栅偏压的阴极与地间短路。

3、测得两功率管屏极、帘栅极和阴极电压都很高。故障原因是阴极电路开路。

4、测得屏极、帘栅极电压偏高,阴极电压偏低。这种情况可能是两功率管只有其中一只工作。

5、测得屏压偏高,帘栅压和阴极电压偏低。原因可能是帘栅极降压电阻(通常为可调绕电阻)调成大于所需要的阻值,或是自行更换的电阻大于原需要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