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保护电路及分析

楼主:
                      目前,AV功放机扬声器保护电路多采用延迟保护方式,其特点是:开机后,延迟一定时间才让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连通。当电路出现故障(或输出电流过大)时,保护电路动作,切断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的连接。
  AV功放机扬声器保护电路的常见形式有四种:即简易型保护电路、指示灯闪烁型保护电路、CPU参与型保护电路及集成式多功能型保护电路。
  这四种扬声器保护电路都具备偏零保护功能,后两种电路除了具有偏零保护功能外,还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及其他一些保护功能。

  偏零保护功能主要指当功率输出级的中点(即输出端)直流电压偏离0V时,就有可能烧坏扬声器,此时,扬声器保护电路动作,并切断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的联系,以保护扬声器。
  过流保护功能主要指当功率输出级输出的电流过大时,扬声器保护电路就会动作,并切断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的联系,以保护扬声器。
  下面介绍这四种保护电路的工作过程、故障特点、检修方法及检修实例。
  一、简易型保护电路1.电路分析图1是一种简易型保护电路,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动作灵敏,在廉价的功放机中用得较多,如力之霸LBM~PM838型功放机就使用这种电路。
  图中R1、R2、C1及C2构成低通滤波器,C1、C2反向连接,相当于一个无极性电容,VD1~VD4构成全波整流电路,负责检测输出端的直流电压。
  开机后,+30V电源经R3对C3充电,因充电时间常数大,故充电缓慢,经过两三秒时间后,C3上的电压上升至一定程度,此时,VT2导通,有较大的电流流过继电器Ko线圈,继电器吸合,其触点K0-1,K0-2接通,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连通。由于延时作用,可避免开机浪涌电流对扬声器的冲击。
  当功率放大电路出现故障而引起输出端直流电压偏离0V较多时,保护电路就会实施保护。例如:当R声道出现故障而引起输出端电压大于0V时,此电压会经R2、VD2及VD3使VT1饱和导通。此时,C3经VT1迅速放电,VT2截止,流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减小,继电器释放,切断了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之间的连接,有效地保护了扬声器。同理,若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端直流电压小于0V时,保护电路也会动作,并实施保护。
  C1、C2的容量选得较大(220μF),它对音频信号相当于短路,只让直流电压加到全波整流电路上,所以这种电路只具备偏零保护功能。R1和R2的取值决定保护电路的灵敏度,若R1、R2的阻值越大,保护点就越高,保护电路的灵敏度就越低。若R1、R2阻值越小,保护点就越低,保护电路就越灵敏。
  R3租C3决定延迟时间,C3的容量一般为几十微法,这样通过调节R3就能调节延迟时间,一般来说,延迟时间选在两三秒为宜。VD5为继电器的泄放二极管,当VT2截止时,继电器线圈所产生的感应电压经VD5泄放。
  2.故障检修在检修扬声器保护电路故障时,寻找关键检测点极为重要,通过对关键检测点的电压进行检查,就能缩小故障范围,甚至立即发现问题所在。注意,在检修过程中,一般不要连接音箱(特殊情况除外)。
  对于简易型保护电路来说,关键检测点是C3的正端。只有当C3正端对地电压达到1.2V以上时,继电器才能可靠吸合,否则,继电器就会释放。
  因此,通过测量该点电压,就能立即发现问题所在。例如:若C3正端电压超过1.2V,而继电器又未能吸合,则说明故障出在C3之后的电路(VT2、R5、R4、R6等元件上)。若C3正端电压为0V,说明故障出在供电、R3或C3上。若C3正端电压小于1V,说明保护电路动作(处于保护状态),故障一般是因功率输出级直流电压偏离0V或VT1击穿所致。

  电路分析这种保护电路如图2所示,它使用三极管VT20和VT21来检测功率放大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还增加了一个低频多谐振荡器,以指示保护电路的状态,这种电路的结构比简易型保护电路要复杂。该保护电路的应用也比较广泛,如三舁功放机就使用这种电路。
  保护电路的延时原理为:接通电源后,VT18和VT19组成的多谐振荡器开始工作,以一种极低的频率进行振荡,此时发光二极管VD8(位于面板上)不断闪烁。同时12V电源经R35对C12开始充电,因充电时间常数大,充电很缓慢,两三秒后,C12两端的电压上升到足够程度,使VT23、VT24饱和导通,继电器Ko吸合,扬声器接入电路。此时,因VT24饱和,其集电极电压降到0.3V,VD9导通,VT18的集电极被箝位在1V左右,多谐振荡器被迫停振,VD8不再闪烁,转为常亮状态。

  保护原理为:当功率放大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偏离0V时,VT21或VT20导通(输出端电压大于0V时,VT21导通;小于0V时,VT20导通),从而使VT22饱和导通,C12迅速放电,VT23及VT24截止,继电器释放,音箱与功率放大器脱离,有效地保护了扬声器。保护电路动作后,多谐振荡器又开始工作,发光二极管VD8又不断闪烁。

  这种保护电路如图所示,它需要CPU(微处理器)的参与,才能实现保护功能。目前,奇声AV-2750型功放机就使用这种保护电路。
  图中R14和C5组成开机延时电路,开机后,+13.5V电压经R14对C5充电,C5两端电压上升,经过两三秒后,C5两端电压上升到1.4V,VT8、VT9组成的复合管导通,继电器Ko吸合,音箱与功率放大电路接通,这样,就避免了开机浪涌电流对扬声器的冲击。

  VT1和VT2为L声道功率输出管(即功放对管),它们中点输出的音频电流经继电器接点送至扬声器(音箱)。VT3、R3、R4、R1、R2组成过流保护电路。R1和R2为检测电阻,用来检测功率输出管的输出电流,这两个电阻的阻值非常小,仅为0.25Ω/5W。功率放大电路正常工作时,R1或R2的电压较小,不足以使VT3导通。
  当功率输出级出现过流(如音量过大或输出端短路)时,功率输出管的发射极电流明显增大,使R1或R2两端电压升高,经R3、R4分压后,使VT3导通,其集电极电压下降,从而使VT6也导通,VT6集电极输出高电平,经R11、R12输送到CPU的PRO端口,CPU检测到这一高电平后,立即从MUTE(静音)端口输出高电平,使VT7饱和,C5迅速放电至0V,VT8与VT9组成的复合管截止,继电器释放,断开音箱,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扬声器和功放管。
  R5、R6、C2及C3组成低通滤波器,当功率放大电路工作正常时,左、右声道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均为0V,C2、C3上直流电压也是0V,VT4、VT5截止,不影响电路的工作情况。一旦功率放大电路出现故障而导致中点的直流电压偏离0V时,C2、C3两端便出现正或负的直流电压,VT4或VT5导通,VT6也跟着导通,其集电极输出高电平,送到CPU的PRO(保护)端口,CPU立即从MUTE(静音)端口输出高电平,使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集成式多功能型保护电路常以集成块μPC1237为核心构成,μPCI237是日电公司推出的扬声器专用保护集成块,它内含过载检测、直流检测、触发器、锁存/自动复位开关、关机检测、电源接通静音、继电器驱动等电路。该集成块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5V~60V,它可以直接利用功率放大器的正电源。当功率输出级出现过流、中点电压偏离0V时,它都能立即做出反映,释放继电器,断开扬声器与功率放大电路的连接,使扬声器得到保护。μPCI237各脚功能如下:

  1脚为过载检测端,当该脚电压超过内部过载检测电路的阈值电压(典型值为0.67V)时,内部触发器翻转为保护状态,此时,6脚电流为0A,μPC1237释放继电器。
  2脚为直流检测端,正常工作时为0V,只要该脚电压超过内部直流检测电路的阈值电压(大于0.62V,或小于-0.17V)时,触发器翻转为保护状态,μPC1237释放继电器。
  3脚为触发器锁存/自动复位设置脚。若该脚接地,则触发器可以自动复位,即触发器翻转为保护状态后,只要相应检测端(1脚、2脚)电压恢复正常,触发器就会自动复位,解除保护,这样可以避免用户进行关机/开机操作。若将3脚经0.022μF电容接地,则触发器具有锁存功能,此时,即使相应检测端的电压恢复正常,μPC1237也不会自动解除保护,只有关机后再重新开机才能解除保护状态。
  4脚是关机检测端,当该脚电压低于关机检测电路的阈值电压(典型值为0.74V)时,关机检测电路立即控制触发器翻转,使继电器释放,避免扬声器在关机时受到冲击。4脚电压一般由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后来提供。
  5脚为接地脚。
  6脚为继电器驱动端,外接继电器。6脚输出的最大驱动电流可达80mA,一般设计在40mA~50mA。当6脚内部电路工作时,6脚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当6脚内部电路停止工作时,6脚为高电平,继电器释放。
  7脚为电源接通检测端,外接延时RC电路,RC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开机延迟时间。当7脚电压达到2.06V以上时,继电器才吸合,从而可避免开机浪涌电流对扬声器的冲击。
  8脚接电源,8脚内部设有一个基准电路,使8脚电压稳定在3.4V左右。
  图4是集成式多功能型保护电路原理图,接通电源后,+45V电压经R16向8脚供电,在8脚建立3.4V的电压,该电压经R15对7脚外部的C5充电,经过t=R15×C5×In(3.4-2.06)/3.4=2.056(s)后,7脚电压达到2.06V,此时继电器驱动电路工作,继电器吸合,这样就避免了开机瞬间的浪涌电流对扬声器的冲击。
  VT1和VT2为R声道功放对管。
  R声道的过流检测电路由R1、R2、R3、R4、VT3等元件组成。正常工作时,R1或R2上的电压较低,不足以使VT3导通。当功率输出级出现过流时,R1或R2两端的电压会升高,并使VT3导通,进而使VT4也导通,VT4集电极输出高电平送至μPCI237的1脚,使1脚电压超过0.67V,μPC1237进入保护状态,继电器释放,音箱脱离电路。
  各声道功率输出级中点送来的直流电压从2脚输入,当各声道工作正常时,2脚直流电压为0V,保护电路不动作。当任何一个声道出现故障而导致中点电压偏离0V。时,2脚电压就会高于0.62V或低于-0.17V,μPCI237进入保护状态,继电器释放,音箱脱离电路。
  当保护电路动作后,继电器驱动电路停止工作,6脚变为高电位(接近继电器供电电压),VD6导通,VT6也导通,并输出低电平送至CPU的检测端,CPU检测到这一低电平后,立即进行静音控制,输出静音(MUTE)电压,经VD4、R14使VT5导通,进而使VT4也导通,输出高电平到1脚,使电路锁定在保护状态。
  由于功放机的主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很大,其上电压又较高,故关机后,放电比较缓慢,导致继电器未能快速释放,从而使扬声器会受到关机电流的冲击。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在μPC1237内部设了关机检测电路。当关机后,4脚电压立即下跌,使关机检测电路工作,μPC1237快速释放继电器。

网友A(2017-06-07):
这么好的文居然没人,人工顶贴。谢谢楼主。小白为你注册了账户

网友B:
不错,不错,对于保护电路原理与过程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C(2017-08-03):
分析到位,但有点复杂,看不太进去

网友D(2017-09-23):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E(2017-11-05):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F(2018-03-03):
正是我需要的好资料!!!!!!!!!!!

网友G(2018-07-23):
电路原理不错,不过有点杂。能用运放或比较器来实现更好.

网友H(2019-03-03):
好文章,顶呱呱!

网友I(2019-08-13):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J:
楼主讲的通俗易懂 很容易理解

网友K:
用电流电压检测,ADC,MCU延时智能推动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L(2019-10-07):
好文章,讲的通俗易懂,学习学习。

网友M(2022-04-13):
图三的闪烁电路+1237实际应用中非常好用

网友N(2023-07-27):
对于保护电路原理与过程分析得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