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自制pcb板

楼主(2016-06-25):
  在进行电路制作时,电路板必不可少,但是你不可能去买,所以我自己摸索着一个月左右终于制作出来了,有了这一步以后焊接就方便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感光-显影-腐蚀-打孔.现在我来一步步详细的给出步骤.
1.用protel绘制pcb文件

2将文件用透明的硫酸纸或用胶片打印出来,右边那张纸是的,因为现在是演示所以就没有用硫酸纸,那纸有点贵.呵呵.

3将打印好的硫酸纸放在感光板上,然后放在30W的节能灯下感光15分钟注意灯要距离感光板5cm,我放在一个盒子上刚好是5cm(感光板我在网上买的金电子品牌的,暴光会发生化学反应.至于感光板的原理我就不说了自己在谷歌里搜下就知道)
4感光后将感光板马上放显影液里显影一分钟,没有光照的部分就被显影洗掉了,线条就出来了.然后放在清水里清洗下,(20g感光粉配1L水,如果配得不准就可能失败,时间要控制好不然也容易失败)

5显影后就要腐蚀了,腐蚀掉没有感光部分的线条,以前我用的是fecl3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太脏了,后来就用无色的环保腐蚀液替代了.
6腐蚀后pcb需要用电钻打孔了
到了这一步就基本完成了,其实完整的pcb板还有上阻焊层,上丝印层,不过那也没有多大作用,顶多让好看点.焊上元件吧,
我所写的都不是很详细,因为是临时写的,以后我会尽量去补充,实际操作时你会遇到很多问题,一定要有耐心.相信这个会对大家很有用的.

网友A:
还可以,算是漂亮

网友A:
还可以,算是不错

网友A:
还可以,算是可以,就是小了点,大点的不知道是否能做

网友B(2018-06-13):
打印机是用喷墨的还是激光的?

网友C(2020-02-24):
还可以,总的来说不错

网友D:
线路这么细,元件能焊得牢固吗?

网友E:
顺序不对呀楼主,是先钻孔后腐蚀的

网友F:
原来有带感光的覆铜板呀。我之前都是打印在转印纸上贴()烫到覆铜板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是用喷墨的还是激光的?

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顺序不对呀楼主,是先钻孔后腐蚀的

这两个步骤不分前后,谁前谁后都行

网友H:
看着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I:
卧槽,这里面高手如云啊

网友J(2020-05-10):
精度不高怎么做都行,精度高的话要先打孔,不然焊盘容易掉。

网友K:
这么好,看了自己也可以做来,这些强腐蚀的东西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呀?

网友L(2020-11-06):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步骤不分前后,谁前谁后都行

那是底板厂的做法,业余只能你行你上,对位搞死人了

网友M:
现在自制电路板工艺改进了,我还停留在用松香水画线条,三氯化铁腐蚀阶段呢!线条不可能画的很细。不知新工艺复不复杂?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顺序不对呀楼主,是先钻孔后腐蚀的

先钻孔孔边缘里会有腐蚀剂残留
不容易清洗干净
时间久了会腐蚀出来

网友M(2021-01-15):
引用 网友E:
顺序不对呀楼主,是先钻孔后腐蚀的

应该是先腐蚀后钻孔吧?先钻孔,孔边缘的铜箔被腐蚀了

网友O(2021-08-06):
这个方法很好,就是钻孔比较麻烦

网友P(2022-04-29):
楼主高手。做的不错。

网友Q:
高手,值得赞扬你这种精神。

网友R(2023-09-04):
这个手艺确实值得称赞

网友S:
还是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热转印到电路板上,电路板之前要用砂纸磨毛去除氧化皮。热转印的时候温度大概在160度,转印出来非常好,STC32位的单片机都可以用。蚀刻用环保蚀刻剂,便宜,网上有的买,加点热水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S:
用曝光制作PCB板,可以用普通的电路板,贴上一层感光干膜,贴时得用毛绒绒的像清洁团一样一团的,可以在油漆店买到的砂团,用它打磨光亮,最好用塑封机或是热转印机压实。当然也可以用感光涂料涂上。
曝光用大概275纳米的紫外光LED灯,在一板电路板上,整齐排列出很多的LED,制作曝光灯板。那个紫外LED,要发出的光是发昏的,不是纯紫外的,这样的紫外光强度更大,曝光时间也就几分钟就可以了。这是我厂里的师傅做过得到的经验。打印的纸简单可以用普通纸,加油变透明,也可以用透明的纸打印,如果是喷墨的,得要有涂层,有了这个涂层才可以在光滑的表面上吸附上墨水。

网友T:
这样做双面板做不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是用喷墨的还是激光的?

激光的,那层粉是碳粉;
喷墨的,不清楚,可能油性颜料可以?

网友V(2023-11-05):
感觉买这么材料,还不如打版十元几无有人接单了.

网友W:
自己打板,挺方便的

网友X:
精神可嘉,但现在大量使用贴片元件,0402,0201,0603贴片,MOSP10等贴片元件自制还是比较困难的!况且20元打样还是很划算的!以前打样成本很高自制还是可以的,况且以前大多数使用插件元件。但现在自制PCB就有些性价比不高了,得不偿失。

网友Y(2023-12-07):
这个手艺确实不错

网友Z:
这个手艺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AA:
感光板感觉有点贵了点 15X20的一片就要 14.5元  只能用一次 再加上显影液和腐蚀液 很是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