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875功放机制作完工 附电路图和完整的制作教程

楼主(2016-06-25):
   上次第一次做功放,算是失败的,失真太大,这次我买了两本关于功放方面的书在看,才发现影响功放失真的因素确实太多了,比如地线的连接不正确就会有很大的噪音,也有可能发生自激振荡,电容的使用要正确,有的地方要用电解电容,有的地方要CBB电容和薄膜电容.电容有两种,一是有极性 一是无极性,所以也要分清.而且每个品牌每个种类的的电容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音色不一样,所以看你喜欢哪种风格,如果你喜欢流行可以选择日本ELEN电容 ,如果你喜欢摇滚就选择德国WIMA电容等等,这是国产音响都不能做到的,因为他们为了成本所以都使用普通的电容,声音带有金属味,干巴的声音,听多了耳朵难受.不能以相同容量代替,你电路就算很完美,做出来的就可能出问题,后来才发现我以前用软件自动布线,自动布线问题太多,这次就用纯手工布线,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但离专业差远了.为了得到更好的音质和低失真,这次我买的全部是国外音响发烧电容,因为最影响音质的元器件就是电容,不过,看国产功放都是用的平均1个不到1角钱的电容,而音响专用的电容是普通电容的20倍价格,由于自己布线不专业所以也发挥不出它的的魅力.但比上次进步好多也算一种安慰吧.为什么我喜欢做功放呢,因为玩功放要用到模拟电路各个方面的知识,而且可玩性强,还有就是音频功放的布线要求在所有行业里面是最高的,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可以让你头疼,你如果把这做好了,以后的模拟电路布线就不在话下,还有就是你给电路中换个电容声音就会变的,根据自已的喜好换电容可以有不同风格的声音,神奇吧,这是让我迷恋的地方.这次我做的是集成芯片1875t功放,每个发烧友必玩的IC,是美国国半公司出的,输出功率是60W,适合做卧室功放.为了做好这个,我准备了一个月学习知识,手工制作花了4天,为了做成成品,也做了一个木头外壳,下面给出步骤.
1,,为了使芯片能发出它的潜在功率,所以我在功放前制作了一个用ne5532运放制作了一个10倍放大的前级,就是先把音频信号先放大十倍然后送入1875进行后级放大,这样才能发出大功率.下在是NE5532前级原理图

2,这张图是上面的前级制作PCB的文件.这是我纯手工布的线,电脑太傻,布的线完全不能用.地线是经典的一点布线.可以减少噪音和失真.
这张图才是1875功放图,是主角哦,
下面是1875的PCB文件.也是纯手工布线,布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音质的好坏,光这两个PCB布线就花我两天时间,还不算我看书学习的时间

然后就是手工制作PCB板,关于制作过程我写过这样的文章,就不在给出图了,下面直接给我自己做好的板子,
这是NE5532前级板

由于我错了一个步骤,感光时纸放反了,上次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呢,NE5532放在后面了看图

下面给出主角1875功放板.

有了功放板,没有外壳也就算不上成品.所以我叫了我亲戚帮我做了个外壳,是用木板,呵呵,没有见过木头做的功放吧,

木头壳子太难看了,所以呢又找来复合板给盖上,这一步是我自己完成的,花了我一天的时间,手都破了三个口,看来做这木工活真苦的,做完后手都粗了
复合板切割好后,就把电路板放在盒子里,连接的线太多了,弄得我头都大了,后来 我整理了一下,看起来舒服多了
然后就把输入,输出的端口给固定在后面.本来也是固定的复合板很好看的,但是装好电路板后发现自激了,变压器发热很,吓得我了,后来发现复合板是导电的,把输出端给短路了,所以把复合板给拆了,但是露出来了木板.看起来有点不完美 ,哎,只有这样了,

装好外壳后是不是很漂亮啊,多发几张,呵呵,有点像功放的样子吧,很简洁的.还有指示灯,一个电源灯,一个开关灯
.
最后一步能电检查各项性能,看看那两个小灯是不是很漂亮啊/

下面就是仪器测量了.先用万用表测试中点电压,就是不输入信号时,输出的噪音平均电压,一般200mv算正常,这次我做到31mv,历害吧.呵呵
然后用函数发生器1KHZ的正弦,方波,三角波,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看是不是有很大的失真,

到了这一步,总算完工了,终于可以休息了,我的腰啊,疼死我了.做了这个心情那个好,由于喇叭在武汉没有带过来,就没法说音质,即然用仪器测了就不会用什么问题了,还差个变压器,什么时候给补上.在太原这里买不到想要的电子元件,在网上买成本太高,周期长,本来这个暑假想做三个东西,但看来只有暂时停工了,回武汉继续做,下一步功克晶体管功放,晶体管功放一般是大功率的,舞台音响,电影院音响功放,所以可能要好长时间.

网友A(2017-09-13):
能传个电路文件来吗?

网友A:
图上电子器件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B(2018-10-22):
能给大图吗?图片不清

网友C(2019-04-16):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D:
楼主最后说要做晶体管功放啊!不知道楼主有兴趣制作金封管功放么?一般金封管是铁帽子形状,但我有螺丝帽形状的金封管。请教楼主如何判断螺丝帽形状金封管的ebc脚

网友E:
纯手工打造

网友F(2019-12-10):
师傅可以发高清电路图给我吗

网友G:
很棒很棒

网友H:
我以前读书时做过,响是响了,音质不是很好,我自己做的箱子太丑。

网友I(2020-03-10):
这个动手能力还真的强。没说的

网友J: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主要示波器有点贵

网友K:
标题党吗??标题说    附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L(2020-04-19):
用木板做机壳无噪音?建议前级电路板底加金属板屏蔽

网友M(2021-10-06):
上边的图,地线成环路,一般情况下,不允许